BIOS燒錄器的疑問

楼主(2008-11-07):
W大 麻煩你一下~ 一般像圖片的燒錄器~可以燒錄主機板的BIOS 所有的碼?
因為以前更新BIOS 發覺它們的 副檔名各家不一樣    .BIN .F2 F3   等等.
Sop8(目前比較新的板子用的BIOS)的可以燒碼? 上次你說用轉接座
如果要去電子材料行要怎樣跟老闆說名稱
.(記憶體.顯卡的我想應該不行吧) 因為想問你一下可以的話在去買.
因為會怕買回來到時候 又不能用...
因為你比較懂 所以問你一下~
因為規格不太懂 所以可以麻煩你大致說明一下 方便我們不懂這種產品的新手 因為這種東西一定要買~不然遇到BIOS 壞了怎麼辦~

電腦用的 BIOS 的 名稱 還有用途 支援性.注意事項.
像是 它們的用語這些英文 我就不知道意思 8051 & PIC & MDT & Flash & EEPROM & PLD

如有廣告嫌疑麻煩刪一下~~~~

圖1 燒錄器
圖2:FWH-LPC BIOS專用燒錄座

想去網路購這台 在買個轉接座 轉一般主機板用的正方形那個.
●32PIN活動夾座:燒錄28PIN、32PIN的EPROM/EEPROM/FLASH ROM。

●40PIN活動夾座:燒錄(1)8051單晶片 (2)AT89C1051(U)、AT89C2051、AT89C4051,使用指撥開關切換。
****************************************************
可燒錄的EEPROM/FLASH ROM系列(電子抹除式)

ALLIANCE AS29F010、AS29F002、AS29F040
AMD AM28F256、AM28F512、AM28F010、AM28F010A、AM28F020、AM28F020A、
AM29F010、AM29F010B、AM29F002、AM29F004、AM29F040、AM29F040B

AMIC A29512A、A29001(1)、A29010、A29002(1)、A29040A[B]
ASD AE29F1008、AE29F2008、AE49F2008
ATMEL
AT28C64、AT28C256、AT28C010、AT29C010A、

AT49F512、AT49(H)F010、AT49F001(N)(T)、AT49F020、AT49F002(N)(T)、AT49F040、AT49F040A

AT49BV512、AT49BV001A(N)(T)、AT49BV002A(N)(T)、AT49BC040A

BRIGHT BM29F040
CATALYST
CAT28F512、CAT28F010、CAT28F020

DALLAS DS1225、DS1230、DS1245、DS1249
EON EN29F512、EN29F010、EN29F002、EN29F040
HYUNDAI HY29F002(T)
IMT IM29F001T/B、IM29F002T/B、IM29F004T/B
INTEL
28F010、28F020

ISSI IS28F010(A)、IS28F020
MOSEL VITELIC V29(L)C51000(T)(B), V29(L)C51001(T)(B), V29(L)C51002(T)(B), V29(L)C51004(T)(B)

MXIC
MX28F1000(P)、MX28F2000P

MX29F001, MX29F002, MX29F022(NT/B), MX29F004(T/B), MX29F040

PMC Pm29F010、Pm29F020、Pm29F040、Pm29F002(T)、Pm29F004(T)

Pm39LV512、Pm39LV010、Pm39LV020、Pm39LV040

Pm49FL002(註)、Pm49FL004(註)

註:需搭配使用FWH-LPC轉接座

SEIKO S2817A
SST
28SF040、29EE010、29EE020、39LF512、39LF010、39LF020、39LF040、39SF512、39SF010、39SF020、39SF040、39VF512、39VF010、39VF020、39VF040

49LF002A(註)、49LF003A(註)、49LF004A(註)、49LF004B(註)

註:需搭配使用FWH-LPC轉接座

ST

M28F256, M28F512, M28F101, M28F201

M29F512B, M29F010, M29F002Bx, M29F040, M29F040B

SyncMOS S29C51002T/B, F29C51002, S29C51002T/B, S29C51004T/B
TI TMS28F512, TMS28F010, TMS28F020
TMS29F010, TMS29F002, TMS29F040, TMS29F004

WINBOND
W27C257、W27C512、W27E257、W27E512、W27E010、W27E020、W27E040

W29C011、W29C020、W29EE512、W29EE011、W49F002、W49F020

W39L040、W39V040A(註)、W39V040FB(註)

註:需搭配使用FWH-LPC轉接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買燒錄器重點你要告訴賣的人主要燒BIOS,它能燒幾種廠牌的IC是由價錢多寡來決定的,例如常見的2Mbit或4Mbit等BIOS,它就有很多廠牌在生產,越貴的燒錄器它幾乎全部都可以燒,如果未來有產品出現,燒錄器廠商也支援線上更新,所以,如果你買比較便宜的產品,你可能只能燒幾種廠牌或型號,這是無可耐何的。
至於其它的功能就不要管太多了,你想買一台全部都可以燒的,可能上萬元。
舊型長方型的叫做DIP,正方型的叫做PLCC,最新型的叫SPD,一般PLCC都買的到,SPD你要問賣的人有沒有賣這種轉接座?有的廠商會叫你自己去外面買,不過我勸你還是跟他買,免的不相容的問題,我有兩台燒錄器,一台是VP-48B,一台就是像你貼圖的那一類的只有一片電路板,我在外面買的SPD轉接座只能在VP-48B使用,卻無法在另一台使用。
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謝謝W大辛苦的解說~原來也有設計上的相容性~~
也相信一分錢一份貨~ 恩恩~ 買東西真的要做些功課n_125|
也不可以相信誇大不實的廣告~~~
..

楼主:
W大~在問你一下~我看對岸的文章~就是
AT24C02-TSSOP8怎麼在DIP40上刷
大部分內存條的SPD用的是24C02之類的存儲芯片,顯卡上大多用的是25LV512(512K)之類的8腳存儲芯片,後者市面上大多編程器都不支持刷寫的,須找專用的

也有個人回應~
自己做轉接座
芯片的1.2.3......8PIN,,,對應編程器的1.2.3.......8PIN
就OK了
是 正確的瑪~ 你有刷過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問題我已經回答過了,燒錄器都是附長條型的,這叫DIP,後來變成四方型的,那叫PLCC,最後變成小型的,叫做SOP 或SPD。
要燒PLCC需買DIP轉PLCC轉換座,同樣的,要燒SPD要買DIP轉SPD轉換座。當然,燒錄器是否支援各種廠牌的PLCC或SPD需要看燒錄器的等級,這也就是為何燒錄器的價錢為什麼差別這麼大的原因之一。
燒IC都是我太太在燒,她甚至連紫外線擦除的EPROM都會燒,說真的,我燒IC的機會很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W大~的太太被你訓練了~連燒錄也會 ~真利害~

楼主:
這幾天查了些資訊~發覺都是大陸的燒錄器~ 就如同W大說的~一分錢一分貨. ~我看要燒新版子的BIOS 至少要到3-480 以上 就是5-7000元以上的燒錄器 才有支援~ 我看他的晶片支援型號SOP8~ SST25VF080B 這一顆技嘉的版子用的.   25X40V
   顯示卡用的 pmc25lv512為例(也要3500以上的等級)
所以 要買之前先看看預算在打算~哦~~~
~發現一台 G840 比較便宜3千出-~應該可以應付~ 有興趣的可以去找一下~ 看他支援的IC
我看過照片這幾顆有支援

1000元左右大陸機專燒25的

1000元左右大陸機專燒2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查了些資訊~發覺都是大陸的燒錄器~ 就如同W大說的~一分錢一分貨. ~我看要燒新版子的BIOS 至少要到480 以上 就是7000元以上的燒錄器 才有支援~ 我看他的晶片支援型號SOP8~ SST25VF080B 這一顆技嘉的版子用的.   ...

我個人認為這東西"私家用"不符成本,倘若是一群人用就可以分攤取得的成本....

不知道外面有無"代燒"的店家....總不能為了喝牛奶養頭牛吧?

楼主(2008-12-08):
..cc剛到貨~研究中~.....好麻煩哦~每一種bios 還都需要設定一次...
原來燒錄也是很麻煩的事. 也買了轉接座~sop8的 他叫我買sop16的都可以用 ...

网友:
引用 楼主:
..cc剛到貨~研究中~.....好麻煩哦~每一種bios 還都需要設定一次...
原來燒錄也是很麻煩的事. 也買了轉接座~sop8的 他叫我買sop16的都可以用 ...

你買這些花了多少銀兩?

楼主:
3000元 ~
SOP8腳座 700
搭配買2送1 的 DIP 轉PLCC32 不太好用(大陸制的)(常常接觸不良) 44的我只有一顆IC 試過了OK沒有這樣的情形
試燒了一天了 還在摸索當中...
原來燒BIOS 型號要一樣~不然就容量電壓要一樣~
燒了2片 都OK拉 SOP 還沒玩~因為板子都在保固不敢拆
只拆壞的顯卡 來讀SOP8的資料~.
~~覺得每次 要讀都要 設哪家出廠的編號有點麻煩 要偵測腳位~
因為每種 BIOS都不一樣的 電壓 跟容量 跟規格
常常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winbond w39v040fap  BIOS可以用 SST 49LF004A 這顆替換   ----試過囉 OK
PMC PM49LF004T-33jc 可以讀沒辦法寫 ~.......(需要去網站更新5.1版 測試OK囉)

39V040FAP FA ~

V5.10比4.11版本:
         1、 解決了文件加載存在的問題;
         2、解決了PIC16F73、77。。。93CXXX等出錯問題;
         3、添加了PIC18FXXX系列支持;
         4、添加了PIC系列隨加載hex文件自動加載配置信息功能。

         5、添加了Winbond W25Xxxx,等等 諸多8pin EEPROM、Flash

         6、V5.10版比V5.00版,提高了初始化可靠性,增加了PIC16F818/685等

     支持IC總數達到6500多種

     2009/3/13   添加 AT89S8253、添加YMC Y24LC02 Y54LC46/66、並修改SST49LF003A

     2009/3/17   修改PMC25LV010 等

     2009/4/17   修改 12C508查空錯誤

  2009/5/6  修改SST25VF032B

  2009/6/17 修改BR9016

寫EMAIL 給廠家 他會跟大陸方面 要他 加入 39V040

W大 你的 DIP32 轉PLCC32的座 可以拍一下近拍照片給我看一下嗎?

1.5 MB, 下載次數: 111

5.1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DIP轉PLCC32插座跟你的一樣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0元 ~
SOP8腳座 700
搭配買2送1 的 DIP 轉PLCC32 不太好用(大陸制的)(常常接觸不良) 44的我只有一顆IC 試過了OK沒有這樣的情形
試燒了一天了 還在摸索當中...
原來燒BIOS 型號要一樣~不然就容量電壓要一樣~
燒了 ...

3000......知道了

网友(2009-01-20):
請問carzy1kimo 您那台燒錄器可以燒
EM25LV512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規格書上有寫~支援~但是我沒試過~ 不能給你確定~
因為我有試過~ 也是有寫支援的但是 可以讀沒辦法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C大我拔BIOS的夾子跟你一樣,你覺得好用嗎?

我現在能體會你當時的心情,真的有點煩,什麼資料

都要查,煩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有YAMAICHI的彈壓式腳座照片(可能是這樣說啦),但我不會貼圖,是否是用附件方式即可??,
另外我的建議與9#的playx大一樣,那夾子真的不是地球人用的,很容易撐壞腳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覺很不好用~~~  哪種夾子~..............
恩恩~覺得想買~所以一直找資料~~~
但是~~還是要奉勸要買的~~ 多作功課~少走冤望路~.........
送的PLC32  也常常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真想買台製的~(一個300元高雄有)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其實好像只要回10帖以上就可貼圖,去笑話區逛逛回一回帖好像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這塊本身上面就可以放,也有送轉接座還用不上..

IC夾真的很不用,我正在選擇中..

http://www.cpu.com.tw/kh/tool/05/tool-5.html

网友(2009-03-06):
C大問一下 g840 在使用的時候

需要設定什麼嗎

比如技嘉的 燒錄的時候,bios起始位置要設定哪裏等等的
因為我在燒錄的時候 好像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買了阿~~~
要先設定 要燒錄的BIOS 型號 就這樣而以阿~.........

妳的不形是怎樣的顯示

网友:
剛燒錄sst49LF003A 技嘉的bios 程式
啟始位置要設定在0020000
才可以燒錄,你有遇到這樣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K:

恩恩 我還沒有燒路過 3M的 所以不知道ㄝ~ 沒試過
但是我有看網路有說過 3M的使用方式...

网友:
我覺得你要買燒錄機如果你是專業上的用途,最好是 買好一點上萬元的,我現在有二台一台買時包含轉換座好像是4500元,另一台含轉換座加運費是三萬多元吧(如果我沒記錯),畢竟如果是要用這個賺錢,那你的機絲就買好一點。

网友(2009-05-19):
   正當考慮要買那一台IC燒錄器時~
          大大的選擇也指引我一條方向~ C/P值高的才是王道!!

          啊~賀!!
          看來這版至少有3人都用G840 IC燒錄器了喔~
          至少以後遇到"問題"還有前輩們可發問了~

                           主板維修二等兵<<     上

           PS: C大你應該不是"德X   X源"的SALES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YAHOO 買的阿 ~
G840 還OK吧 ~.. 雖然有些沒支援 ~但 ~還不錯用拉 ~
有些新的BIOS 因為 保固的問體 沒拆版子來試燒..CC..

网友:
自天收到我的第一台bios燒錄器G840 同C大
滿心歡喜打開~><"........白盒的(非彩盒)
連手冊都沒~還附一片自家燒的CD(內有操作說明和DRIVER及相關軟件)
可是我5/20收到~上面的貼紙是出廠日期貼紙~
賣我的店家連保固貼紙都沒貼~而且也沒有附保卡~
C大你的也是一樣的嗎?
我也是YAHOO拍賣網買的~跟"德X X源"買的~

感覺"奇蒙子"不太好耶~
還有啊~我哩咧~我有一片ABIT SG-71主板用的是Phoenix D686 PLCC封裝的BIOS那耶找不到對應製造適/型號/...
我記得Phoenix算是蠻大的bios製造廠才是啊~還是說它被別家併了~要用那家的代替型號才是呢??

楼主:
跟你一樣阿 ~

Phoenix D686 PLCC 你有沒有撕下貼紙 看裡頭印的型號

网友:
   有了~是Remarker過後的bios!
          ATMEL AT49F002NT  70JC 0240才是它的本尊~
          是Phoenix併購了ATMEL嗎~
          還是ATMEL替Phoenix代工的啊~
          可是Phoenix是bios大廠我的G840怎沒有Phoenix的廠家~

          還是說它就像acer是大廠但是本身不生產製造~其產品都是它廠代工的~
          如ACER LCD可能是友達~奇美代工~主板是精英代工一樣?
          且bios燒錄器上是指生產廠家~而非掛名廠家~才會找不到吧!!

          我猜是這樣不知對不對啊?

      anyway C大謝謝你喔~

网友:
還有那鍋 IC夾超難用的~

我用CD的退片針都比它好用~

還有BIOS外面的刮痕(這難用的IC夾的傑作)(黑色陶瓷部份~我猜的)應該不會影響使用吧~

网友:
印象中Phoenix是撰寫BIOS韌體的公司,與AWARD是一樣的~~~

网友:
現在大多是4方型的..不過之前用過一種
就是找不到我目前在用的晶片種類
所以還是不能太便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剛試了一片 ASUS P4P800-X 原本是sst 49LF003A  BIOS 因為怪怪的 我用
SST49LF004A 代替 直接用 別人改好的 BIOS (512K) 就OK囉!
華碩官網的下載來 我那台都燒不起來~--可能技術不好...

网友(2010-04-29):
引用 楼主:
我剛試了一片 ASUS P4P800-X 原本是sst 49LF003A  BIOS 因為怪怪的 我用
SST49LF004A 代替 直接用 別人改好的 BIOS (512K) 就OK囉!
華碩官網的下載來 我那台都燒不起來~--可能技術不好... ...

C大可以請教一下嗎? 別人改好的bios要去哪邊抓呢?
我這有一個sst 49lf003a 直接抓官網的也不能燒也..
我的型號是a7v266-vm (256K BIOS)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忘了哪裡抓的 ~但是有人在改 ~你直接拿 `別的040  004  IC 代用 ~一般都可以   啟動
3M的燒錄法 ~不太好燒 ~看機子有些不型 要改開頭
不形的話
在 去找 修改的 ~BIOS
至於那顆 3M的IC  等代用 4M 可以啟動 在主機板 熱差拔 把它燒回 3M 就可以囉  ~

网友:
正不斷在加強功力當中,收集所有的武功秘笈。

网友(2010-08-17):
最近也買個BIOS燒錄器
可是沒注意到SOP8轉DIP8轉換座有分寬體跟窄體的
害我沒辦法把主機板上面的BIOS弄上去燒

只好重新再買一個SOP8轉DIP8 寬體 轉換座了

順便貼上此次去採購的工具及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