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付加電燒保險絲的工具

楼主(2008-11-08):
大家在修理電子設備的時候,如果遇到設備短路時,常常會發生燒掉保險絲,大家可以照著下圖做一個︰

這種是小型的無熔絲開關,外型有很多種,連接線做成上圖那樣可拆換式比較方便,用它去取代保險絲,有短路時它會跳脫,紅色按鈕按一下就復原。

网友:
恩恩~很方面又實用的小東西~

网友:
看上面標示好像ac,dc都可以用,改天去電料行看看

不知可不可以買的到?

网友:
我連找電料行都很難..

网友(2008-12-09):
回复 网友A:

挫賽..2.0a看成20a,w大可以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整台電腦燒光了,你的20A無熔絲開關應該還沒跳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哈哈...我不是要接電腦,只是想做"炮兒"

的保險絲,再買時只有15a~25a,我記得

好像是20a,當我回來時在路中我才發現

不對,"炮兒"的保險絲好像沒那麼大,又鬧一

次笑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不是要接電腦,只是想做"炮兒"

的保險絲,再買時只有15a~25a,我記得

好像是20a,當我回來時在路中我才發現

不對,"炮兒"的保險絲好像沒那麼大,又鬧一

次笑話 ...

我看到的最多250V5A....你買20A是打算燒了它是吧....

网友:
大家好新手第一次發言,今天修一台power裡面的保險絲是8A/250V的,感覺也很嚇人了

网友(2009-07-02):
我提供一個在生產power時的做法

買一個200w的鎢絲燈泡帶座串接再交流輸入端.弄個插座
很好用短路燈亮不會燒功率晶體.看看燈亮成度也可大概吃多少電

修其他電器也可用.........這方式我20年前就用到現在

燈泡可換你所需依用途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