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南北橋的工作條件

楼主(2008-11-10):
如果南北橋不能正常工作,都需要檢測相關的工作條件是否正常,在478以前的主機板可以適用下列的情況,因為我並不是專修主機板的人員,所以比較新的主機板我比較陌生,但是大部份的原理都是一樣的,希望對新手有一些幫助。

南橋大約有下列工作條件︰
一、ATX+3.3V︰
    在內含網路卡的主機板,如果ATX3.3V短路,也要考慮網路卡是否損壞,有些舊型主機板3.3V是直通南橋,所以這也可以算是一個徵兆。

二、待命+3.3V(VSB)︰
    在內含網路卡的主機板,如果VSB3.3V短路時,因為網路卡有遠端喚醒功能需要用到VSB3.3V,所以網路卡短路造成VSB3.3V不正常是合理的。再來是PS2鍵盤、滑鼠由於有支援開機功能,也需要用到VSB3.3V,所以它也是要列入檢查項目。最後是南橋開機電路,它也要用到VSB3.3V。所以,如果南橋不能正常工作,都需要檢測上述相關的工作條件是否正常。

三、32.768Khz石英晶體是否工作︰
    這個石英晶體是只要接上市電就會工作的,它沒有工作的話,開機都無法開機,但是綠線接地還是可以強制開機,它如果不正常工作,系統時鐘會不走或不準。

四、3V CMOS電池︰
    有些主機板沒有接這個電池是不會開機。

五、Clock時脈及Reset訊號︰
    不只是南橋,沒有這兩個訊號很多設備都無法工作。

六、特殊的匯流排電壓︰
我說過南北橋其實不只一種電壓就是指HubLink、MuTIOL、V-Link匯流排的電壓,它們的電壓較低但是千奇百怪,從0.8V、0.9V或1.0V到1.8都有,這種情型北橋也一樣,亂七八糟一堆匯流排,功能一樣名字不一樣而已,但是它們這十幾條線的阻值一定要一樣,所以也給我們一個很典型的參考測試點。

七、顯示卡供電︰
    當我們檢修整合型南北橋的主機板時,如果開機後南橋發高燒,請先看一下顯示卡供電電路有無問題,確認顯示卡供電正常後,再來檢查是否南橋本身短路。

北橋大約有下列工作條件︰
一、ATX 3.3V︰
    舊型的主機板是直接進北橋。
二、CPU核心供電進北橋。
三、CPU參考電壓進北橋。
四、顯卡核心供電進北橋。
五、記憶體核心供電進北橋。
六、Clock及Reset訊號。
七、HubLink 、MuTIOL、V-Link匯流排,電壓請參考上面南橋部份。i810晶片組之後,南北橋被改稱作“Hub”,南北橋之間的連接也不再爭用PCI匯流排,而是通過Hublink匯流排來實現,這些線路的阻值要一樣,電壓要一樣,HubLink匯流排是Intel的,MuTIOL匯流排是SIS的,V-Link匯流排是VIA的,HyperTransport匯流排是AMD的。

各晶片組的架構本區都有貼上,大家可下載回來參考。

网友:
W大~~

1.南橋的工作振晶是不是ATX插頭接上power插上市電插頭它就工作?
除了示波器可以檢查他的運作外數位電錶可以嗎?

2.CR2032 CMOS電池電壓是3V,它最低底限運作電壓是多少就該換電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是的。32.768Khz數位電錶只能看出它是否有電壓,看不出來振盪波形的。
二、我一般是低於2.8V就準備丟了。

网友:
謝謝分享這些寶貴的資訊,一般判斷南北橋好壞

也只能如此測,為何原廠不把南北橋座設成跟cpu座

一樣,方便維修更換,不然一過保固就說沒料不給修,

感覺消費者的權利受損,強迫性汰換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他們是好意的,他不想讓我們變成是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元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也對..不然"錢水都不會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還沒睡呀!真辛苦耶!不過我要去睡了~~~

网友:
又在加班..快去補眠...早安n_101|

网友:
W板 下次你有做 南橋~  有機會拍些照片讓我們分享一下~~
常常看對岸的說~~~都沒有很詳細~~~一般都說用風槍不能用~~
W大應該沒問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換南橋要遇到比較高級的主機板比較划算,就請大家再等些日子。
單靠熱風槍應該只能拆南橋而不能裝南橋,就算可以,成功率也是不高。
如果是拆舊板的南橋來更換,這要對南橋植錫球,熱風槍應該可以勝任。
我只換過幾次南橋,只有其中一次是第二次才成功,其他都是一次就成功,大家會很好奇我是用什麼裝南橋吧!我是用錫爐!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恩~~~原來高檔的才會滑算~~~...因為爛板 一個也不值500元~加上橋又貴  工資  ...對岸我看都要快橋錢300元
原來熱風槍只能拆...
植錫球 好想看 ~~~哈哈

原來W大是用   錫爐  看了對岸很多文章 從沒有人用過ㄝ錫爐
看他們都是用 反修台
板大 像他們說的CPU 座虛焊 跟南北橋虛焊  有辦法用熱風槍補救嗎?
!!  感覺對岸很多都是誇張不實n_125|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南、北橋之所以難焊,是因為無法精確控制溫度,焊接BGA的專用機器一台非常昂貴,它可外接一部電腦由預設或自設的溫度曲線進行焊接,一般公司都不會購買它才對。
你說的返修台在台灣是叫做預熱台,這種機器只是在主機板底下輔助加熱,讓主機板不至於變型,要真正焊接還得靠上面加熱,當然如果再加上熱風槍,只要讓你稍加練習,焊接南、北橋應該不是問題。
如果問題只是虛焊,那你只需要補焊一下就可解決,例如你要補焊北橋,首先你要想辨法弄到一支針筒,吸一些助焊劑並注射到北橋底部,然後在北橋上面壓一個體積與北橋差不多大,重量約半公斤的東西,然後熱風槍不要裝噴頭,直接在主機板底部吹,應該就可以了。當然,如果你有上述的預熱台就更方便了,你只要把主機板放在預熱台五至十分鐘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恩恩~~ 很多東西 真的都是一些小技巧~ 還要熟練~謝謝W大提供 一些些相關的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是的。32.768Mhz數位電錶只能看出它是否有電壓,看不出來振盪波形的。
二、我一般是低於2.8V就準備丟了。

那數位電表無法判斷該石英震盪器有無運作囉.....對岸怎說可以靠運作電壓"猜"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振盪波型也是一種電壓,它叫做Vpp(峰對峰電壓),所以你只能知道它有電壓,但是分不出來是否是一個正弦波或它是多少振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盪波型也是一種電壓,它叫做Vpp(峰對峰電壓),所以你只能知道它有電壓,但是分不出來是否是一個正弦波或它是多少振幅。

所以還是得用示波器囉..@@

楼主:
回复 网友J:

這是最準確的做法。

网友:
W大
錫爐怎麼拆南橋啊?
是不是直接把板子放在錫爐上,除了要加熱的範圍外
貼上耐熱膠帶來做呢?
上面需要熱風槍來吹嗎?

楼主:
回复 网友K:

例如你要拆北橋,就選一個比北橋大一點的錫槽來拆,把它放在北橋底部的主機板上,分幾次加熱就可以拆下來了。
有的北橋或南橋的主機板下方有焊電容器,遇到這種情形你不可以直接用,最好把那些小電容先焊下來,用耐熱膠帶的效果不好,不必用熱風槍。
另外一種拆法是主機板底部慢加熱至約150度,上面用熱風槍不要加套筒加熱拆焊,但是前提你的熱風槍必須夠力。

网友:
W大
請問一般錫球大小適用多少mm的
0.76mm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L:

這要看植錫鋼板的孔徑而定。

网友(2009-02-22):
很寶貴的知識和經驗解說~讚~
學習中...............................

网友(2009-06-10):
回复 网友M:

在電腦公司打混多年,直到發現這裡,才了解許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