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容該如檢測??

楼主(2008-11-11):
你好~我是新手~最近才開始摸主機板檢測,常遇到PS2 鍵盤無法使用這個問題?剛剛有看幾張大大的發表文章,想問一下排容 像 C471 這個東西要如何檢測出正常值? 因為它有8個腳,我不知道從哪裡量,另外就是可以介紹一排適合測試主機板的三用電錶給我嗎?有牌的也行,謝謝~

网友:
請各位學長教一下學弟如何?

网友:
TO:playx

原諒我吧!我又把你的留言刪了一篇。

网友:
麻煩參閱這一偏哦 裡頭有很詳細的介紹.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072&extra=page%3D2

C471  排容的好壞測量 基本上要用可以量電容的值的電表吧~
(要量的話要從主機板拆下來)
用3用電表判斷好壞我也不會~~

三用電錶 的話 要有量2極檔的吧~~~~還有會逼逼的(方便跑線路用)
其他的功能 我也不會用~

別人的圖

別人的圖

楼主:
抱歉~我實在很菜~因為沒有電子底~能有圖示可以讓我看看嗎,你們說的電阻值幾10K那些?
PS.我知道排容在哪個位置~可是他有8個腳,不知道從哪個位置測你們說的電阻值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如果沒人畫,明天晚我再畫給你看,現在先讓我修控制板好嗎?

楼主:
抱歉~在打擾一下。因為沒有電子底,所以才發問那麼多奇怪的問題;
目前我主機板( GA-7ZX-H )遇到的問題是,有開機畫面,卡在BIOS畫面,鍵盤不能控制,鍵盤燈號也沒亮。
所以.....我換掉PS2整個插座,解果換新的插座也是一樣的情況。

這個情況有可能是 C471 排容的問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PS2插座有四支腳有用,分別為5V、接地、Clock及Data,你要先確定5V供電正常,再來才是Clock及Data,如何檢查這裡都有,請先找一下,三用電錶的問題原則上我不希望你花太多錢,你買一個便宜的就行了。

楼主:
感恩~有圖示比較容易懂~
對了~再請問一下~主機板上的 鍵盤跟滑鼠 PS2插座兩個電路的電壓跟接地位置 都是一樣的嗎? 還是滑鼠跟鍵盤不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面就是排容的簡圖,一般正常的電容應用在直流電路中是不導通的,如果它故障了,它會有容量改變、漏電或阻值變小等問題。
由上圖排容表示,它是由四個電容組成,分別為AE、BF、CG、DH,在電腦主機板中PS2鍵盤、滑鼠插座的Clock及Data就是分別接在這四個排容,主要是旁路當人為熱插拔的損壞。
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感謝大大的詳細的解說~~真是神奧哩@@"
另外還想請教一個問題:
如果常常拔掉PS2上的鍵盤~排容最後就會壞掉,有沒有可以強化它的排容?像我這顆C471有可以替代的排容型號嗎?

网友:
C471有可以替代的排容型號嗎 ~ 那一顆~好像沒差~ 都可以用~

強化它的排容~~~這要問 W大 可否~改電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C151跟C471都很常見呀!可需代用呢?
要強化它的方法我在電子電路區已經有提過了,換用TVS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用改電路,換TVS即可。

网友(2011-05-01):
感謝寶貴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