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 ADI 19吋 畫面 會模糊

楼主(2008-11-11):
恩恩~無聊給他拍了幾張照片~老實說沒膽量 給它往裡頭拆~
症狀:開機沒影 ...調整...黑色那3個調整點 會有影 但是稱不久 又需調整..
請W大解說一下 基本的放電 該從哪些地方 麻煩標示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抱歉!這一篇忘了回。
你說一陣子螢幕就會模糊需要調整,你應該是調返馳變壓器的Focus對吧!CRT螢幕變模糊不外乎兩種原因︰
一、CRT老化了。
二、聚焦電路故障。
第一種就宣告死刑了,第二種是還有救,很早以前螢幕的聚焦電路是獨立的,後來廠商把聚焦電路與返馳變壓器整合在一起後,修理聚焦電路就必須換掉整個返馳變壓器了。以前所謂修理聚焦電路就是換掉你在調整那個可變電阻,因為十之八九就是它故障。
其實不換返馳變壓器也是可以修聚焦電路,只要你切斷原來的聚焦電路,再"外掛"一個聚焦電路即可,但是這個牽涉高壓的電路我不建議你去嘗試。

另外如何放電的問題我以前有說過了,請你自己找一下囉!

楼主:
Focus~之前調整那個~....拆開調~有通電 我用鏡子 照前面~ 手在後面轉
會變很清楚~但是~~~重開幾次就又沒有畫面了~~
我都很小心~~
~~~~~~~謝謝板大回答~
W大 那個太深澳了~~~~.......有空在實驗~....
主機板維修都還沒學到幾成~CC....還是先學修板~~

网友(2009-01-07):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CRT燈座氧化生銹,把燈座拿來看看,裡面是否青銅的產生,如果有,就要換這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提供~檢修~  但是~~我不敢碰那顆~ 怕被電到~那麼大的一顆真叫人害怕~
(雖然已經放在那邊很久了---應該沒電了)~C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噫~~~~我指的是這個東西,這裡的電路大約都1百多伏,電到應該還受的了,如果是高壓帽,可能要練一點氣功!http://www.3030.com.tw/Index.asp?ID=122&ID2=2

网友:
我認為可能是返馳變壓器或crt老化出問題,crt管座不良好像

不是這種情形,也說不定都可試試,死馬當活馬醫...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家的東西賣的好像比較便宜
真是.....    大大  你怎麼不早點來
這樣我就會改買HAKKO 984了  它還比TQ-95便宜

网友:
CRT管座不良(針套氧化),換掉就好了可以撐一.二年,到電子材料店買一個30~50元.

可以拍張螢幕模糊的畫面上來?較好判斷.

楼主:
回复 网友D:

CRT管座  我不知道在顯示器的哪裡~~是哪一各~...
我那台放很久了沒插電了..... 應該沒有高壓電了吧~~~
模糊....全部都模糊~~.但是調Focus 會變清楚~~正常後~~隔天又 變成模糊
或沒畫面~~~需要調一調 就出現畫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遇過這種問題千篇一律是返馳變壓器故障。

网友:
C大 那東西應該是指在映像管最後端那焊在鐵盒子裡機版上的燈管腳座
以前我也有想拆過那東西(純粹是螢幕掛了在肢解它想看看燈管長什麼樣)
可是我那台的鐵盒子竟然用銲錫封死 我那時的銲槍動他不得
長像這樣 可是電腦的應該沒有下面那塊只有上面插的部分 直接焊在版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你提供~圖片~~

這台~目前我還不敢處理~~~..CC. 等很無聊的時候再研究~
畢竟這是高壓的東西~..........CC:
之前我還上電 調整~高壓的 Focus  但是我有戴手套拉~ 心理還是很怕~
還好手沒以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供~圖片~~

這台~目前我還不敢處理~~~..CC. 等很無聊的時候再研究~
畢竟這是高壓的東西~..........CC:
之前我還上電 調整~高壓的 Focus  但是我有戴手套拉~ 心理還是很怕~
還好手沒以抖~~~~~~~~~~~~~~n_12 ...

返馳變壓器或是俗稱高壓那.有一塊連到crt後面的塑膠(有點像醫生聽筒)
你可以拿三用電錶一條線.一端接地.另一端戳進去...就放電了(我們那邊師父是這樣放啦)

還有如果你開機一陣子後會好.那是crt管座老化.就是樓上有放圖片.
WISH大說可以調FOCUS.那可以再撐一下.但是不治本
(沒想到WISH大連電視都懂....不會連冷凍空調都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