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高機的行走控制板

楼主(2008-11-12):
這幾天比較少來貼東西,因為有個很麻煩的差事,就是修一台進口的堆高機行走控制板,這組控制板有三片,據廠商說壞的那一片要價約15萬,但是不知道能否只買一片,如果無法只買一片,那整個換掉要幾十萬。
各位看官,你還想修主機板嗎?修這個比較好賺啦!修一片堆高機的控制板的價格不知道要修幾百片主機板。
我拆的頭昏眼花才拆到最底部,給大家看一下,下圖就是堆高機的前進、後退驅動板(向左、向右還有另外一組),它是使用28個IRFP3710 MOSFET並聯驅動,這28個MOSFET全軍覆沒無一幸存,買不到這個型號了,我用NXP PSMN009-100W 100V 100A 9mΩ代替,大家想一下28個並聯之後總功率是多壯觀?這讓我想到了主機板,如果廠商照著這個方式做它的電源電路,你覺得會如何?

网友:
28個並聯 壞的話全掛蛋 ..
~~~~是不是並聯的關係 會壞全部阿~.
主機板用那麼多顆~ 那一片成本一訂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並聯不一定會全部壞掉。
那28個大功率MOSFET比一張主機板還貴。

网友:
高科技雖然方便~~~但是維修相對的貴~因為複雜拉~

网友(2009-02-21):
W大你真是太強了,什麼都能修
太可怕了!!

网友:
一片要價約15萬
哇列~ 肯定要DIY 試試囉
當然 要有像W大的功夫底子. 才能迎刃而解

网友:
哇~~真強

15萬一張板子

修起來一定成就感很高,老闆也很有面子

好羨幕喔~~

网友(2009-09-21):
所以這個案例告訴,別被外國廠商的代理商騙了(代理商賺最多),尤其現在電動推高車很多
每次報價都很高,結果只壞掉一個繼電器(COCO 100:10000)
外國人是搶匪,技術很爛的,都只靠雞絲好
台灣郎都靠一個爛電錶跑天下
就可以殺全世界了

网友:
老闆
W大要加薪

网友:
不簡單~這部堆高機可能是透過電子換向/變速方式控制直流電機來驅動。

网友:
其實還是廠商最厲害,可以找的到wish大修理。

网友(2009-10-27):
10幾萬的板子....

我記得我維修過一塊價值30幾萬的CNC訊號版
他不過是壞了GD75232的通訊用IC...原廠報價維修就要15萬..
好賺吧......到我這邊維修...少各零然後再便宜一些......修這各比修電腦好賺

网友(2009-12-14):
樓上的shunxing大大~~是否可以留一下聯絡方式給小弟
eereer1@pchome.com.tw
0921-788631
因為小弟也住彰化~~如果以後有一些需要修的電路可以麻煩您嗎?
修好請報價或是先估價@@(跟電有關我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