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螢幕常見的故障問答(一)

楼主(2008-11-12):
對於電腦用戶來講,最親近的莫過於顯示器了,可以說它是電腦系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目前大家常用的還是CRT顯示器,而CRT顯示器也極易出現故障,那麼如何才能檢查和排除這些故障呢?以下就為大家介紹了一些顯示器常見故障解答,希望能對大家使用好電腦有所幫助。

  問:出現黑屏故障應如何排除?

  答:電腦顯示器出現黑屏是用戶在使用電腦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其實,只要稍對電腦硬體中主板、CPU、記憶體、顯示卡等幾大部件有一定的瞭解,非元器件的損壞的簡單故障完全可以自己動手排除。出現這種情況,你可以按照以下的維修步驟和方法進行分析和簡單的維修:

  1.檢查主機電源是否工作;電源風扇是否轉動?用手移到主機機箱背部的開關電源的出風口,感覺有風吹出則電源正常,無風則是電源故障:主機電源開關開啟瞬間鍵盤的三個指示燈(NumLock、CapsLock、ScrollLock)是否閃亮一下?是,則電源正常;主機面板電源指示燈、硬碟指示燈是否亮?亮,則電源正常。因為電源不正常或主板不加電,顯示器沒有收到資料信號,顯然不會顯示。

  2.檢查顯示器是否加電;顯示器的電源開關是否已經開啟?顯示器的電源指示燈是否亮?顯示器的亮度電位器是否關到最小?顯示器的高壓電路是否正常?用手移動到顯示器螢幕是否有“噝噝”聲音、手背汗毛是否豎立?

  3.檢查顯示卡與顯示器信號線接觸是否良好。

  可以拔下插頭檢查一下,D形插口中是否有彎曲、斷針、有大量污垢,這是許多用戶經常遇到的問題。在連接D形插口時,由於用力不均勻,或忘記擰緊插口固定螺絲,使插口接觸不良,或因安裝方法不當用力過大使D形插口內斷針或彎曲,以致接觸不良等。

  4.打開機箱檢查顯示卡是否安裝正確;與主板插槽是否接觸良好。

  顯示卡或插槽是否因使用時間太長而積塵太多,以至造成接觸不良;顯示卡上的晶片是否有燒焦、開裂的痕跡;因顯示卡導致黑屏時,電腦開機自檢時會有一短四長的“嘀嘀”聲提示。安裝顯示卡時,要用手握住顯示卡上半部分,均勻用力插入槽中,使顯示卡的固定螺絲口與主機箱的螺絲口吻合,未插入時不要強行固定,以免造成顯卡扭曲。如果確認安裝正確,可以取下顯示卡用酒精棉球擦一下插腳或者換一個插槽安裝。如果還不行,換一塊好的顯卡試一下。

  5.檢查其他的板卡(包括音效卡、解壓卡、視頻捕捉卡)與主板的插槽接觸是否良好。

  注意檢查硬碟的資料線、電源線接法是否正確?更換其他板卡的插槽,清潔插腳。這一點許多人往往容易忽視。一般認為,電腦黑屏是顯示器部分出問題,與其他設備無關。實際上,因音效卡等設備的安裝不正確,導致系統初始化難以完成,特別是硬碟的資料線、電源線插錯,也容易造成無顯示的故障。

  6.檢查記憶體條與主板的接觸是否良好,記憶體條的品質是否過硬。

  把記憶體條重新插拔一次,或者更換新的記憶體條。如果記憶體條出現問題,電腦在啟動時,會有連續四聲的“嘀嘀”聲。

  7.檢查CPU與主板的接觸是否良好。

  因搬動或其他因素,使CPU與插座接觸不良。用手按一下CPU或取下CPU重新安裝。由於CPU是主機的發熱大件,Socket 7型有可能造成主板彎曲、變形,可在CPU插座主板底層墊平主板。

  8.檢查主板的匯流排頻率、系統頻率、DIMM跳線是否正確。

  對照主板說明書,逐一檢查各個跳線,順序為“系統頻率跳 CPU主頻跳線——DIMM頻率跳線“,設置CPU電壓跳線時要小心,不應設得太高。這一步對於一些組裝機或喜歡超頻的用戶有很大用處。

  9.檢查參數設置檢查CMOS參數設置是否正確,系統軟體設置是否正確。檢查顯卡與主板的相容性是否良好。最好查一下資料進行設置。

  10.檢查環境因素是否正常。

  是否電壓不穩定,或溫度過高等,除了按上述步驟進行檢查外,還可以根據電腦的工作狀況來快速定位,如在開啟主機電源後,可聽見電腦自檢完成,如果硬碟指示燈不停地閃爍,則應在第二步至第四步檢查。

  上述的檢查方法基於顯示器本身無電氣故障,即開啟主機電源後顯示器的電源指示燈不亮。若以上步驟均逐一檢查,顯示器仍不顯示,則很可能屬於電路故障,應請專業人員維修。

  問:顯示器開機幾分鐘後出現模糊現象如何解決?

  答:這種情況可能是顯像管尾部的插座受潮或是受灰塵污染,也可能是其顯像管老化(使用了很長時間後出現的問題)造成的,要根據具體情況“對症下藥”。對於是受潮或受灰塵污染的情況,如果不很嚴重,用酒精清洗顯像管尾部插座部分即可解決。如果情況嚴重,就需要更換顯像管尾部插座了,可以到專業電視機維修部去解決。對於顯像管老化的情況,只能更換顯像管才能徹底解決問題。如果還在保修期內,最好還是先找銷售商(或廠商)解決。

  另外,還有一種原因是顯示器中相關電路的電解電容本身品質不良也會導致此故障發生,但這種情況在目前知名品牌顯示器上出現的可能性很小。

  問:潮濕天氣使用顯示器時顯示亮度不正常如何解決?

  答:這是由於顯示器內部有受潮和灰塵污染的漏電現象。漏電的部位多半集中在顯像管尾端或高壓部位,特別是高壓輸出部位(行輸出變壓器以及行輸出電晶體周圍)。通常在乾燥的天氣工作正常的顯示器,在潮濕的天氣會產生漏電情況,如果是南方黴雨季節更是如此,這些都是導致螢幕亮度不正常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元器件品質有問題,這種不正常只會維持一段時間,一般過20分鐘左右就能恢復正常,因為隨著顯示器內部溫度升高後,濕度降低,漏電也隨之減小,所以亮度會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遇到這種情況應該儘快解決,不然會因漏電造成局部電路短路,最後導致顯示器周邊的高壓電路部分損壞。排除漏電故障並不複雜,首先將顯示器外殼打開,檢查顯示器內部元件、電路板是否有“黴點”(這是導致漏電的主要原因),一旦發現應想辦法給予清除。此外,還要用筆刷清除內部所有元件積累的灰塵,因為灰塵也是導致漏電的原因。運用上述方法後,問題大多能夠得以解決。

  問:顯示器產生彩色斑點怎麼解決?

  答:顯示器出現彩色斑點(簡稱色斑)主要是受到磁場干擾,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被磁化了。解決的方法是,首先應該檢查顯示器周圍是否擺放帶有磁性的物品,比如收音機、電視機、手機、音箱(特別是使用了大功率的外磁式揚聲器)等,應將這些物品遠離顯示器。此外,還要注意顯示器周圍的電源線、資料線等,因為這些都會產生磁場,當通過顯示器附近時,就會對顯示器產生一些不良影響。解決辦法是先挪動顯示器的位置和變換擺放的方向,儘量將其遠離這些導線:其次應使用顯示器自帶的消磁功能進行消磁,只要問題不太嚴重一般都可以得到解決。如果經過上述努力彩色斑點仍然存在,那麼只能找廠商或銷售商幫助解決。

  問:為什麼顯示器會出現閃爍現象?

  答:顯示器出現閃爍現象分為兩種,一種是只是邊緣出現閃爍,另一種是整個螢幕都出現閃爍。前者是由於顯示器自身故障或顯示卡驅動程式造成的,這類故障可以將顯示器連接到其他電腦中進行測試,即可一目了然作出判斷。如果在Windows 9X裏系統不能正確識別監視器類型,可以在“控制面板---顯示---設置---高級---監視器”內更改監視器的類型。對於顯示卡驅動程式存在Bug的問題,可以下載新版本驅動程式加以解決。後者可能是電源插座和室內的日光燈、風扇、組合音響等電器干擾引起的。解決方法,可以將顯示器遠離干擾源或適當提高顯示器的刷新頻率使閃爍降為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