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螢幕常見的故障問答(二)

楼主(2008-11-12):
問:如何防止螢幕保護後出現的“死機”現象?

  答:一般情況下,螢幕保護後的“死機”現象與螢幕保護程式本身無關。問題在於進入螢幕保護的同時是否打開了“電源節能設置”。節能設置允許通過軟體關閉監視器(顯示器),將系統處於休眠狀態,而“死機”現象就是在系統進入休眠狀態後出現的。這種現象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假“死機”現象,表現為當通過滑鼠、鍵盤將系統喚醒,硬碟、顯示器開始啟動,啟動過程應需要一定的等待時間,對於性子比較急的用戶在幾秒鐘內沒有看到系統恢復,便誤以為是出現了“死機”,其實只要耐心等一會就會恢復,根本不用解決:另一種是真“死機”現象,主要原因是電源管理發生衝突,主板CMOS中的Power Management Setup設置可以從硬體上對系統休眠進行控制,但由於Windows是從軟體上對休眠進行控制,因而導致軟硬體之間電源管理模式上產生衝突。排除方法是,進入CMOS把能源控制項全部關閉,使用Windows進行電源管理既可。

  問:為什麼顯示器會發出“哢喀”聲音?

  答:一些早期生產的顯示器由於內部不是採用自動切換掃描頻率,而使用的是機械開關切換掃描頻率,因此這類顯示器在機械開關切換時就會聽到“哢喀”聲音。如果聲音不很大,一般屬於正常現象。但是,如果在切換掃描頻率的同時,畫面亮度也隨之有所變化,並發出“啪啪”響聲,那就不屬於正常現象了。畫面亮度變化並發出“啪啪”響聲,這說明在切換掃描頻率時導致了高壓突變,引起顯像管上的“高壓帽”處打火,等到亮度穩定後,也就不再發出響聲了。這種情況多半發生在空氣潮濕、機器內部塵土過多的顯示器中,而新買的顯示器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問:怎樣實現自動關閉顯示器電源?

  答:在正常情況下,自動或手動關閉顯示器取決於顯示器電源安裝的位置。簡單地說,顯示器電源插頭如果直接插到電源供電插座上,將不能實現自動關閉顯示器,只能手動關閉。如果想使顯示器實現自動關閉,可以將顯示器電源插到機箱電源插座上便可以解決,不過這需要機箱電源帶有插座,同時顯示器更換一條電源連接線才能夠實現。

  問:如何解決顯示的刷新率和設置刷新率不匹配情況?

  答:一般來講,在任何解析度下,刷新率都是完全一致的(採用默認刷新率)。如果將一種解析度(比如1024X768)下的刷新率設置成與默認刷新率不同時(可正常運行),當在此解析度模式下進入某種不同解析度(比如800X600)模式的程式時,刷新率並不是在1024 X768解析度設置後的新刷新率,而是在800X600解析度下的默認刷新率。這就是顯示刷新率與設置刷新率為什麼不匹配的原因。解決辦法是分別將各個解析度(800X600、640X480)下的刷新率都設置成所需要的刷新率,然後回到1024X768解析度,此時再進入任何解析度模式的程式時,都會得到理想的解析度。

  問:為什麼顯示器右邊會出現5mm的“縮進”現象?

  答:這種現象一般不屬於顯示器品質問題,即便更換一台新顯示器也不會解決問題。這種縮進現象主要是因為顯像管的熱穩定性不好造成的,這種現象對於純平顯示器更為明顯。一般的純平顯示器最好的也在lmm,大多都會在2mm,個別情況嚴重的甚至達到5mm。所以在選購顯示器時,一定要在預熱40分鐘後檢查一下“縮進”度比較能真實反映出該顯示器的熱穩定性如何。

  問:如何解決顯示器的顏色不正常問題?

  答:這個問題涉及到兩種情況。一種是開機後螢幕顯示顏色不正常,但使用一段時間後又恢復正常顏色,這類屬於顯示器使用的時間過長而導致顯像管老化,可以到專門維修顯示器地方維修,不過維修後效果未必能改善多少而且費用也不少,不如更換一台新顯示器。另一種是開機後螢幕顯示的顏色不正常,而且無論等多長時間也無法恢復正常的顏色,這種情況可能是顯示器與顯示卡之間的連接插頭有缺針(斷針)或某些針彎曲導致接觸不良,可以檢查顯示器連接插頭是否出現了問題。需要注意的是,檢查時最好與一台正常工作的顯示器進行比較,如果確定是顯示器連接插頭有問題,可以嘗試著到電腦商城賣耗材處購買一個插頭自己替換即可。購買時還應注意與顯示器連接接頭的形狀是否吻合,以防止購買後無法與顯示器連接。

  問:出現“花屏”該怎麼辦?

  答:顯示器出現花屏是電腦常見的故障現象,在文本方式下的花屏表現為字元混亂,圖形方式下通常表現為圖形分層等。在電腦上出現花屏現象時,可採用這樣的方法來處理:

  1.顯示卡與中文系統衝突有些顯示卡與中文系統衝突,從而在退出中文系統時出現花屏,擊鍵無反應,類似死機,此時在無游標情況下,從鍵盤輸入“ModeC080”,花屏就可以解決了。

  2.顯示器解析度設置不當引起花屏在Win3.X與Win95/98中將顯示解析度設置太高時,在使用中可能會出現畫面分層、抖動、甚至黑屏死機的現象。只要把解析度設置為可以正常使用的數值就可以了。

  3.顯示卡主控晶片散熱不良顯示卡主控晶片散熱不良也會引起花屏現象,為顯示卡添加散熱風扇或改善顯示卡的散熱條件,問題就會得到解決。

  4.顯示記憶體速度太低當顯示記憶體的速度太低,與主機速度不匹配時,也可能出現花屏現象,只要通過設置CMOS或降低電腦的系統速度,或更換更高速度的顯示記憶體,就可以避免花屏現象。

  5.顯示記憶體損壞當顯示記憶體有損壞時,系統啟動時就會出現花屏、混亂字元的現象。只要更換顯示記憶體就可以了。

  6.病毒原因某些病毒發作時會引起花屏現象。用殺毒軟體殺毒,病毒殺除後花屏現象就消失了。

  另外,還要注意多關注顯示卡和顯示器之間的相容性問題。

  問:顯示器加電後,電源指示燈不亮,怎麼辦?

  答:首先請檢查連接顯示器的電源線是否接好,電源是否有電。排除上述原因之後,打開顯示器外殼,檢查保險管是否燒斷,如果燒斷,可用同規格的進行替換。替換後,如再次燒保險管,則應重點檢查電源部分的整流濾波電路和電源開關管。

  問:顯示器通電後,電源指示燈不亮,而且機內發出“吱吱”聲,是什麼原因?

  答:出現這樣的故障,說明顯示器內元器件有短路現象,造成電源負載過重。對這樣的故障,應重點檢查行輸出管及周邊電路。一般來說,顯示器的行輸出管大都採用2SD系列大功率三極管,由於工作在高電壓、大電流狀態下,比較容易損壞。如果行輸出管損壞,應用同型號或參數相似的管子進行替換。

  問:顯示器通電後,螢幕沒有光柵,是什麼原因?

  答:出現這種故障,應首先確定是不是保險管燒斷,如果保險管並沒有燒斷,則應重點檢查電源開關管的啟動電阻和開關管本身,因為這兩個元件如果出問題,將造成電源沒有輸出,掃描電路無法工作,自然就沒有光柵出現了。

  問:顯示器亮度不夠,而且調亮度旋鈕不起作用,怎麼辦?

  答: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亮度控制電路或調節電位器有問題,必要時可進行更換;二是顯示器使用時間過長,造成顯像管老化,如果確定是這種情況,則可調節行輸出變壓器上的陽極電壓,適當將陽極電壓調高一些,以增強字元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