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檢修顯示器的常見方法(一)

楼主(2008-11-12):
檢修顯示器故障的常用方法很多,熟練的掌握和應用其常見的檢查,測試,維修方法是顯示器維修能很快提高的重要方式。也是能快速查出故障元器件的重要手段!下面就具體介紹一些維修中常見的檢修方法。

1.測電流法:

測量電流是顯示器維修的基礎方法之一。它主要用於測量電晶體,積體電路塊的電源的負載電流和工作電流,以此來檢測積體電路,電晶體等元器件的工作狀態是否正常,其電源負載是否正常等等。只要所測得的電晶體或積體電路的負載電流正常,就可斷定該電路的工作狀態就基本正常。反之,如果其電流和正常值相比變化很大,那就說明該電路有問題,就可對症下藥,對其重點檢查。

2.測電壓法:

測量電壓也是維修顯示器的基礎方法之一。在實踐中經常用到,它主要是測量電路和其元器件的工作電壓,以此來對故障部位和元器件進行判定。測電壓又可分為測交流電壓和測直流電壓兩種類別。測交流電壓就是用萬用表的交流電壓擋,來測量顯示器電源的交流電壓值。當然也可在萬用表上串連上一個0.1uF左右的耐壓足夠大的電容來測量場掃描輸出電路,行掃描輸出電路,視屏放大電路等部位的交流部分。用萬用表檢查其交流電壓是否有無或大小,然後再于正常狀態下所測數值來進行比較,以此來判斷該電路的工作是否正常。

3.測電阻法:

測量電阻也是維修顯示器的基礎方法之一。它主要分為兩種測量,一是測量顯示器電路和元器件的對地電阻值;一是測量元器件的本身的電阻值。測量電路輸出端的對地電阻值,可以判別電路的負載是否正常,如當測量穩壓電源輸出端的對地電阻值時,如果其負載電阻發生較大的變化,那麼穩壓電源輸出端的對地電阻必然會有較大的變化,這就可很容易的判定故障的所在。當測量電晶體或積體電路塊的各個腳的對地電阻值時,需要測量其正反向電阻,通常情況下以負表筆接地時測得的阻值為正向電阻,而以正表筆接地時所測得的電阻值當然就為反向電阻了。這就可根據所測電阻值的變化,來和正常情況下的電阻值進行比較,就可判斷出故障所在。其次,當無法清楚的判定故障的具體部位時,可取下電晶體或積體電路塊,來測量電晶體各腳之間的正反向電阻值和積體電路塊各腳與其接地腳之間的正反向電阻值,也可大概判斷出電晶體或積體電路塊的好壞!

4.觀察法:

顧名思義,就是用眼睛直接觀察元器件是否燒毀,損壞,變型,變色,破裂等等,已及如接通電流後顯管燈絲亮不亮等,這些問題往往就是故障所在或故障相關,找到這些問題,往往就能很快的判斷出問題修復顯示器。

5.敲擊法:

這也是檢修顯示器很有效的方法之一,特別是對於虛焊和接觸不良等引起的故障。其方法是,用絕緣體,如木棍,在加電或不加電的情況下,對有可能出問題的部位,進行敲打和按壓,就可較容易的發現虛焊和接觸不良等故障。

6.摸溫法:

就是直接用手去摸被懷疑的元器件的溫度,就可很快的判斷出問題所在。這種方法主要用於檢查電解電容,變壓器,電晶體等部件出問題時可用,根據其溫度的異常變化升高等現象來發現問題。但此方法一定要在斷電的情況下進行哈,還要千萬注意不要燙著手。

7.冷熱法:
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特別是對於一些熱穩定性差和一些發熱較嚴重的元器件用此法還比較有效。其方法是當發現哪個元器件溫升異常時,可用純酒精蘸在棉花球上敷於該元器件的表面讓其迅速冷卻。其原理和硬體超頻中的水冷降溫法相同哈。待冷卻後再開機,如發現剛才的故障明顯減輕或消失,則可初步判斷該元器件已熱失效或已有問題,可將其更換之。而加溫法呢他是和冷卻法相輔相成的哈,當發現元器件熱穩定性差時,用冷卻法無效的情況下,我們就可用烙鐵或電吹風等對被懷疑的元器件進行適當的加熱處理,然後在開機觀察如發現剛才不明顯的故障加重了,那我們就可對該元器件進行重點檢查,直至將其更換之。

8.干擾法:

在業餘條件下,用干擾法進行檢修也是一種較常見的方法。其方法是,用解刀等物去接觸該電路的輸入端,注入人體感應信號或碰撞時產生的物理性雜波。用來檢查視頻,中頻等電路,然後可根據顯示幕上的雜波反應,就可一基本斷定電路工作是否正常。其檢查順序應從後級向前級,檢查到哪級無雜波反應哪級就有問題,就可對其進行重點檢測。

9.換件法:

換件法是很實用和很快捷的檢修方法。當你對哪個元器件拿不準時,就可先將其更換掉,換上好的元器件,如果故障消除,就證明原來的元器件有問題。特別是對於一些不便測量的元器件的故障更應如此。如高壓包[內部繞組短路],高壓矽堆[其內部絕緣不好,整流特性差等],以及一些電容電阻等。

网友:
謝謝提供~ 很多的資料~感恩n_122| `

网友:
最近我很忙,比較沒時間貼文章,很謝謝你的提供。

网友(2008-12-30):
值得參考的資料,謝謝您的提供

网友(2009-03-24):
哈哈 ~~我最常用的是   亂槍換件法:

网友:
不錯的參考資料!

不錯的參考資料!這些方法對於修電子電路剛好的用的到,有時也剛好可以用聞的!

网友(2009-05-16):
值得一看的文章

网友(2009-11-30):
受益良多..謝謝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好文章 學習解問題中^^

网友:
謝大大詳細的解說~謝分享........:)

网友:
不錯的參考資料!這些方法對於修電子電路剛好的用的到

网友(2011-08-29):
好耶
新手寶貴的資料
謝謝版大的分享

网友:
很寶貴的經驗資料,這些方法應該也泛用於其他電路的檢修,受教了,謝謝

网友(2011-09-29):
不錯的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