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顯示器故障的維修(二)

楼主(2008-11-12):
1.如何維修顯示器的開關電源。

如今的電腦顯示器中的電源絕大部分都採用的是開關型穩壓電源[開關電源]。所謂開關電源,是指開關電源中的調整管工作在截止區和飽和區。它截止時,相當機械開關的斷開,飽和時,相當於機械開關的閉合。這種起開關作用的三極管,就叫開關管[開關調整管,三極管的一種],用開關管來穩定電壓的電源,我們就把它稱作開關穩壓電源。顯示器中所出的很大一部分故障都是開關電源的故障,有人戲說,只要掌握了開關電源的維修方法,就可出師修顯示器了。

開關型穩壓電源同老式的線性串聯型穩壓電源相比,其具有功耗小效率高,穩壓範圍寬,可靠安全,不用龐大的電源變壓器,濾波電容容量小,機內溫升低等優點。按開關電源和負載的聯接方式劃分,開關電源又可分為串聯型和並聯型兩類。串聯型開關電源的輸出端通過開關調整管及整流二級管與電網直接相聯,故其整機底板都帶電,俗稱'熱底板',給維修帶來很大的安全問題,大家在拆機的時侯要注意。串聯型開關電源的優處就是對電路要求簡單,對開關調整管要求較低。而並聯型開關電源,其輸出端與交流220V電網間由開關變壓器一次側,二次側進行隔離,因此整機電路板上除了於開關變壓器一次側相連的部位外,其餘地方均不帶電,故稱其為'冷底板'。並聯型開關電源安全性好,可是其電路相對複雜,對開關管的要求較高,如其保護電路工作壯態不良,那其產生的故障也較多較為嚴重。如果按不同的激勵方式來劃分,又分為他激式和自激式兩類。

在維修開關電源的時侯最好要加入一個隔離變壓器。啥叫隔離變壓器呢?就是指在開關電源的一次側和二次側變壓比為1:1的電源變壓器,它可避免由於公共地帶電造成人員觸電。對於14寸到17寸的顯示器用70W-100W的隔離變壓器就夠了。隔離變壓器可購買也可自製。自製隔離變壓器,一般要求其功率大於所修機器的20%-40%既可。對於100W的隔離變壓器自製可用舊電源變壓器將其二次側拆出,然後重繞隔離層[要保證隔離良好],然後再用1mm的漆包線按原箍數重新繞制即可。

在維修開關電源的時侯亦可以採用降壓檢修法。其方法是,將顯示器的電源插頭,接在一個交流變壓器上,再把交流調壓器的輸出電壓調到100V左右,然後在通電檢修,並逐次提高電源電壓來檢修。

a.故障一,開機既燒保險,輸出電壓為零。這一般是由開關管被擊穿,C,E極短路所造成的。此時可先將開關管拆下測其C,E結電阻,如為零或很小,則換掉既可。但也要檢查下其他元器件有無問題後方才開機。

b.故障二,光柵出現'S'形的扭曲。這問題應重點檢查濾波電路和穩壓電路,一般是二極體有一隻斷路,由全波整流變成半波整流,或其濾波電容容量減少所致。

c.故障三,交流220V整流濾波電路出現短路性故障,且開機燒保險。應檢查一下整流二極體有無短路,濾波電容是否嚴重漏電。還可拔去消磁線圈插頭,檢查下消磁熱敏電阻有無短路性故障,如有應換新。

d.故障四,開機無光柵,無顯示,電源指示燈也不亮,但不燒保險。這個問題應檢查交流互感變壓器有無開路,整流電路的限流電阻[一般為15-25W,5-40歐的水泥電阻]有無開路[燒斷]失效,或整流二極體是否斷路。

e.故障五,無光柵、無顯示,且機內發出異常聲響。如發出"吱吱"聲,說明振盪頻率低,應檢查與振盪有關的元件,如發出"嗒嗒"聲,說明電源過流保護,應檢查過流保護電路。

f.故障六,輸出電壓高於或低於正常值。輸出電壓高出或低出正常值十幾伏到幾十伏,但又不為零,保護電路也未動作[燒毀]。這時的故障現象將隨電壓變化而情況各異。這時可調整穩壓調整電位器,如輸出不變或變化很小,就說明取樣誤差放大電路有故障,其中提供基準的穩壓二極體被擊穿或短路的可能性很大。其次,取樣放大電晶體損壞,都可造成輸出電壓變大或變小。

2.顯管高壓打火的維修。

顯管高壓打火故障也是顯示器維修中最常見的問題之一。其主要表現為螢光屏光柵出現許多無規律的亮點,嚴重時成點狀的線,有時還可聽見機內“吱吱”作響,如果打火嚴重,將造成顯示圖像模糊,並可能將產生數秒或數分鐘後光柵消失的故障現象。而顯管高壓打火產生的原因和部位較多,主要有:顯像管座內高壓打火;顯像管高壓嘴或高壓帽打火;高壓包高壓引線端打火;聚焦電位器內部接觸不良打火等等。下面我們就分別的說一下其維修的方法。

a.顯像管座打火的維修。

顯像管座的打火一般在聚焦級。產生顯像管座內部打火的原因主要是顯示器使用的環境過於潮濕或長期不用造成的。由於聚焦級的電壓很高在4-9KV之間,修理方法是,關掉電源,將管座從尾板上拆下,用小刀或細砂紙將管腳的鏽跡刮去,再用純酒精清洗乾淨。並把管座塑膠內壁的鏽跡用酒精清洗乾淨,然後用吹風吹乾,重新裝好即可。

b.顯像管高壓嘴或高壓帽周圍打火。

顯像管高壓嘴周圍打火,除環境潮濕外,還有顯管的高壓嘴和錐體玻璃之間接觸不緊密或有雜質也有關。要修高壓嘴打火,先得對其放電,方法是將一大號木柄平口解刀,插入高壓嘴中多次碰觸既可,有時還可聽見'啪'的放電聲。然後取下高壓帽,檢查高壓嘴及高壓卡簧有無鏽跡其周圍有無打火跡象和積灰。如有,可照前法將其清除乾淨,然後用吹風將其吹幹,要注意溫度和時間,以免顯管局部過熱而炸裂。然後在高壓嘴周圍均勻的塗上一些黃油,再扣好高壓帽即可。

c.高壓包及聚焦電位器打火。

高壓包打火可造成光柵模糊或無光柵。如果是高壓包本身打火,那就只有換新的。如果是高壓包的引線端打火,可用純酒精將其搽乾淨即可。

如果是高壓包上的聚焦電位器打火,可關機後調整聚焦電位器多次,看是否能使其內部觸點接觸變好。如不行,最好還是將其更換掉。

3.如何對顯示器進行消磁。

顯示幕被磁化出現色斑也是常遇到的問題。其產生的原因主要有,顯示器靠近磁性物品被磁化;搬動顯示器後,使機內偏轉線圈發生移位,產生色純不良;消磁電路損壞。雖然一些顯示器自身帶有一定的消磁功能,但對於較嚴重的磁化就有些無能為力了。

對於因受外磁場干擾而造成的色純不良,可用外消磁器進行消磁。消磁器可購買,也可自製。自製消磁器可用工業用交流接觸器拆去一邊後接上電源線及開關放入塑膠長筒內或繞上一層電膠布即可。在應急的情況下,可找一隻廢舊電度錶[1-5A都可],取下電壓線圈,將其'門'形線芯取掉,只剩穿入線圈的T型鐵芯和線圈,然後在線圈的兩接線柱上接上電源線及開關插頭,再用塑膠布將其纏牢即可。但無論哪種消磁法,都要注意安全。通電後手握消磁器不斷晃動,逐漸靠近螢光屏,對帶磁部位可反復進行,然後一邊晃動消磁器一邊後退到離螢光屏2米左右再關掉電源。每次通電時間不宜過長,如果一次消磁效果不好可反復進行幾次。

對於由於搬動顯示器後造成的色純不良,可打開顯現器後蓋將偏轉線圈恢復原來的位置並將偏轉線圈螺釘擰緊既可。對於因機內消磁電路損壞引起的色純不良,可先檢查一下熱敏[消磁]電阻是否損壞,將其取下,用手搖如發出'嘩嘩'的聲音則為熱敏電阻已淬。用萬用表查其引腳電阻值,如阻值小於8歐或大於50歐則說明消磁電阻內RTC元件已壞,應換新。如消磁電阻阻值正常,則應重點檢查消磁線圈的引線,插頭,插座之間有無鬆動和接觸不良。另外如消磁電阻短路或漏電還將造成開機燒保險的故障,大家要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分享一些寶貴資料n_023|

网友(2009-05-16):
收下來了值得珍藏 謝

网友:
萬分感謝您熱心分享!

网友(2009-11-28):
謝謝大大詳細的說明,我要努力去了,謝謝大大

网友:
謝謝大大用心,小弟先收下來,仔細體會。

网友:
謝謝分享寶貴資料

网友:
正需要這份寶貴資料,卸卸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