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請問有關故障電視盒的檢查

楼主(2008-11-13):
我有一個亞邁的電視盒 他目前是按電源鈕不過電也沒有亮燈
http://www.arclink.com.tw/produc ... d=1539&pg=topic

把5V變壓器量插進去後量插座的腳位是低電壓0.9左右,這樣是不是短路了 插座後方的電容也是只有低電位
量插座後方第一個接的電感他阻值很小各位數而已 這樣電感應該算正常吧
另外從插座進來電壓正級的部分先接一個上面標150的電感後在接一個220uF的電容進來後會通到一顆MP1410ES腳位2
然後這顆晶片他2跟7腳位被用漆包線連起來然後通往一個好像是3級體的地方 我想那邊可能是要給電視調協器用的
不過這電視盒之前並沒有使用電視調協器的部分 他是拿來接監視器拿來當接收AV訊號輸出到電腦顯示器上看的
壞掉的當時是有人踢到延長線造成斷電 重開電源後就不能用了@@
想詢問有什麼方法可以檢查是不是電源哪短路或是那顆MP1410ES要怎麼檢查好壞呢

另外論壇可以怎麼貼圖呢? 看了幫助,但找不到可以夾帶附件的地方或像迴紋針按鈕之類

网友:
貼圖 的話 有設定~你要多去別的地方 發言 等級提高 一些些
就可以上傳圖片了 Wn_122| 大有調整過了多幾偏就可以上傳圖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測量5V變壓器量插進去後量插座的腳位是低電壓0.9左右,如果你確定你的5V變壓器正常,那不是插座有故障就是短路,如果是踢到延長線之後就這樣,我認為5V插座壞了的機會較大。

网友:
這個例子剛好想到一個問題,供電不正常要先修供電,其它的先不要管,否則只是把範圍越弄越大而已。

楼主:
插座 是DC座
可是我本來也是懷疑有沒有可能變空焊 所以我是直接在插座後方正級要連往板子的地方(屁股的洞洞)量的
電源部分有用電腦的5V電源改DC頭接上去用也是一樣
難道是裡頭那根斷了...
感謝壇主提供這訊息

........
剛剛把插座拆下來試過了 插座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說的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的話,請你把接在插座上那端的電感先焊下來,然後再測量插座後是不是5V。

楼主:
恩恩 是這樣接
可是那個電感 我沒辦法拆.... 他沒有接腳或點可以讓我幫他針灸
它長相這樣 http://www.100y.com.tw/product_jpg_original/A008748.jpg
我只有銲槍而已,不知道要怎麼把他拿下來 ....
是不是要熱風槍才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用烙鐵或焊槍就可以拆下來了,不需要熱風槍。
怎麼拆?這個你要想辦法了。

网友(2010-12-16):
用烙鐵快速融化二腳

网友(2011-09-29):
從三角缺口加點焊錫快速加焊應該就可以拿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