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代用問題

楼主(2008-11-13):
請問..
APEC AP9915H TO-252 20V 20A 0.050Ω
APEC AP9916H TO-252 18V 35A 0.025Ω
APEC AP9918H TO-252 20V 45A 0.014Ω
以上可用IPD090N03L代用

這樣真的可以嗎..零件商跟我這麼說的..
那為何p4p800那片主機板有9915h又有9918h呢
華碩為何不都用一種型號就好...感覺怪怪的.
有大大可以解惑嗎

网友:
90N03L 30V 0.0057Ω 80A 95W

常來這裡的朋友,動動腦,想想看為什麼?

楼主:
比較ap9915h.ap9916h.9918h.90N03L
這4個mos的Datasheet.發現9915.9916.9918都有限制2.5v的能力.
而90N03L卻沒有..
或許其他用途可以代用.但在p4p800主機板上好像是針對2.5v而來.
應該不能代用吧..希望大大們能解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這4個mos的Datasheet.發現9915.9916.9918都有限制2.5v的能力.而90N03L卻沒有......

以上應該是你自己想的吧!Datasheet的意思不是這樣的。

大家想一想為什麼不用一種型號就好,而要用那麼多種?

网友:
那個2.5V是不是說他最低能應用的範圍 而不是可限制在2.5V的意思
而90N03L能當代用品是因為它能允許更大的電流流通足以應付比他低電流的產品
而電壓的問題因為充其量也不會高過12V  這顆有30V已經很足夠了
不用一種型號的原因可能是成本問題  懷疑大電流低電阻的比較貴..

以上是我猜測的

网友:
有些地方電流沒那樣大~可以用小一點
主機板的使用電壓都很低
廠商要省錢~ 便宜夠用就可以~

网友:
小龐已經把答案正確的說出來了,99xx系列的2.5V是指該型號MOSFET VGS最低的啟動電壓,95N03L它的VGS啟動電壓是1V,很明顯的,95N03L更優於99xx,所以若指這個特性,95N03L可以代99xx,反之則不行,其餘特性那更不用說,95N03L好太多了,舉其中一項導通內阻來說,以上99xx系列最好的是AP9918H,但是它也有0.014Ω(14mΩ),大家可以看一下95N03L,它只有0.0057Ω(5.7mΩ),這明顯表示在同樣條件下,95N03L因為有比較少的內阻損耗,也相對有較低的熱量。

再來!如果全部都用95N03L,那這張主機板的製造成本一定比用99xx系列高許多,總之一句話,這是成本考量。

MOSFET輸出多少電壓是靠電源管理晶片或由閘極(G)控制,並不是由它本身控制,如果把MOSFET比喻成一台摩托車,你要它跑多快是你,而油門就是閘極(G),或許這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只是要讓大家明白其中的關係。

所以!零件商說可以代用是對的。

网友:
我一直很少注意內阻損耗,又偷偷學了一課.

楼主:
原來如此..
那麼我就可以買那種來代替所有了..真是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預祝你成功。

网友(2008-12-29):
回复 网友C:

那請問95N03L這顆可取代98N03L這顆嗎

我有一顆98N03L燒掉了,但替代料方面不 知怎麼去找

我廢板很多

楼主:
應該不行..
98N03L的內阻比95N03L還要小..

网友:
大家好:
第一次報到,大家是否有發現到ASUS P4P800.P4P8X系列,AGP插槽旁邊2顆中功率MOSFET(9915H)發熱變色導致燒毀不開機.
而板子卻預留大功率晶體的位置,可見是為了COSTDOWN,所以我換了2SK2885A大功率FET,之後果然開機了,溫度超低的.
CELERON D330/2.66G超頻到3.6G還跑的嚇嚇叫.超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你的經驗分享。
你文中提及AGP插槽旁邊2顆中功率MOSFET(9915H)發熱變色導致燒毀不開機.而板子卻預留大功率晶體的位置,可見是為了COSTDOWN......,請問是不是指下圖照片中K3638這種情形?

如果就是指照片中K3638旁邊預留較大位置的話,那就不是為了COSTDOWN,而是你誤會它的意思了,主機板在用的功率MOSFET大約分兩種,較早期是用TO-263,後期是用TO-252。
TO-263又稱D2PAK,而TO-252又稱DPAK,兩者比起來D2PAK的體積比DPAK大很多,請注意,只是體積大很多。

我幫你查了一下2SK2885A的特性為30V 45A 75W 10mΩ,它就是D2PAK封裝,我桌上剛好有一顆壞掉的FDD8896,它就是DPAK封裝,我也查一下它的特性為30V 94A 80W 5.7mΩ。很明顯的,小體積的FDD8896打敗大體積的2SK2885A,其中FDD8896的耐電流及內阻甚至比2SK2885A好上一倍,如果你換用FDD8896,它的熱量勢必比2SK2885A更低更耐用。

這代表什麼?
一、主機板設計者是考慮D2PAK及DPAK能兩者都能通用,才做如此設計,而不是為了COSTDOWN。
二、MOSFET的等級並不是用體積來決定,是要看它的特性後才能定論。

网友:
老師果然博學多聞,是我誤會了,我只是手邊剛好有一些拆板FET,查一下特性表較高一等的代用一下。
來到這個園地受益匪淺,增進我的維修技術及速度,改天較有空我也會將我的維修經驗分享給大家。
在此謝謝各位先進。

网友:
關於mosfet代用問題 <---我想找應該還OK
可是焊下來好像不簡單捏..
我試過用普通焊槍,溫控焊槍,熱風槍
死命的,努力的,拼命的 弄他
最後!!!
外面的黑皮破了... 底部的幾隻腳還在..
不知道w大和p大有沒有絕招分享=.=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你是用那一種熱風槍拆?用變溫烙鐵應該也很好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用那一種熱風槍拆?用變溫烙鐵應該也很好拆呀!

大陸品牌的"高登952"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高迪 GORDAK 952 嗎~~~~...我用這台還漫好用的阿~~~~
你買多少阿~我買17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迪 GORDAK 952 嗎~~~~...我用這台還漫好用的阿~~~~
你買多少阿~我買1700元~

我是從大陸找人代轉買回來一堆「機司頭」
那台我買280(人頭紙) 換算應該是x5 =1400 <--  不過比較重 運費就不少錢了
不過也比較划的來  花了九百元(人頭紙)連運費 買一堆哈哈^^
只是買回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台是吃220v的電...
又花了3百多去買220v的電線和插座回來改
還好現在冬天不用吹冷氣=.= 不然一定被家人抗議

网友:
回复 网友I:

恩恩
跟我的一樣~~ 我覺得這台還不錯用阿~~只是我有換過電阻~~~因為黑黑~
我是朋友回台灣順道帶回的~所以沒運費~~
幫我帶W大 的安泰信 預熱台280元 跟鋼網.... ~只是我朋友剛回大陸又要2各月才會回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472&extra=page%3D1

网友:
C大~~ 請問一下 你是剛買回來就那樣了嗎?@@ 那我想我真的是要拆開看一下吧
我剛買回來第二星期而=.= 看你那篇我還真的是有點orz 傳說中的大陸黑心貨....
正想到要買預熱台而以 想想還是支持國貨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對阿~~才開2次就這樣~   現在換了5瓦的電阻~~
不會黑黑了...
看了對岸的拆了也黑黑~ 看過2台~
預熱台 我建議買 安泰信的~~因為大陸這家品質不錯~~台灣很多
電子材料 有近它們的產品~....
不然就YAHHO LR那台~  6千多元的~~  因為LR的品質W大用過~應該不錯~
最近有在注意  預熱台  因為遲早要買的~~....

网友:
嗯嗯  不過我以操了好多天了  @@ 有空再分解他和你分享是不是"黑黑的"
預熱台~我考慮看看 拿個十元 硬幣丟一下 看看 正面人頭買台灣的 反面十元買大陸的

网友(2010-03-18):
mosfet的替換是看最大電壓,而內阻是愈小愈好,電流是愈大愈好,只是價錢會不一樣

网友K:
ASUS A7V400-MX SE主機板上CPU周圍有八個MOSFET焊接座(大小都相同),但出廠時實際上只焊上四顆70T03 (30V 60A),其他四個是空的。電源管理晶片採用RT9241B + RT9602,為二相供電,每相供電用一個電感兩個70T03。

這種情況下如果只單純補足八顆,可讓原本一上一下的MOSET供電設計變成二上(進)二下(出)的設計嗎?

補上的四顆如果用同樣的70T03應該沒甚麼問題?
但如果是八顆都不一樣,可不可行?(前提是都可代用70T03)
如果是四顆(進)、四顆(出)相同可行?
如果是兩顆(進)、兩顆(出)相同可行?
(不同相的上MOSFET不同,同相的上MOSFET相同;不同相的下MOSFET不同,同相的下MOSFET相同)
(同相的上MOSFET不同,不同相的上MOSFET相同;同相的下MOSFET不同,不同相的下MOSFET相同)

(廠牌、型號、電壓、電流、內阻都可以不同,只要VGS及內阻更低,電壓和電流更大?還有沒有其他未考慮到的因素?
是不是要在PWM可調控的範圍內,VGS及內阻盡量更低,電壓和電流盡量更大?
如果PWM可調控最大35V 75A,可用100V 200A的MOSFET來完全代用?‧‧‧)

网友:
主機板的減料廠商是作過評估才敢拿出來賣,在正常狀況下是不用再費工夫去加料.
減料是廠商各顯神通,可能是有低價高性能的新料,可能是過度設計,可能是缺料...
如果能比較MB各版本的變化,又有內線消息才會十分清楚這些過程.

商品性能是夠用就好,就好像錢夠用就好,不用過度去追求100分!(要達到目的是要付出代價的)
例如:對一般人而言改裝車是無意義的,有錢就去買高檔的.
如果主機板有高性要的要求,就要買有高性能設計的主機板,才有平均的元件性能.(高容量要有高驅動力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K:
ASUS A7V400-MX SE主機板上CPU周圍有六個MOSFET焊接座(大小都相同),但出廠時實際上只焊上三顆70T03 (30V 60A),其他三個是空的。
就是說(看起來)原本要用六顆,但只用了三顆的情況下,我們可否補上另外三顆讓他達到原設計的 ...

CPU的核心電壓是多相降壓方式供電
兩顆MOSFET一相(上半橋 & 下半橋)
由一顆專用的IC做控制
該顆IC決定相數
就算你把MOSFET都補滿了
也未必有作用

請參考s10264chen近期發表的主題
高功率CPU核心電壓供電電路設計要點(轉載)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 ... o=lastpost#lastpost
主題內的貼圖是四相供電

上橋注重QG
下橋注重RDS(on)

网友:
在高功率CPU核心電壓供電電路設計要點中,首先提到intel所訂出的供電規格,
mb系統與power ic  mos 廠商依據著intel的規格去設計新產品
(intel從開始生產cpu就定好策略,要幫大家生產pc,(要大家多用cpu),不自己大量生產mb)
所以大家可以由供電規格,電路設計,元件,電路板設計這一路走下去,進入mb系統的電源設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