鍋爐控制器

楼主(2008-11-13):
公司的鍋爐控制器壞了,顯示器一直顯示錯誤,廠商說要整個換掉,時機歹歹,我們就把修一下吧!
看了一下這張電路板上的零件都沒有貴的,所有的IC都裝上IC座,但是這些IC座的簧片都黑了,不但如此連IC的腳都變成黑色,所以先全部換掉再說,換完後雖然沒有顯示錯誤,但是變成跳動亂閃,用示波器看了一下電源交流漣波,咦!很正常。

這張控制板的輸入訊號是靠旁邊的端子台來的,它被我拆下來理應沒有訊號了,為什麼還會亂跳?難不成是光耦合壞了嗎?因為光耦合有裝插座,所以把上面的光耦合全部拆下來,再一個一個插上去試,果然壞了一個,請看下圖︰

注意看黃色繼電器上的那一個就是故障的光耦合,因為我沒有八腳的,所以用兩個四腳的代替,下圖中間那兩個四腳的光耦合就是新換的。

試一下吧!終於不亂跳了。

完修後清潔電路板也是很重要的,用香焦水把它洗乾淨。

网友:
鍋爐廠商一定恨死你,阻礙他發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早已遭受多種行業通緝,不差這一行啦!

网友:
問個外行問題....什麼是光耦合器?

网友:
w大零件都被很多喔
不然怎麼都有一堆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耦合你就想是一個利用光線當開闢的零件,光的速度很快,很適合高速電路使用,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因為是用光做媒介,所以一邊故障時,不會影響另外一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面孔喔!歡迎你加入這個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行列。
我的零件可能可以開一家小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面孔喔!歡迎你加入這個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行列。
我的零件可能可以開一家小店了。

~~~~學學大陸的~到時候W大可以設計東西~還有進些東西來賣了~賺賺零用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合你就想是一個利用光線當開闢的零件,光的速度很快,很適合高速電路使用,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因為是用光做媒介,所以一邊故障時,不會影響另外一方。 ...

這樣"口語"化的說明我就瞭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學學大陸的~到時候W大可以設計東西~還有進些東西來賣了~賺賺零用錢~

W大會這麼跟你講...

"偶有必要去設計些東西來販賣謀生嗎?!~~~~偶的工時每小時XXX元上下捏~~~~~"(用XXX代表數字避免國稅局找W大查稅)

但是社會這麼不景氣....W大開班教導主機板維修好了.....包准你年收入超高....

网友:
不曉得W大零件都哪裡進的呢?
像有時候要找硬碟的晶片SH6950D等等
在台灣好像比較難找到
不知W大可否介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噓!國稅局找我的話你也別想安穩睡覺!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硬碟的晶片我們不會用到,所以我沒有廠商來源,這個問題要問專門救硬碟資料的人才會清楚。
不過以目前硬碟售價直直落的情況,我想如果硬碟壞在電路板的話,應該會從報癈硬碟上拆,所以,這跟修主機板一樣,癈板要收集一些才行。

网友:
放心我會保守秘密的~那也要快點收集一點東西來放放
我是愛修東西~喜歡把東西修好的感覺
有機會多跟W大學習

网友:
我覺得就算有一身好手藝也要有一家彈藥充足的軍火商(電子材料行)支援......

否則你買啥都買不到很吐血..

楼主:
回复 网友G:

這點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樣,是要一個取之不盡的回收場即可。

网友:
沒錯我也想要一個取之不盡的回收廠
希望一步一步收集
流口水...(幻想一堆替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點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樣,是要一個取之不盡的回收場即可。

W大經常使用報廢零件修東西嗎?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會呀!為什麼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呀!為什麼不呢?

我以為你都用新的零件...IC不包含在內

网友(2009-12-28):
引用 楼主:
新面孔喔!歡迎你加入這個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行列。
我的零件可能可以開一家小店了。

真是有意思的說法。
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有些東西已經便宜到不值得花幾去修了吧!(人工費用太貴)
不過自己愛修愛玩則不在此列。
但是就算是自己愛玩,也確實有「阻礙資訊業的發展」,總之,很有意思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真正有意思,真正有邏輯觀念,很清楚的電子運作原理的W大,為您拍拍手,放煙火(埃,這不好,因為制造碳排放)拍拍手就好,朝著您的腳步往前進。加油加油

网友:
香蕉水拿來洗電路板...不會有香蕉味ㄇ...(說笑的)想問一下喔香蕉水刷完隻厚要用吹風機吹乾ㄇ
如果沒有香蕉水
去兹油可以ㄇ

网友(2011-11-15):
恭喜大大完修,我很好奇是怎樣的鍋爐控制器,跟我的工作有關!

网友J:
WISH大您好,

小弟也有類似問題, 可否給點建議, 感謝您!

http://bbs.pigoo.com/thread-340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WISH大您好,

小弟也有類似問題, 可否給點建議, 感謝您!

除濕機的鍋爐應該沒相關,你是指電路板清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