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麼用烙鐵把20Pin的IC烙下來?

楼主(2008-11-14):
公司很窮酸克難;沒有熱風槍或是錫臚等工具...維修都是一根烙鐵焊天下
更換IC時我是把焊錫融化;讓兩邊的IC腳位脫離
問題是現在的IC腳位很多..20 Pin已經是我的極限
不知道個位前輩有什麼好意見
能用烙鐵換IC?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
如果是DIP型的IC你可以用吸錫槍與吸錫線兩者並用應該是勉強可以,但是如果是SMD你可能至少需要兩支烙鐵比較不會焊壞,不過如果你已經確定要拆的IC已經壞了,那就簡單了,你用斜口鉗把靠近IC那邊的腳剪斷,再一根一根拆下也行。

這樣應該符合用烙鐵換IC的要求。

楼主:
果然..前輩就是不一樣..只怪我的腦筋太死,不懂得轉彎.
學到了好技巧..再次謝謝

网友(2009-10-23):
引用 网友A:
你好︰
如果是DIP型的IC你可以用吸錫槍與吸錫線兩者並用應該是勉強可以,但是如果是SMD你可能至少需要兩支烙鐵比較不會焊壞,不過如果你已經確定要拆的IC已經壞了,那就簡單了,你用斜口鉗把靠近IC那邊的腳剪斷,再一根一根拆下 ...

沒錯,用吸錫鎗將大部分的銲錫吸掉,再用錫線吸走剩餘的銲錫,使接腳與接點分離,就可以了
請教W大,兩支烙鐵要怎麼用阿?可以教一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問題有點....

請問 p 大是本科系畢業的麼? 謝謝!

网友:
如果確認IC是壞掉的只是要拆下那就簡單囉...

如果還打算裝回去就比較麻煩了....

不論是融一邊拆、斷腳拆都可以....猛一點的

拿大美工刀直接弄斷針腳再處理殘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