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KV7主機板無法開機問題

楼主(2008-11-15):
各位先進大家好小弟是今天剛加入的新成員

因為自己喜歡找相關資訊,自己DIY想辦法維修

因此希望各位先進能給小弟方向

主機板型號:Abit KV7
晶片組:北橋KT600 南橋VT8237

故障狀況描述: 按下開機鍵後,Power、風扇、光碟機、Power、HD燈皆如同一般正常開機的初始步驟
               但無法發出"嗶"聲後進入BIOS開機畫面,螢幕呈現無信號輸入訊息,Power、HD燈恆亮
               且一直呈現此一狀態。
後續處理程序: 1.當拔除光碟機電源後,可以開機進入windows(但須重複開關機多次),而且關機後便無法重開機
                  又呈現故障狀況。
               2.換正常電腦的Power,換好後第一次開機可以正常進入windows,但關機重開後又再次呈現故障狀況。
               3.更換主機板後,電腦恢復正常,因此判斷是主機板故障。

想請教各位先進,這會是哪一部份出了問題,因為就目視觀察電容沒有發生爆漿狀況,元件也無燒毀情況
不知道要由哪一部份下手

感謝各位看完這一篇冗長的文章 希望各位先進賜教  謝謝

网友:
你可能要先刷一下bios  修正一下錯誤 不然就載入BIOS 安全育設值或電池放電
畢竟你的還可以開機~進入了XP ~  還有~記憶體 顯卡 嚓一嚓
補充一點 ~你是462A腳座的 散熱要好~ 把CPU 在圖一次善熱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描述好像是開機電路出問題,首先應該檢查

power sw 的針腳電壓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則該跑一下

開機電路,若是有除錯卡方便說數字碼跑多少?

有時case的開關秀豆也會造成無法開機,所以直接在主板

上將power sw 直接"阿司",看看開機是否正常.

首先歡迎你的到來,以你提供的資訊只能大概做出這些分析

假使真的是開機電路問題請參考下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22&extra=page%3D1

ps:請務必確認電源供應器是好的,少走一點冤路

网友:
電腦是一種多種組合的成品.
cpu.記憶體.顯示卡.主機板.電源.鍵盤.滑鼠.光碟機...等等..
都有可能造成電腦勿動作.如果不是開機問題.進入系統中.
又得包含軟體.所以影響的物件太多了..
給您一個建議..
1..交叉測試..把確定好的換過來測試..
2.圍堵過濾..把不必要的先拆解下來.比如光碟機.硬碟.記憶體插一條...降低影響不開機的物件.
3.拆解重組...拆解之後.清除灰塵.擦拭顯卡.記憶體.等等的金手指.再組裝回.可以排除接觸不良.
及因為骯髒所帶來的故障..
找到主因在針對問題..這樣大家才可以幫你..

在此..歡迎你的加入...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你在後續處理程序時,第一項拔掉光碟多試幾次可以開機並可進入Windows....,這次成功開機有沒有嗶一聲?
第二次換Power後成功開機,這次有沒有發出嗶一聲?
對主機板有興趣的人,可以投資買一片除錯卡,一張好像才一百多元,如果你可以讓我們知道擋幾號代碼,比較好幫你找問題。

楼主:
每一次成功開機都有"嗶"的一聲 就如同一般正常開機一樣

感謝各位的建議

是該買一張除錯卡 不然這樣單純的字面描述 沒有標準的依據

很難讓大家提供正確的藥方 感謝各位的回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一次成功開機都有"嗶"的一聲 就如同一般正常開機一樣

感謝各位的建議

是該買一張除錯卡 不然這樣單純的字面描述 沒有標準的依據

很難讓大家提供正確的藥方 感謝各位的回應 ...

你問的很單純.....但是電腦這玩意實際上很不單純...

有B...代表POST過程有完成,應該就不是硬體方面的故障..

請你做下列步驟
1.把記憶體、介面卡拔起來,用2B鉛筆橡皮擦擦亮金手指
2.目視檢查CPU插槽的電容器有無凸頂、爆漿.....電源供應器過保固就拆開看看
是否也有電容爆漿.....

電腦問題百百款...可以參考的資訊越多越好,否則猜不出來的..

電腦開機後CPU風扇有轉....硬碟有運作沒顯示畫面怎麼辦?

上除錯卡......

看的到畫面除錯卡就沒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