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那位大大可以幫幫我的阿~~

楼主(2008-11-16):
我昨天買了一張P4P800 se的主機板,功能全部正常,進BIOS有抓到光碟跟硬碟,但是要灌XP用光碟開機他就是讀不到光碟機的資料,
光碟機也換三台試過了,全部都沒有用,但我把光碟跟硬碟的線換過來,變成讀的到光碟機的資料但又變成硬碟一棵80G的硬碟變成7.06G,
線全部都換新的囉~~為什麼會這樣阿~~照理說不是BIOS有讀到就可以用了嗎??怎麼有讀到但就是不能用阿,快被這張主機板搞到起笑囉,
希望有遇過同樣問題的大大或是知道要怎麼解決的大大可以跟幫小弟一下忙嘿~~感恩喔!!

网友:
你有設定光碟開機嗎?沒光碟開機,是沒辦法使用光碟片的。

不然先換另一片安裝片看看

网友(2009-01-16):
開機進入BIOS設定開機順序。
要如何進入BIOS設定畫面? 這要看你的BIOS廠牌,
有的是按 Del,有的是按 F2,或其他鍵,不一定。
總之在剛開機時注意盯著螢幕,
有一個短暫的畫面,角落會顯示進入BIOS的按鍵。
如果真的來不及看,可能要翻主機板手冊了。

BIOS有關於光碟開機的選項通常在<BIOS Features Setup Menu>裡面,
有一個<Boot Sequence>,按Page Down鍵選到讓 CDROM 排在選項的最前端即可。

當然各家BIOS的設定畫面和選項名稱也不盡相同,
如果看不懂那些英文,還是要照對一下主機板手冊。

网友(2009-04-08):
試試看把主機板的電池拔掉過30秒再裝上.然後進BIOS去重設時間.日期再開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