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I848P-G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08-11-17):
今天一位開店的朋友拿了一塊故障的技嘉GA-8I848P-G主機板送給我,據他說送到技嘉退修的,原因是有時可以開機,有時無法開機。跟他在閒聊時他表示如果可以開機,他重設BIOS的資料似乎不能儲存,聽完心裡大概有個譜了。

不能開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日期、時間會回到初始值,這表示跟南橋脫不了關係,我們所設定的日期、時間及一些設定是存放在南橋的CMOS裡面,CMOS是RAM,所以必須用電池保存,否則停電時設定值就消失了,不能儲存的問題必定跟這裡有關,所以這個故障應從南橋開始。

我測量南橋的供電電壓是正常的,請看下圖︰

這供電的MOSFET有被焊過,這應該是技嘉焊的,我摸摸Clock晶片溫度,應該有工作,用電錶測量Real Time石英晶體時發現電壓很低,為了確定石英晶體是否有起振,我用示波器測量一下,真的沒有正弦波輸出,這時突然開機了,至此我想問題找到了,這如果不是Real Time石英晶體故障就是它的諧振電容故障了,先拆一個癈板的32.768Khz石英晶體換給它後再測一次示波器,請看下圖︰

32.768Khz的正弦波出來了,開機試試︰

可以開機了,Reset、關機再測試也不會無法開機,明天再裝作業系統看看有無問題。

网友:
w大.真是利害.
很快就切入核心.阿我是螞蟻桌上找食物...亂爬.
哈哈..實在差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稱讚,不過我想不透問題並不困難,為什麼技嘉要退修?我想當初有可能南橋供電的MOSFET真的是故障的,但是維修人員換過後可能發現還有別的故障,所以不想再修下去了吧!
修理電子產品要仔細聽使用者告訴我們的故障情形,這樣可以讓我們少走冤枉路,最重要的是實作經驗,我想這是大家最欠缺的,多拿一些故障的主機板來看,有一天你也會成功的。

网友:
~~恩恩~W大~利害~  如果知道使用者的故障情形~真的可以少在那邊找別的錯誤~....
對阿~就是少那些壞的主機板~網路買好像不算 我看最便宜一張也要100元
超過不要買~~ 但是不買又沒東西玩~ 哪裡有那麼多廢板
技嘉要退修~我個人感覺跟是過保不太想修吧~ 都跟你說缺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w大...那2顆mos管是並聯.串聯?還是各自獨立?

真的很機車還埋在agp插槽下.....

很期待測試結果,到底是市場汰換策略還是南北橋損壞更換成本

不划算的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放心!這種電路一定是串聯不會並聯,如果是獨立則一定是別的用途。
你說的對!當初技嘉在拆焊AGP下那個MOSFET一定也是幹聲連連!

网友:
W大~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當主機板插上ATX電源插座時南橋石英震盪器用電錶測量Real Time是怎樣量?

我沒示波器但是我想應該可以藉此察看石英震盪器是不是有可能壞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剛剛用數位電錶量一下,一腳是1.3V,一腳是一直跳動。
其實你也可以量你的主機板,多測量幾張應該就可以預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用數位電錶量一下,一腳是1.3V,一腳是一直跳動。
其實你也可以量你的主機板,多測量幾張應該就可以預估了。

你還是沒說"你是怎麼測量的"......

比方...用黑筆觸GND紅筆觸石英震盪的兩支腳...還是怎樣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抱歉!年紀老了常忘記。
黑棒接地,紅棒接石英晶體測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年紀老了常忘記。
黑棒接地,紅棒接石英晶體測量的。

有了~我那張有量出1.4V說...那應該有運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年紀老了常忘記。
黑棒接地,紅棒接石英晶體測量的。

W大~有人說應該是量石英震盪器的"電位差"ㄝ~

如果黑筆觸GND紅筆觸震盪器腳位那就是量電壓...我量出1.X V

如果紅黑筆量震盪器兩腳位則沒超過0.2V以上....懷疑震晶沒運作所以開機電路NG

楼主:
回复 网友F:

應該用量電壓的方式才對。我想到了,有的數位電錶有計頻器功能,如果它可以測量到32.768Mhz以上,這它來判定也是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用量電壓的方式才對。我想到了,有的數位電錶有計頻器功能,如果它可以測量到32.768Mhz以上,這它來判定也是可行。

我的DMM是雞肋型的跟你的雞腿級不能比啦.........

對岸的資料卻說量電位差..@@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說過了,用電錶量充其量只能知道它有電壓,所以,不管怎麼量都是電壓,可是我們要知道的是32.768Mhz的頻率。
意思就是怎麼量都可以,但是只能參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說過了,用電錶量充其量只能知道它有電壓,所以,不管怎麼量都是電壓,可是我們要知道的是32.768Mhz的頻率。
意思就是怎麼量都可以,但是只能參考用。 ...

那我知道了..

网友(2009-03-26):
感謝大大的分享解說

网友:
   ㄏㄏ  真低好強   設備真齊全
謝謝大大低分享!~~

网友(2009-08-27):
小弟這裡提供個小小的慘痛經驗給大家分享,大家看W大換石英晶體感覺很簡單,其實實際施工時(特別是換有石英晶體時)要注意到,就是一般在焊接石英晶體時,人體盡量不要有靜電殘留(最好能做好絕緣的動作)、焊接石英晶體的時間不能過長(它超級怕熱,會熱掛),而更換南橋的石英晶體、諧振電容除了上述需注意外,供應CMOS記憶的鈕扣電池一定要拔掉,不然會造成無可預期的損壞(小弟的慘痛經驗是南橋、石英晶體、諧振電容通通陣亡)。................小弟雖有些微電子基礎,但仍想不通為什麼換個南橋的石英晶體會這麼慘(印象中做單晶片的實習時,也有弄到石英晶體,但也沒有這樣的問題)

小弟的這類的慘痛經驗已經歷兩次,第一次是一塊P5P800-VM的主機板(在主機板維修有發帖),原本有修好,結果求好心切,犯了上面注意事項的大忌,南橋掛了!觸發無法啟動!
另外一塊則是幫親戚修電腦,判定主機板上除錯卡reset燈恆亮,復位故障,原本想說又是南橋的晶振掛了(用三用電表量的...沒有示波器。)結果,又是跟上次犯同樣錯誤!又掛了!同樣觸發無法啟動!

网友:
因為關機時由電池供應內部RTC(Real Time Clock即時鐘)來維持時間走動,所以晶振及內部相關電路還在工作,若貿然拆除,可能會損壞該處電路。

网友:
我是遇過有電位差但沒波型,如果照s大所說應該要注意,一般只上電池未接atx電源,

石英震盪就會起振也有電位差如下圖,可能我運氣比較好都沒碰到石英震盪壞過....

自從狼大加入後,我真的偷學很多知識,也在此一併謝謝s大跟狼大..

ps:我仔細看了那帖,如果會燒壞南橋,應該在第一次就燒了,不知s大是如何判斷南橋壞掉呢?

你的reset燈常亮是無復位還是一直復位呢?謝謝..

网友:
謝謝P大和狼大的講解,小弟想了整個晚上,突然想到CMOS裡的時鐘(BIOS時間)=手錶
同樣也是要有石英晶體震盪,時間才會走!
小弟我修那塊P5P800-VM整個維修的狀況是這樣:
剛開始是觸發啟動後reset燈恆亮,經測量P(Power,但是vcore根本沒出來,很明顯第一關的南橋就被檔下來)的部分沒問題,後來判定是南橋的clock根本沒出來,後來換了石英晶體、諧振電容後(那時候好像有把電池拔掉),復活了,開機可跑碼(同時也見識到pentium D的熱情),結果感覺焊得很醜(被高職的選手學長「電」過,原本的焊的樣子在我認為根本不及格),於是就補焊了(這時電池已裝在主機板上),結果焊完後...慘!上電觸發不啟動,整個南橋掛彩!不信邪!短路綠線開機...腫了,整個心都涼了!壞了!reset燈又恆亮!沒有vcore,而且南橋發燒。

网友:
回复 网友H:

"a 害.....",a大你也表示看法一下,那表情我也會...

网友:
最近遇到南橋CMOS區電路電源擊穿的板,CMOS輸入端3.3V SB呈現對地低阻抗,5VSB通電就開始發燒。
烙鐵頭漏電對於電子零件傷害很大,除了使用陶瓷發熱體的烙鐵外,建議也把烙鐵頭進行接地。

网友(2010-01-11):
回复 网友I:

請問 playx 大
你在測量石英震盪的頻率時 , 紅黑棒接哪兩個地方 ? (因圖有遮到我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昨天練習量一塊正在用的板子 , 也是南橋的石英震盪 , 不過我用紅棒去接觸其中一腳時 , 卻重開機 @@
又試了一次也是重開機 .... 還好電池拔下來過一會再開才正常
所以想請教一下大大正確測量頻率的方式 , 應該是接到哪兩個位置來量
(我的電表說明書寫直接將紅黑棒接在震盪器兩端量)
另外這個頻率上面沒有標 , 爬過文 , 有大大寫 32k 有的寫 32M ,  哪一個才是正確的呀?

謝謝你們的經驗分享 ~~

网友:
w大.真是利害.分享解說

楼主:
回复 网友J:

這個在舊文中已經提及多次,是32.768Khz。

网友:
沒示波器就只能猜猜看了嗎ˇ ˇ

网友:
回复 网友K:

wish (大) 說到 ( 用數位電錶量一下,一腳是1.3V,一腳是一直跳動。)

其實只要數位電錶數值有跳動現象就表示 { 晶體振盪器有起震的功能了 ! }
至於能否量測頻率是否有達到32.768Khz ? 除了示波器外數位電錶若有測量 Hz 的檔位 , 亦可求得真實的工作頻率

网友:
好像高中老師上課有看沒有董..趕快找幾片壞得版子來玩看看吧

网友(2010-04-20):
有示波器真好 感謝大大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