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檢查CPU座的利器

楼主(2008-11-17):
從478腳位以後的CPU座開始就大多採用SMD式焊接,而且478由於風扇架後面大部份都沒有補強的鐵片,長久下來主機板就嚴重變形,同時CPU下面的焊點可能被扯掉,甚至焊點與主機板剝離了,前者可以補焊或換新CPU座,但是一般人並沒有這種持殊焊接設備及技術,而後者則只有報癈一途。
所以,遇到478型的主機板大家要先確定CPU座沒有損壞再檢修,否則不管你修幾天也修不好的,有沒有什麼工具可以很快知道CPU座有沒有損壞呢?有的,請看下圖︰

這是一個帶LED燈的CPU座測試器,這上面有很多LED燈,CPU上所有的腳幾乎它都裝一個LED表示,包括位址線及資料線都有,任何一條空焊它的LED就會熄滅,這讓維修人員省了不少時間查線,它也有做別種CPU測試座,我只能說大陸人真的很聰明。

這個CPU測試座是朋友送給我的,而他是從大陸帶回來的,聽他說一個大約新台幣250元,還算便宜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台灣有賣,不過好像是700~800 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灣有賣,不過好像是700~800 多

主機板變形~ 我之前遇到775腳座的 主機板常常變形~可能太熱 CPU扣住座那個風扇又太緊
真不曉得以後沒有 設備要如何是好~遇到這種問體~
看到大陸都很聰明自己做的機器 自己加熱 ~好利害的大陸人

對阿~都很貴~台灣人賺死~ 之前我要買熱風槍 那家店還要賣我3500元   我拖朋友帶回才花1700元~
可以買2台了~

网友:
w大..
現在這種帶燈測試的東西好多.
有測試顯示卡agp跟pci-e的..測cpu 478 939 940 775的
模擬顯示卡插在主機板測試data的..等等..都是帶燈的..
主要是看有沒有斷線.一些clock.data.vcc..等等的端點有沒有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種工具只適合檢查CPU座是否虛焊,其它還是要靠自己檢查。

网友(2009-06-12):
對呀

關於這個478 或是  462 這些腳位因為氧化或是外力撥離了,

試了半天都抓不出原因

我曾經拆開478的塑膠蓋(但是不是全部拆掉)來調整針腳

有時候可以搞定

有時候就多了一塊練習板

网友:
有時為了增加自己維修的成功 率所以要投資一點點小小的設備是必要的。

网友:
這個好,終於知道有這麼好用的東西,我也要去買一個來用.
原來CPU空焊就是這麼簡單.

网友:
主板维修用的带灯测试仪,深圳每一种都有;478  775  754  939 AM2及笔记本的迅驰等,价格约为45元人民币!

网友:
呵€~~~還真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