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錫爐的問題??

楼主(2008-11-17):
小弟因為焊接技術不是很好,有人建議用錫爐來拆主機板電容會比較方便,爾且美觀、迅速不傷電容,
但是錫爐我不知道要怎麼挑選?有哪位大大是這方面的專家可以給小第一些意見。感恩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錫爐大約買12公分左右即可,但是還要另外購買錫槽、錫條、助焊劑等等,錫爐也分一般及無鉛兩種,購買一般即可。
不過如果單單為了拆焊電容就買錫爐似乎不太經濟耶!
我不是專家,因為有用過所以給你建議。

网友:
用烙鐵就好了....有必要殺雞用牛刀嗎?

當然啦~~要是您效法馬總統活絡經濟那就另當別論..

楼主:
呵呵~牛刀耶~我連殺雞刀都拿不穩了>"<
因為我有一天心血來潮 拆 PS/2 座 ,大概花了3個小時,結果手術成功,病人死亡(主機板悍到破大洞)。
所以才想說用錫爐會不會比較好一點。在焊接這些座槽類比較方便美觀。

PS.如果錫爐買回來後~一般要拆主機板的溫度大約在幾度之間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錫爐250度就可以了。

网友:
補述

錫爐跟一般焊接設備比較不一樣,它可以讓你看到錫條熔化的情形,其實只要將溫度轉到剛好可以熔化成液態即可,因為它接觸面積較大,不會像烙鐵或熱風槍屬於單點加熱,所以並不需要刻意去設定幾度,用它來換電容當然是非常快速方便,但是要注意不要動到主機板上的小零件,否則會把它們一起弄下來就麻煩了。

网友C:
其實講來講去用啥都可以...

烙鐵的確不適合操作焊點多又密的元件....

錫爐..熱風槍......哪個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講來講去用啥都可以...

烙鐵的確不適合操作焊點多又密的元件....

錫爐..熱風槍......哪個便宜?

應該~ 都差不多吧~

网友:
錫爐比較貴,我用的那台10Cm的是3500元,還要另買兩種錫槽,第一次買要加買錫條,包括填滿錫槽約四公斤,總共應該要超出六千元吧!

楼主:
喔!!我是用你貼圖那一牌的,網路上報價跟你說的差不多,另外購買兩個小槽(拆CPU做 RAM座)
對了~無鉛錫爐?跟一般錫轤有什麼差別嗎?

題外話:消費卷趕快發下來,我馬上來救經濟。~"~

网友:
真羨慕各位大大...

我覺得還是基本功比較重要...

我也不知自己在說什麼?

网友:
真的要買的東西買不完拉~ 基本功夫也一定要學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前車輛都是加有鉛汽油,要使用無鉛汽油的車輛汽缸及週邊都要經過特殊硬化處理,無鉛錫爐也是這個道理,換句話說就是無鉛的比較勇啦!
我不知道對不對,我都是這樣想的。

网友:
不對啦~~~W大

是為了因應國外要求的環保無鉛製程(有害物質限用指令(RoHS))啦~

假如維修用含鉛的錫爐被抓包ROHS認證就過不了啦不能外銷歐盟咧.....

所以必須使用無鉛製程維修、生產........

主要是採用不含鉛的錫絲、塊.......

汽車用無鉛汽油是因為引擎構造改善,汽門導管無須鉛來潤滑導致廢氣不環保啦...風馬牛不相及

网友E:
回复 网友F:

a471誤會我的意思了,maoerh問的是"無鉛錫爐跟一般錫轤有什麼差別嗎?",我才會舉一般汽油與無鉛汽油當例子。

無鉛的錫爐的確是比較貴的,以我在用的那個10Cm的錫爐,無鉛錫爐要多1000元,為什麼無鉛錫爐比較貴這個問題我曾經問過賣錫爐的老闆,他的回答大概是說那是為了符合RoHS的規範,所以錫爐表面需做特殊處理,另一原因是為了防止無鉛焊錫浸蝕錫爐。這讓我想起我另外有一台無鉛的較大型30Cm*25Cm錫爐,它的爐內是陶瓷披覆,賣我錫爐的老闆也是跟我說為了怕無鉛焊料浸蝕錫爐,所以他們的無鉛產品都有這樣的設計。所以我說無鉛錫爐比較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a471不是從事這一行卻了解這些,真的是很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a471誤會我的意思了,maoerh問的是"無鉛錫爐跟一般錫轤有什麼差別嗎?",我才會舉一般汽油與無鉛汽油當例子。

無鉛的錫爐的確是比較貴的,以我在用的那個10Cm的錫爐,無鉛錫爐要多1000元,為什麼無鉛錫爐比較貴這個問題我曾經 ...

電腦玩很久了說........知道沒什麼啦

楼主:
感謝~大大的說明~

賣錫爐的老闆的解說也是跟你一樣,他也是說那種錫爐差別在於那個爐。

已經著手在下標哩~

感恩~各位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