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請問,我想製作維修用的電源供應器負載電阻

楼主(2008-11-17):
大家好

因為家用電腦電源供應故障,在這裡看到大家在討論維修經驗,想跟大家學習一些經驗,我想請問大家一些維修問題。
1.我看到有一篇提到製作電源供應器負載電阻,一般電源供應器瓦數不盡相同,我若想製作負載電阻或其他可以測試的東西,請問我應該怎麼做?因為我想知道修好的電源是否能穩定供應瓦數,一般電源接上電後,是空載,我曉得裝上電腦就可以測試,若手頭沒有主機版可測試,最方便的負載電阻該怎麼製作?
是不是只要能啟動後,一般基本瓦數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2.我上星期試修一台不能啟動的電源,參考了WISH大大提供的圖,有VSB電壓,PS-ON短路後,風扇動了一下就停,想想就換了一顆LM339,居然就修好了,因為電路不很懂,無法提供經驗跟大家分享,只能提出維修過程。

网友:
你是說單純的電源測試器嗎?

楼主:
哇,有點小複雜,這是成品嗎?哪裡買的到?還是要自己做?因為不是專業,純粹是修修樂趣多,也可省下一點小維修費或再買一台新的。有時候只為修一個東西,會去買更多的周邊配件或工具,有點小傷啊。

================================================================================
有啦,在YAHOO有看到,不過要測試電流足否,好用嗎?還是純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很便宜阿~才不到300元~ 自己做划不來~ YAHOO很多阿~ 還有電壓顯示的比較貴大概500元
這只能測基本的~不能測負載

那這樣不能測負載怎麼測試,這個測試器有三用電表應該就可以替代,一般零件換過,還需要測試負載嗎?會有過熱的問題嗎?蓋子蓋起來後就摸不到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記得我回過類似帖子,但是怎麼找不到?難道又被我砍了?
要測試Power是否夠力,你要由下列原理製作測試工具︰

上圖中我以12V為例,例如某部Power它標示12V有30A的輸出能力,而它的輸出有5條黃色線,那我們可以知道如果廠商沒虎爛,那每一條黃線可以提供6A的輸出電流(30/5=6),我們以那個4Pin的兩組12V為例,4Pin這兩條黃色線總共可以提供12A的輸出,我們用歐姆定律求出︰

12V/6A=2Ω

所以4Pin的兩條黃色線,每一條對地(黑線)要接一個2Ω的電阻,這樣就可以實現每條輸出6A的電流了。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計算2Ω電阻的功率,功率的公式是P=VI,也就是︰

12V*6A=72W

為了留點"阿索米",你應該要選用100W的電阻,並且為該電阻配散熱裝置,因為4Pin要用兩支100W的電阻,其熱量非常驚人。
這還只是用4Pin為例,剩下的你也要如上述配置,再來計算5V及3.3V要用多大的電阻。
我先跟你講一下一支100W的電阻有多大好了,它大約Power外殼一半以上大,新品一支可能要上千元,中古品應該1/3價錢吧!
所以!如果你不是Power開發或生產者,你應該不會想買這種東西。還有一種電子負載器,它可以讓你設定負載大小,這種就更貴了。

网友:
.........100W的電阻  那麼貴~~~~我還是了解原理就好~~~

楼主:
哈哈哈.....收到了,看來不是我們這種庸俗者可以用啦。真的是看看就好,再想想辦法,不然只好拿部主機來作開機測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我門公司再測POWER的時候
都是用小顆那種水泥電阻,不過要加好幾顆
其實你可以多接幾台光碟機當負載ㄏㄏ
我都接一台看看POWER可不可以讓她啟動進退片或撥CD
不行就打掉了

我曾經遇過一個情形POWER風扇會轉,但接上負載後光碟機不能啟動
表示輸出W數不足了電壓和電流不足以讓光碟機動作
但是我還是沒把這顆POWER修好ㄏㄏ
不知該如何下手,只知如何測試,但不知換哪個零件
所以我都花錢買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個有點疑問,我的POWER換了幾個零件後,可以開機POWER電壓輸出都正常==空載,也接了光碟機開關動作正常,我本也以為這樣已修好,但實際上接到主版後只接一個硬碟,幾分鐘後散熱片熱到會燙手,感覺異常就不敢再試。看來還要再找其他發燙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整流這邊的蕭特基二極體散熱器熱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W大應該不是那個交換式電源,J大應該是在說另一個

電腦POWER,它的開關三極體的散熱片跟蕭特基整流

的散熱片會異常發熱,但熱與燙該如何定義?

有點期待他另開一篇討論並說明更改蝦咪碗糕?

网友(2008-12-25):
我有買一台小台的測試器,還可以顯示電壓值,要價500元,可上網看看喔! !

网友(2009-10-06):
測Power的電阻可找車用12v55w-180w的石英燈泡代用

网友:
以下這一篇寫的不錯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933&extra=page%3D2

想要幾 w 可用開關自己設 (如果可串上一個電流錶那會更好)

但請注意請先從小負載開始加 ..............

网友:
拿市售品來加裝水泥電阻,每路電流消耗在2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