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電源電路故障的簡易判斷方法

楼主(2008-11-18):
主機板無法開機的原因不外乎是開機電路故障及CPU供電電路故障所致,這時大家多會利用電源的綠色線強制開機測試,其實這是有危險性的,這裡我提供一個簡單的判別方式給大家,如果你遇到的是P4以上的主機板,你可以先拆下那個4Pin的12V插座再開機試試,而不要馬上就短路綠色線強制開機,如果不插4Pin的12V插座可以開機,那表示該主機板的12V供電電路短路了,你應該先修這部份,如果還是不能開機,再氅嘗試強制開機。

為什麼?答案留給大家動動腦,歡迎大家談談自己的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比較新的板子或有些板子上行不通...

不接上4 pin 12v 根本就無法開機,

所以我都從atx 插槽量 3v 5v 12v 對地阻值,用u咪咪的小手觸摸南北橋溫度

再作強迫開機...若要上cpu,則在開機後注意mos管及電源管理芯片的電壓

是否正常再上,若有假負載就可從上面測量核心電壓.

网友:
4Pin的12V 如果接上不能開的話 強制開 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損害~
4Pin的12V不能開可能是 12V的主供電MOSFET 跟大顆電容有短路
或者電源供應IC壞掉~ 用綠線強制開可能會造成更大傷害 傷到北橋n_138|

网友:
不懂何謂用綠線強制開機?

如題,小弟是剛加入的新手,不懂大大講的綠線開機,有圖可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綠線就是指Power On,有看到上圖的綠線嗎?你把那條線跟任何一條黑線接觸,電源就會強制起動。
但是千萬不要看到可以強制起動你就隨意接,你要在這裡先看看為什麼要強制起動,了解後才動手,不然會發生不可預期的事。

大家看一下,這可能是我有始以來拍的最漂亮的一張近拍。

网友C:
"那條綠線跟任何一條黑線接觸"這句話的黑線是指power內的黑線對吧!可是那不是要插在板子的ATX插座內才能啟動主機板電源嗎?小弟資質差,還請指教。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條綠線跟任何一條黑線接觸"這句話的黑線是指power內的黑線對吧!可是那不是要插在板子的ATX插座內才能啟動主機板電源嗎?小弟資質差,還請指教。謝謝 ...

"那條綠線跟任何一條黑線接觸"............

這句話的意思是ATX電源供應器要啟動它,只要將綠線(PS-ON)與黑線(GND)接觸就會啟動電源供應器...

比方說你今天去賣場買顆power,你要當廠驗貨OK後才願意付帳買回,這時可以用任何導電體如電線、迴紋針

去讓綠線/黑線接觸,就可以使電源供應器啟動.....

主機板上的開機電路也是同樣原理,它透過電子電路設計達成這目的....讓使用者按下電腦主機的電源鍵就可以啟動電腦開機...

這技巧對於單純確認power好壞與否沒啥關係,但是假如你的主機板不能正常透過開機鍵開機時就不宜亂用這招了!!

萬一主機板上電路有短路,經過你這樣一搞就宣告死刑定讞了.......必須經過一定的檢測程序確認無誤後才能這樣做

這樣解釋不知道你懂了沒........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要搞清楚

网友C:
謝謝菜鳥大大的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菜鳥大大的指導。

不謝不謝.....

网友:
小弟 也有一個笨方法  用三用電表 打歐姆檔 量測各個 電壓節點 如果內阻值 低於5歐姆以上 就有問題了 ..小弟的經驗是 1.5V電壓 內阻 約在25~13歐姆 1.02V 內阻 約在10~8歐姆之間
一般來說 SMT 電容在量測時 阻值會很大
以上是在不通電的情形下

网友(2009-02-03):
今天一位酒肉朋友帶了一台新買的電腦,算是品牌機,狀況是無法開機,無過電

根據經驗先檢查power,發現無vsb,無ps-on,朋友很驚訝,新的"ㄝ".....

換過power後正常,不是要討論這品牌機,而是這台支援amd-am2的主機板在

不插4pin-12v真的無法開機,不是短路給大家參考...

這元兇就不拆了給大家一個想像空間....

妹妹私底下拜託我修,因為他爸爸怕吵不給他買新的,只能用液晶顯示器裡破破的喇叭,我只能盡全力修,修好會po上來..

网友:
請問 不接 4pin 可以開機的話,以後也都不接 4pin 的話,會對主機造成什麼影響嗎
有些主機板有 6pin 的輔助電源,不接 6pin 可以開機的話,以後也都不接 6pin 的話,會對主機造成什麼影響嗎

网友:
小弟查文找到以下

INTEL 由 ATX 2.03 改為 ATX12V 規範中所增加的 +12V 電流所需要連接器,此連接器專門接於主機板上提供主機板所需 +12V 電流,大部分主機板如不將此 +12V 4Pin 連接器接於主機板上將無法開機。

INTEL 規範中當主機板使用 +5V 超過 24A 或 +3.3V 超過 18A 時約 300W 以上電源供應器,就需要使用此 6Pin 輔助連接器,接於主機板上,但目前市面上所販賣主機板大部分設計都已把此連接器刪除不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是討論判斷12v是否短路的方法之一,假設有短路若強制

開機可能會把災情擴大,至於你說的問題,我想原廠設計一

定有它的用處,不會無聊亂加東東吧?你認為呢?

网友:
嗯嗯
小弟認為是為了讓主機板能 穩定運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W大說的開機跟你說的開機應該是不一樣的東西
你說的開機應該是可以進系統,但P4以後的主板如不接12V的話是無法開機看到晝面的
而W大的開機應該是指電源可以正常運作
如有誤,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解惑,真有你的

這樣小弟對  無法開機  跟  開機電路部份    就得重新整理一下

小弟一直以為 開機是可以聽嘟一聲 畫面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