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LCD只能顯現16色!!!求救

楼主(2008-11-19):
如題:

換了好幾台電腦都一樣
也不支援電適盒

是燒路器沒安裝好型號嗎
還是A/D版的RGB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我所貼液晶維修實戰2007裡有提到

因為我沒遇過所以給你參考...

一般液晶的維修有一定的困難,通常我只能搞定電源,高壓,燈管換裝簡易維修

至於面板跟ad驅動板因涉及到芯片及bios,程式燒錄等問題除了原廠應該

沒有人會修,一些快修中心有時也無法處理需寄回工廠這種情形大家也常見

網路上的維修則用萬用型替代,但碰到面板也是無法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題:

換了好幾台電腦都一樣
也不支援電適盒

是燒路器沒安裝好型號嗎
還是A/D版的RGB掛了

你確定不是因為顯示卡有問題所導致的問題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顯示卡問題,我說過了我換了好幾台主機試這台螢幕了
連筆電的TV-OUT也用上了
更神的是在進去桌面之前不是有跑WINDOWS XP 讀取進度的畫面
那是正常顏色,進到桌面就跟我說顏色異常
小弟自己有做了三個燒錄器,改天來重新燒錄看看或換屏線試試
目前燒錄器市價大概1000-2000不等
我是跟一個設計電路高手學的,成本竟然不到200元
我自己手工焊好一個不超過半小時ㄎ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顯示卡問題,我說過了我換了好幾台主機試這台螢幕了
連筆電的TV-OUT也用上了
更神的是在進去桌面之前不是有跑WINDOWS XP 讀取進度的畫面
那是正常顏色,進到桌面就跟我說顏色異常
小弟自己有做了三個燒錄器,改天來 ...

可以POST 燒錄器照片來看看碼~ 好想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網址在這邊http://picasaweb.google.com.tw/kkman.chen/LCD#5207996447084667186
這是裸裝沒加外殼,可自行加外殼
供電部份一端接印表機LPT1,另ㄧ端接VGA連到螢幕
要再VIN 直流5V進去,當然你也可以改裝成VIN電壓用USB供電
軟體部分有兩套FlashUpgrader.exe和RTD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水喔..感覺很專業

不知你是自己layout還是用鐵線焊成

我不會layout,聽人說要買藥水和貼紙

感覺有你會越來越精彩...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給他電路圖,他幫我洗的
版子叫廠商燒的啦有認識

网友:
恩恩~利害都自己製作~
這一台可以燒~WHAT東西~阿~ 感覺零件不會很複雜ㄝ..

网友:
請問可以提供電路圖研究參考嗎?
THK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組賣你, 自己拿回去研究,再附贈一台壞掉的LCD

意者請出價

网友(2008-12-25):
維修則用萬用型替代,聽人說展現出的彩色會有偏差ㄝ

楼主:
回复 网友G:

應該還好,感覺不太出來色偏,我的公板換掉了
MCU有問題

网友:
看依下若是15吋應該是排線問體居多大部分是TTL接口
若是17吋則EEPROM或是SCALER居多

网友:
回复 网友H:

請問店長一組賣多少?可支援哪幾種MCU/EEPROM?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知該怎麼賣,成本價+工資嗎?
要W大同意吧,這裡可以進行交易嗎

网友(2010-12-13):
技術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