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主機板電池裝上去就無法開機的解決方法

楼主(2008-11-19):
主機板電池裝上去就無法開機

拔掉就可開機,但每次都要重設

最近嘗試要從別塊板子拔電池座過來跑看看

希望有用

看了3年前所發的文,來做個總結吧

1. 更換電池座
2. 更換電池
3. 電池座補焊
4. 檢測南橋是否故障
5. 檢測電池座附近是否二極體短路
6. 送修或買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掉電池當然每次都要重設定

可以說明什麼主版嗎?你自己作過什麼檢查?

自己在本論壇有作過什麼功課嗎?還是本身就有

維修水平,大家才好幫你..

ps:此類開機問題輕則電池壞,重則南橋受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居然有這種問題,這是我第一次聽過耶!
我們來複習一下主機板開機電路︰

大家都知道上圖這三支Jump是清除BIOS設定值用的,左邊這根是供電,中間這根是直通南橋,右邊這根是接地,如果你要恢復BIOS的預設值,你只要把Jump接往右邊,將南橋接地即可,它就會清除南橋裡面的CMOS,而正常情況是Jump是接在左邊,由於電池會提供電力給南橋CMOS,所以我們的設定值不會因為關機而跑掉。
所以中間通往南橋這支腳就是關鍵,維修的重點應該檢查不接電池時的電壓值與接電池的電壓值有何不同?如果接電池之後把中間腳接地了,這個情形是無法開機的,上面只是一個簡圖,只能讓你了解原理,實際的電路會有所不同,請檢查一下電池這附近有無零件短路。
當然!也有可能是南橋這部份故障引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常發生這種問題都是在拔電池時

未斷掉atx電源 5vsb 所造成元件受損

嚴重時還會傷到南橋,所以才請他能說得

更明白一點.

网友:
簡單說就是要檢查"切換"3V CR2032電池供電和SB5V供電轉換成3V這兩種COMS電力來源的元件啦....

假如這玩意掛了你主機斷電之後就沒有SB5V可以轉換供電給COMS,而CR2032電池的電力又無法接手供電...所以

就產生你這個問題了...所以要先檢查這部份是否正常......

那負責切換這兩種供電來源的零件可能是兩個單一組件或者是一個雙極管集成L啥開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電池換過好幾顆了,都不行
應該是二樓大大說的對,南僑晶片受損
可是我該怎麼測晶片是否受損呢?
小弟我只會測三隻腳的電晶體以下,三隻腳以上就不會測了
我是不是要量左邊和中間電壓一次,再量接電池後中間和右邊一次
那電壓應各為多少才為合理範圍工作值呢
如果說從別塊板子拆南僑晶片過來,可通用嗎
對了這塊板子我查不到是哪家做的,因為這是大陸板子
裝在準系統的只有型號而已沒廠商代號GA或MSI或ASUS等

小弟功力只到達中級而已,基本的都處理的掉,電路部份不知該量哪些點
希望能向各位高手大大學,感激不盡

是二極體壞掉嗎?我有爬文,有人說是兩顆二極體那邊壞
因為我確定電池有電,但裝上去就是不能開機,拔掉才能開

型號

型號

全圖

全圖

電池作我拔掉了

電池作我拔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店長你好...請原諒我的多慮,因為在另一篇我感覺你應該有維修的水平

當然也同時歡迎你..........

以w大的圖來說,3隻針腳必有一腳接地,一腳由5vsb 轉換成3.3v,另一腳是進南橋

因此先排除cmos跳線錯誤,因為你可開機..

1  先應跑一下電池座到cmos跳線,南橋之間的線路,檢測2極管或3極管跟相關零件有無損壞

2  檢查電池座是否空焊,接觸不良,若有氧化請處理掉,也就是用電錶量應有
    2.8v~3v輸出.

3  有些intel南橋的cmos線路會跑到io,這時io若有短路會把電壓拉低造成
     無法開機,也就是我請你說出主機板資料的原因

我覺得應該先作這些處理在考慮換橋...不要輕易放棄

ps:若說得不好請各位前輩指教補充,謝謝

楼主(2008-12-19):
推一下,誰可解答
是二極體問體嗎?還是南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實你可一一檢測相關線路二極體,電容,電阻或者io

當上述元件都正常就是南橋局部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F:

南橋短路這個故障可能性較小,因為VSB還是會進南橋,應該測量排針的中央針腳不裝電池是幾V?裝了電池是幾V?再來研判故障點的所在。

网友:
這塊是承啟(Chaintech)的主機板,型號MK8T890

看完你的描述,想了一下
情況就好像清除CMOS跳針是跳在清除的位置(這時是不能開機的)
但是為何是在裝上電池後才有這種情況發生
根據Wish大大的簡圖試著做出以下的假設
電池座不良,導致電池裝上後短路成為一個導體直接接地
巧的是串聯其中的二極體也短路了,這時跳針跳在正常的位置
就形成了將南橋CMOS接地的迴路
也就像是跳針是跳在清除的位置時一樣的不能開機

當然這只是假設,應該不會這麼巧

楼主(2009-02-20):
已經解決了-感謝

感謝大家提供意見
在我換了電池座後就OK了
不知道為何會這樣,應該是空焊吧
可是之前電池裝上去就不能開機
拆掉電池就可以開機,

我有對主機板上的一些MOS量過,發現有三顆會導通短路
但竟然還能開機,還是我應該拔起來量才正確呢

网友:
真的有這種問題

因為我也有碰過這種主機板故障方式(華碩準系統內主機板)

那時候說出來恐怕會笑掉大家的牙~~~~

网友:
我有遇過  電池座 空焊~~導致 有時可以開機有時不行~
量電池 上 電壓 沒有正常 0.5-3.0 亂跳~ 之後換個電池座~ 就OK
之後拿 3用電表 指針 往電池丅壓 電壓就正常~...所以一定是座有問體...
....所以電池座 真的不可以忽略~

网友:
....所以電池座 真的不可 ...
頗有同感....,昨天也遇到電池座上扣片接觸不良

网友(2011-01-01):
:)不錯.電池座有時候會造成某些意外的問題:)

网友:
開機電路故障之cmos問題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