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電源會有茲茲聲

楼主(2008-11-20):
最近在搞一個電源...

一切工作電壓都正常,上機測試也都正常

只是在打開電源供應器後的開關時(未開機)會發出茲茲聲

夜深人靜時更明顯,可以正常開機喔...

裡面的電容外觀及各零件外表都是好的,

只是用的有點怕怕,不知各位前輩有無遇到此種情形

能給小弟一些維修方向,謝謝先....

ps:數位相機沒近拍功能就沒上照片,請多多包涵

先向w大借張圖,結構很像不過是雜牌但用料不錯..

聲音從圖框中發出來,會是變壓器或電感的聲音嗎?

想到頭殼都在冒煙....

4 (中型).JPG :

楼主:
剛剛去逛街,蒐集一些情資準備跟他惡搞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排除是風扇的聲音,你應該從從變壓器焊點著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W大指導...我準備從變壓器,肖特基,電容以及L494..等

方面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POWER廠商工作過
一般來說壞掉的大部分是變壓器比較多機率一半
老實說過保的東西,買新的比較划算
我門也不會想修客戶送來的東西
直接換庫存量良給她們
所以過保的東西一般維修價錢都會報很高
等於買一顆新品的東西,況且修的話要花很多時間找問題點
除非那家公司已經知道她們生產的東西哪裡有瑕疵
就能很快解決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因為最近沒有趟跑再度小月

所以想多了解一下電源順便惡搞n_043|

楼主:
挫賽...感覺聲音好像是從那2顆小的變壓器傳來

是待機電源短路嗎?可是都很正常啊

請問各位大大變壓器會壞嗎?假使壞了能用其他替代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應該是高頻振盪下導磁鐵芯沒有黏好或脫膠產生空隙的聲音,那種聲音只是很煩,是不會造成什麼問題。
Power故障只有這個壞了不能換,真的要換也只能找中古相同的來換。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w大..我比對8腳跟11腳的電壓相同,12腳待機19.1v,開機28.4v也是合理

所以應該如w大說得一樣,冒險之旅就此打住,謝謝各位的幫忙

ps:數位相機無法調800*600, 上傳至免費空間
   下面有顆ic被白膠包住超難拆,應該是比較器
   就不照了

网友:
我也跟你一樣有顆power運作時會77叫....我拆開外殼聽好像是T1變壓器(大顆的)發出聲音...

因為沒有別的電子零件會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除了變壓器會叫,電解電容壞掉也會引起高頻叫聲

2種聲音不同,也不知要如何形容...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說到雞雞叫,我想起來了,我們再測過載保護的時候
超過額訂的電流值時會雞雞叫,空載就正常了
你可試試看空載跑跑看,你的負載慢慢加上去測
空載-主機板單測-光碟機單測-MB+CDROM-MB+HD+CDROM...滿載
如果猜的沒錯的話,變壓器應該是大陸廠做的
測到shutdown時,空載重開,看會不會reco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變壓器會叫,電解電容壞掉也會引起高頻叫聲

2種聲音不同,也不知要如何形容...

這樣ㄚ,可是電解電容也沒壞阿....沒凸頂報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說到雞雞叫,我想起來了,我們再測過載保護的時候
超過額訂的電流值時會雞雞叫,空載就正常了
你可試試看空載跑跑看,你的負載慢慢加上去測
空載-主機板單測-光碟機單測-MB+CDROM-MB+HD+CDROM...滿載
如果猜的沒錯的話, ...

我只接CDROM當負載....就會了...很怪說

楼主:
回复 网友J:

很簡單電容全換就能測出來

2種不同聲音我無法筆述形容

网友:
電容有黃色的電解液乾固的痕跡...

建議更換吧!!!

不過若是從變壓器那邊產生的聲音... 很有可能是變壓器已經開始掛掉了...

通常這個時候... 我也不會修... 都會直接拿去回收掉...

网友(2008-12-24):
又學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