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裝主機板時你有裝銅柱墊片嗎?

楼主(2008-11-20):
各位學習DIY電腦的來源不一,小弟我是看DIY書籍學來的,當年書中在安裝主機板的章節中提及要在"正面"鎖

銅柱固定螺絲時要放張紅色墊片(機殼有附)......

後來有人提到應該放在"背面"....才對....若干年後我問了一些人結果如下..

路人甲說:我都沒裝ㄝ~~電腦麻好好

路人乙說:我係裝正面..

路人丙說:我放背面...

路人丁說:我兩面都放說..

請問有多年電機電子設計背景的W大~~~~~~~

到底誰說的是正確的?

主機板的螺絲孔是GND接地...理應跟機殼接觸才對吧?......鎖正、反面也有與機殼接地阿

除非正反兩面都放...可是那就無法接地...倘若無須接地那幹麻搞接地..?

网友:
借用W大的機車例子 我覺得就像車子一些卸油孔的螺絲墊片(滑司)一樣 目的在於防止過度旋緊的滑牙 當緩衝用的消耗品(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滑司有防止漏油的功能)
銅柱墊片的目的應該不是用來絕緣 覺得應該是防止生手鎖螺絲 鎖的太緊壓壞版子 當緩衝用
早期的銅柱墊片使用上或許是有考量到絕緣 那時可能線路的佈線上很靠近螺絲孔
怕螺絲螺帽部分在旋緊的過程直接破壞版子表面的絕緣層壓到佈線短路之類
不過現在的線路上在螺絲孔周遭都避開了 加上螺絲孔周圍也都會作一些凸點當萬一鎖太緊的緩衝   應該不太需要再加上墊片了
況且就像樓主說的 主機板的螺絲孔是GND接地 那使用銅柱墊片目的上就應該不在於絕緣了
覺得銅柱墊片應該是用來防止過度旋緊而破壞版子的狀況

网友:
我覺得小龐大大說得有理,所以我也沒在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小龐大大說的對
我也認為螺絲經過PCB板再到銅柱都已經導通了啊
那算是接地避免雷擊直接傷到主機板
一般來說雷擊的話會先死POWER,所以我接主機前還加一道
有保護開關的延長線,主機板會死的機率大大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龐大大說的對
我也認為螺絲經過PCB板再到銅柱都已經導通了啊
那算是接地避免雷擊直接傷到主機板
一般來說雷擊的話會先死POWER,所以我接主機前還加一道
有保護開關的延長線,主機板會死的機率大大降低 ...

~~雷擊 感覺 ~~~~~~~遇過2次壞網卡的(大概都死南橋)   電腦還沒開機勒~~~ 從網路線跑進來的~
所以~~~~~~... 一切都是命拉~~~運氣~~~~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個論壇沒有像知識家那樣可以按最佳解答,否則應該給小龐按一下。

如果大家都貢獻自己的力量,這個論壇會更豐富。

楼主:
我自己也沒用墊片了....因為有些機殼廠商不再送那些了....

嗯..小龐說的很有道理...怕鎖太緊傷到PCB..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從網路線進來喔
我是用無線網路的
難怪沒事,ㄏㄏ
感謝又學到一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電源供應器有沒有挫賽?

我覺得應該是經雷擊電源的3.3v,5v,12v瞬間對地短路

才造成網卡損壞間接傷到南橋....當然也可能波及到其他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對啊,我也聽過有一各客戶跟我抱怨說打雷了結果他電腦玩到一半不能開機
叫我去維修,過了半小時後打給我救叫我不用去了,她說已經可以開機了
真神奇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恩~只有內建網路卡有事 其他都正常~~
當天一台有掛網 一台則沒有開機  2台都有接著網路
聽他說打雷時 突然網路就不能用了
~ 看技嘉的維修單
一台換網路晶片 一台換南橋~
感覺是中華電信那台黑龜進去的 ...~~~但是110V有是有經過叉座 應該有有也關~ 阿災~

网友(2009-03-04):
多爬文果然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网友:
提供一個經驗給各位大大參考:
我一般也都不裝銅柱。
但前一陣子收了一片朋友的舊板,裸板測一切正常。一裝上機殼就無法開機,反復試了幾次都一樣。
後來,沒辦法還是乖乖的裝上銅柱,結果....
它就正常了。
裝了系統用了一兩個月,目前一切ok。

网友:
不好意思。
上文的銅柱都少打了兩個字。
;應該是銅柱墊片

网友:
恩恩~我也是這樣想!

不過有的時候紅色的墊片被我拿來疊高用的 = =

有些電腦換板子,他的銅柱又是做死的,這時候就有用了!

平常的時候我都沒有套.

网友:
我都沒在裝的

那邊不是絕緣的嗎?

网友:
加紅色墊片是為防止螺絲破壞主機板表面的防焊漆,使的銅線對機殼短路,有一些機殼製作時孔位不是很準確,再加上diy時使用的螺絲大都是能所緊就好,所以能加上絕緣墊片還是加上的好

网友:
小龐大大說的對,同柱墊片是防止螺絲損壞主機板,至於雷擊,損壞率最高的是電源供應器,第二高是網路卡,主機板電路被燒毀的機率很低,依過去經驗大概是百分之二

网友(2009-04-04):
覺得還是放一下比較好緩衝一下對機版比較好

网友:
墊片只是緩衝作用而已
沒有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