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脈寬調製控制電路 (轉貼)

楼主(2008-11-20):
TL494是一種固定頻率脈寬調制電路,它包含了開關電源控制所需的全部功能,廣泛應用於單端正激雙管式、半橋式、全橋式開關電源。TL494有SO-16和PDIP-16兩種封裝形式,以適應不同場合的要求。其主要特性如下:
     主要特征
     集成了全部的脈寬調制電路。
     片內置線性鋸齒波振蕩器,外置振蕩元件僅兩個(一個電阻和一個電容)。
     內置誤差放大器。
     內止5V參考基准電壓源。
     可調整死區時間。
     內置功率晶體管可提供500mA的驅動能力。
    推或拉兩種輸出方式。

TL494外形圖

工作原理簡述

TL494是一個固定頻率的脈沖寬度調制電路,內置了線性鋸齒波振蕩器,振蕩頻率可通過外部的一個電阻和一個電容進行調節,其振蕩頻率如下:

    輸出脈沖的寬度是通過電容CT上的正極性鋸齒波電壓與另外兩個控制信號進行比較來實現。功率輸出管Q1和Q2受控於或非門。當雙穩觸發器的時鐘信號為低電平時才會被選通,即只有在鋸齒波電壓大於控制信號期間才會被選通。當控制信號增大,輸出脈沖的寬度將減小。參見圖2。

                               TL494脈沖控制波形圖

控制信號由集成電路外部輸入,一路送至死區時間比較器,一路送往誤差放大器的輸入端。死區時間比較器具有120mV的輸入補償電壓,它限制了最小輸出死區時間約等於鋸齒波周期的4%,當輸出端接地,最大輸出占空比為96%,而輸出端接參考電平時,占空比為48%。當把死區時間控制輸入端接上固定的電壓(範圍在0—3.3V之間)即能在輸出脈沖上產生附加的死區時間。

    脈沖寬度調制比較器為誤差放大器調節輸出脈寬提供了一個手段:當反饋電壓從0.5V變化到3.5時,輸出的脈沖寬度從被死區確定的最大導通百分比時間中下降到零。兩個誤差放大器具有從-0.3V到(Vcc-2.0)的共模輸入範圍,這可能從電源的輸出電壓和電流察覺得到。誤差放大器的輸出端常處於高電平,它與脈沖寬度調制器的反相輸入端進行“或”運算,正是這種電路結構,放大器只需最小的輸出即可支配控制回路。

    當比較器CT放電,一個正脈沖出現在死區比較器的輸出端,受脈沖約束的雙穩觸發器進行計時,同時停止輸出管Q1和Q2的工作。若輸出控制端連接到參考電壓源,那麼調制脈沖交替輸出至兩個輸出晶體管,輸出頻率等於脈沖振蕩器的一半。如果工作於單端狀態,且最大占空比小於50%時,輸出驅動信號分別從晶體管Q1或Q2取得。輸出變壓器一個反饋繞組及二極管提供反饋電壓。在單端工作模式下,當需要更高的驅動電流輸出,亦可將Q1和Q2並聯使用,這時,需將輸出模式控制腳接地以關閉雙穩觸發器。這種狀態下,輸出的脈沖頻率將等於振蕩器的頻率。

    TL494內置一個5.0V的基准電壓源,使用外置偏置電路時,可提供高達10mA的負載電流,在典型的0—70℃溫度範圍50mV溫漂條件下,該基准電壓源能提供±5%的精確度。

TL494內部電路方框圖

單端連接輸出和推、拉(電流)結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看的懂,修理Power應該沒問題了。
謝謝你的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又再一次麻煩你,無意間找到不太懂

网友(2010-05-11):
不是本科系的
有看沒有懂,真慘

网友:
慢慢多看幾次就會了解.
如果要進入設計的領域困難度會更高,
(要計算高頻變壓器,電容器,電感器,回饋控制...)

网友(2011-02-07):
TL494利用PWM原理,常常PW用一段時間+12V並非原來那麼足夠,12V週邊電容也測量過,容值正常.
這樣是不是TL494的第5隻腳輸入電容有衰退導致?

网友:
回复 网友C:

PIN5是震盪頻率的電容,通常是不太會有問題的
就算頻率稍微偏移原設計中心,也不會有太大影響
輸出功率會有不足的情況,建議還是使用示波器看波形會較準確
不然就先更換輸出整流二極體,更換順向壓將較低者,效率會有所提升

電流偵測電阻老化也會造成過電流誤判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大您好:
整流二極體不是只有壓降頂多0.6而已?   況且交流110*1.414 變 150的直流
順向偏壓0.2-0.6V 應該是降在整流完150V這部份,為什麼會影響到後端12V輸出?
PS:不好意思這是小弟的疑問...

還有可以在問大大一下,電流偵測電阻是指"負溫度係數電阻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說的整流二極體,指的是二次測的低壓輸出整流二極體
該二極體的順向壓降,會因為電流增加而變大

電流偵測電阻,不是你說的"負溫度係數電阻" <===該零件不良也會有影響
該電阻會因為電路結構的不同,而被安裝在不同的位置
不變的是,該電阻一定是"金屬皮膜電阻"  ( 精密度較高 ) 或"錳銅線" ( 功率較高 )

网友:
負溫度係數電阻,主要是防止上電瞬間輸入電流過大
上電過後會因為電流而產生熱,而降低阻抗,進而增加提升輸入電壓
該零件如果不良,會導致輸入電壓不足,如果低於原設計的最低工作電壓
pwm ic爲了穩定輸出電壓,duty會開到最大,但因為輸入電壓不足
還是無法維持輸出電壓,所以建議還是用示波器查看波形較快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大大,我終於了解
原本想說在一次側的電壓就算上升或下降一點點對後面供需應該無差
原來就是牽扯到PWM duty的關係:)
PS:剛剛找到NTC檢測方法,貼上來分享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63

感謝大大的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