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 KEY/MOUSE疑問??

楼主(2008-11-20):
版大你好,
小弟有一片磐英EP-4B2AE,其問題是鍵盤及滑鼠都不動作,
參閱版大及其他網友檢測方式都不得其要,
在PS2接頭後面有兩個排阻,其型號分別為C101, 472.
我搞不清楚到底要怎麼檢測才能正確判斷是那一排阻故障?
可否請版大不吝指教, 謝謝.

网友:
c101 是排容 472應該是排阻~ 你差鍵盤或滑鼠的孔 隨便一腳
跟他相連的就是它~ (一般自己跑一下線路 自己才會印象深刻~)
一般判斷有沒有故障 是拆起來比較準確~
不然就量它的鍵盤或滑鼠 DATA(數據)_ 或clock(時鐘) 的組值 看有沒有異常
請看先前的文章~W大都有很多的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你好,
小弟有一片磐英EP-4B2AE,其問題是鍵盤及滑鼠都不動作,
參閱版大及其他網友檢測方式都不得其要,
在PS2接頭後面有兩個排阻,其型號分別為C101, 472.
我搞不清楚到底要怎麼檢測才能正確判斷是那一排阻故障?
可 ...

PS2介面阿.....先檢查5V VCC的保險絲有無損壞~

然後測量Clock、DATA的對地阻值是否太低...

然後確認一下PS2介面是由SuperI/O晶片提供還是由南橋晶片支援的..

网友:
a471說的是對的,並不是全部的主機板PS2都是由I/O提供,有些主機板並沒有I/O,或是設計者不想經過I/O都有可能,這時就由南橋直接提供,大家要能變通。

楼主:
我測量的結果很奇怪?
用電錶打20K檔測試結果如下?
mouse: Data 0.25,  Clock 2.10
key: Date 2.14, Clock 2.0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測量的結果很奇怪?
用電錶打20K檔測試結果如下?
mouse: Data 0.25,  Clock 2.10
key: Date 2.14, Clock 2.08

我想大概是連接DATA、CLOCK的排容有問題吧...

根據我的經驗顯示當你量上述兩腳位的阻值時應該會呈現滑鼠、鍵盤兩者差不多的數值..

===============================我自己的SOP====================================
1.目視主機板,判斷PS/2介面由誰控制....主機板上頭有Super I/O的就是I/O晶片掌控,反之就是由南橋晶片。
還有一種判斷方式就是去晶片組廠商官網看晶片組架構圖(有的主機板手冊也有如GA),確認它PS/2由誰控制...

2.檢查PS/2介面的5V電源,量電壓就插上ATX插座看有無+5V,不上電源就透過二極體BB檔確認可恢復保險絲作用正常

3.量測PS2鍵盤滑鼠的DATA、CLOCK腳位電阻值,黑筆觸銅柱孔GND紅筆透過實心線插入PS/2插座量...兩者的阻值應該
差不多..

4.確認排容,大多是在PS2插座後方或者周圍,為確認可透過二極體BB檔量排容有無和上述DATA、CLOCK訊號插座腳位相連..
排容上頭會以C開頭,黑色的R開頭的是排阻...別搞錯唷

楼主:
真的很感謝各位的指導,
經幾次不斷檢測, 已確認是排容故障,
我已將排容拿掉, 鍵盤及滑鼠已順利運作中.
但, 有沒有補排容會不會造成系統不穩或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很感謝各位的指導,
經幾次不斷檢測, 已確認是排容故障,
我已將排容拿掉, 鍵盤及滑鼠已順利運作中.
但, 有沒有補排容會不會造成系統不穩或者...... ...

最好裝上一顆代替~ 不然到時候 不小心拔到~怕會傷到其他元件

楼主:
啊...
那原本是C101,可以用C151替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那原本是C101,可以用C151替代嗎?

可以阿~~~那一顆不重要~只要排容都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