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P3055LD

楼主(2008-11-20):
板主請問一下嘿~~~電晶體P3055LD可以用什麼替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一直重複講同樣的問題及答案會讓這裡變成灌水論壇,請利用搜尋或一篇一篇慢慢練功,這樣才會累積本身的基本功。
你只要搜尋MOSFET(全文搜索)就可以找出一堆,我先搜尋一篇給你,論壇裡面還有,你的問題以前就有人問過了,你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786&highlight=mosfet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
這個網站可以查到許多晶片的資料.
把壞掉的晶片的 datasheet  叫出來跟
要替用的晶片的 datasheet  比較看看
這樣應該會比較保險...
至少小弟都是這樣成功的...
加油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