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練習修這部電源供應器

楼主(2008-11-21):
大家好,我想練習修這部電源供應器,是公司機器上的電源,請大家能指點我,謝謝

電壓輸入:120-220V    輸出  +5V 5A   +24V 4A(7A)
故障:5A保險絲燒斷,目前發現一顆 K2718和一顆SMD 短路
請問那顆SMD是二極體嗎?若直接換上零件會不會再燒?蕭特基 D92M-O2沒壞...
上圖
正面主要零件分布位置。
上圖
P29短路,造成主電容 100U 420V 極間短路,拆除後短路現象已排除,P29右邊兩粒大圓點就是主電容器。
上圖    P29
已極限這樣的圖片,沒法度啦!

 我好像還不能上傳圖片,看來沒法了,謝謝大家====可以傳了,感謝。
==========================================
WISH大大的話,收到了,謝謝
拼老命回復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煩你到處逛逛,留個言什麼的,好像超過十篇就可以貼照片了。
SMD是指表面焊接的意思,並不是一個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保險絲燒斷,則前級必有短路,也就是110交流-->emi濾波

-->橋式-->大電容-->三極管開關之間有元件損壞,如果我判斷

沒錯應該是圖2虛線右邊就是你的前級,至於p29

好像2極體也好像是電感搞不清楚,至於你說拆除後短路

情形就解除,首先就應處裡p29的問題,方便把p29放大嗎,謝謝

楼主:
P29已經上傳,圖2右邊是前極,對照圖1部份虛線是圖1右邊的變壓器和K2611  FCH20A往左看。

网友:
看那位置應該是電感,你可以用電錶試試

2頭都短路就是電感,一邊有阻值一邊沒有就是2極管

你的意思是p29拆下來K2718就不會短路?

還是K2718會短路你還沒處理?

依我的功力大致只能分析這樣,還是等主治大夫w大或

其他高手..

ps:如果沒估錯,這片有9成以上修復機會

楼主:
目前 K2718 和 P29都是短路的,K2718應該是打穿了,很抱歉我的圖2位置弄錯了,已更正。
P29 拆下後,主電容兩極已沒短路的情形,P29感覺像是二極體,旁邊那顆是R91電阻 0.91歐姆,和P29並聯,短路時,兩端0歐姆,拆下P29後可以量出R91的組值約 1.1歐姆。
主電容兩極短路,應該也是燒保險絲的原因吧。還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確主電容兩極短路會燒保險絲,原來圖弄錯了

這個位置我就不太會判斷,目前首先應該先處理

p29跟2SK2718.

你所謂P29是位置還是印在那元件的型號?

楼主:
就是怕零件一上又燒雞,謝謝提示,下班先回去了,休假回家上網後再研究,感謝感謝。
=================================================================
更新
P29 是印在上面的型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應該是二極體而不是電感,它也有可能是TVS,TVS的零件原理及應用請參考電子電路區,你可以找一下這張板子還有沒有P29,如果有的話測量一下就知道了。
因為你第二張圖的PCB走線我看不清楚,所以我只能先講我的看法,從照片看起來P29好像是接在2SK2718的閘極與源極,如果P29是TVS,那比較有可能的應該是TVS短路後把2SK2718弄壞的,其實照這種情形不管P29或2SK2718任何一個短路,都會傷害另外一方,至少你的觀念是對的,你先拆掉會短路的零件,先保留交流部份且不加負載,這時先通電檢查是否正常,確認正常後再接上損壞的零件。
修理東西沒有人能保證一次就好或只燒一次零件的,燒掉的零件就是學費,也是你的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都知道有三各地方壞了
就去找那三個主料或替代料去換

楼主:
謝謝10#樓主回覆,我周一上班後會去光華找零件。
我有找到一顆 P29沒拆下量,單向導通,應該是二極體沒錯,但請問這二極體到光華要以甚麼規格購買?
上圖
再照一張前端的線路走圖,請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應該先測量一下另一個P29的導通電壓是多少,因為有可能是快速二極體,也有可能是蕭特基二極體,也有可能是TVS,TVS也是一支二極體哦,只是它的功能是防突波用。
要買什麼規格?這就是我要你通電測試的原因呀!因為你可能連P29是什麼都不知道,如何知道其規格呢?你拆掉短路的零件後,如果沒有其它故障或短路零件,你通電測試最多只會不動作而不會有什麼問題,這時候你可以測量板子上P29的兩極,你應該可以知道大約會有多少電壓,你只要找比這個電壓大一些就可以了,而耐電流方面我從照片看起來應該是2A的,你可以把壞零件帶去,電子零件商賣的零件他都有Datasheet,請他們幫你找合用的編號。

楼主:
謝謝wish的指導,我會照著做,有進一步的問題,我再來請教。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這麼客氣說請教,這裡的朋友都很熱心,也歡迎你常來。

网友:
回复 网友D:

J大你要到光華的良興或源達買零件時,可以幫我問一下有沒有

這種小型的無熔絲開關,謝謝你

楼主:
回15#
收到,我下周去光華時,去問問,有誰知到哪一家,源達嗎?還是金華?,我想良興應該沒有。

我那顆P29,在邊上有一條類似二極體極性端邊條,板上相同的零件都有,電表量是正極。 至於量電壓部分,下周上班到公司再量。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你,源達如果沒有可能就沒有,

我家到光華有段距離,怕白跑一趟

順便幫我問問,你也可以作一條玩玩

楼主:
通電結果報告:
主電容電壓 :380v   P29兩端電壓: 0V
這樣看來,前端電壓到 開關變壓器是正常的,但是p29怎辦?我應該選哪種二極體?
P29和 R91並聯後接在2SK2718的源極,P29正端在源極,P29負端到主電容負端。閘極串聯電阻100和二極體,二極體負端到P29負端及主電容負端。

實在是不懂電路,只能這樣敘述。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指P29的導通電壓是指你把好的P29拆下來,用三用電錶的二極體檔測量導通的順向電壓是幾伏特?

楼主:
回  WISH

哇.. 哈哈,差那麼多,是這樣量!!真是的,我沒搞清楚,今天差點跑去光華買零件,心想要怎麼買啊?  好的,明天上班第一件事繼續努力。

wish大大,能否先給個提示,我若量到怎樣的順向偏壓,該買哪一種二極體,不知道這樣請求,方便嗎?謝謝
請問我在哪裡可以看到有關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方塊圖?或是您方便簡意提示一下嗎?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H:

貼一篇atx電源給你參考..資料轉自港都狼仔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一般MOSFET的VGS(閘、源極啟動電壓)大多±30V之內,所以用在這裡的二極體耐壓都不用太高,用在這裡的二極體大多是保護MOSFET用,除非設計者另有用途,如果你的心臟夠強,我覺得你先不要接P29,只接2SK2718試試看!
如果你測量P29導通是0.2V之內,它應該是蕭特基,如果是0.4V左右,它應該是快速二極體,如果是0.5以上,它應該是一般的二極體或然納二極體。真的要接P29,你必須要詳述一些問題,讓我把電路圖畫出來,再決定該用那一種二極體,因為還有耐壓、耐流的問題需確認。
交換式電源的方塊圖我找看看有沒有現成的,沒有的話我再畫。如果大家手頭上有,就幫我貼一下吧!playx,你知道我在說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I:

報告W大...我貼那張已是全世界最清楚的方塊圖

ATX電源應該也是交換式電源一種

現在已粉少人單獨談交換式電源

我覺得懂ATX電源原理足可修時下

一般電源,我在找找有沒有單獨談交換式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在回21帖時你還沒貼20帖,我一貼上去就發現你貼了,我們真是心有靈犀........。謝謝啦!這張就夠了!

网友:
W大都知道我有什麼....這個不知可不可以,資料上傳中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474&extra=page%3D1

楼主:
回 wish 及 playx的帖
收到收到,大家都這麼熱心,真是感謝,看來這台power若沒修好,真要對不起大家了,實在是這台power是長官交辦,我不是本科生,不會修也要硬著頭皮修....
啊,經濟是如此不景氣,這樣也算是刺激經濟吧!?能用消費券買電子零件嗎?

网友:
回复 网友K:

記得通電測試時不要接負載,順便把好的那顆P29的電壓記下來。
最後!通電測試時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指P29的導通電壓是指你把好的P29拆下來,用三用電錶的二極體檔測量導通的順向電壓是幾伏特?

回覆 19# WISH的帖
順向電壓是 0.118,若如 W大所言,這是一顆蕭特基二極體。目前就做到這哩,我先去買K2718來試試。
============================================================================
回 PLAYX的帖  2008.11.25 16:35

跳脫式保險絲光華有得買,我在後面巷子的金華電子裏頭有看到,一個約30元
=======================================================================
我的 2SK2718 找了四家沒找到,要回來翻資料找代用品了。源達的 FET DATASHEET是1997年版,裡頭沒 K2718的資料
請問
K2718的代用品規格要注意哪幾項符合?
VDSS=900V  VDGR=900V  VGSS=+-30V ,ID,PD, RDS  N通道,外型,還有哪些?

网友:
回复 网友L:

謝謝你..改天在跑一趟

通常我都把屍體帶去問比較穩....以下表我會注意這些東東

2SK2718 是一顆N通道 mos.....只能大於等於這些值

若說錯歡迎前輩指教也順便學習..

引用w大的話....

當你發現一個MOSFET故障,你應該先下載它的Datasheet,你要先知道它的規格,我以你這顆15N03來說明,它有幾個重要的參數要注意︰

1.BVdss 耐電壓
2.Rds(on) 內阻
3.ID 耐電流
4.PD 功率
5.注意是N通道還是P通道,像15N03就是N通道MOSFET,主機板一般也是用N通道。

楼主:
謝謝你..改天在跑一趟

通常我都把屍體帶去問比較穩....以下表我會注意這些東東

回复 网友M:
跳脫型保險絲的規格好幾種,外型大小我看到有兩種,另一種像機座型,瘦小長型,有需要服務請儘管提出,不用客氣。
謝謝提供的資料,我找找看哪一個可以替代,另外那顆二極體不知道是要用多少伏特,同型的不好買,可能要換一般品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N:

謝謝你...我還沒逛過新光華,改天去逛順便買

一般要買同型號比較困難,大都是替代品

一般二極體也是注意耐壓,最大承受功率

耐電流,蕭特基二極體我就比較不清楚

我跟你一樣都是自修,去買電料也常鬧笑話,我都帶屍體去

順便把我的條件靠訴他,請他幫我配,源達生意很好可能要自己看

書尋找,即使找到他也未必有賣,這是我最"杜難"的,建議先從你熟悉

的店家開始問,源達放最後,祝你尋寶愉快

PS:順便買張彩卷,中了話就開除你的老闆n_112|

楼主:
我已用代品 2SK2700 通電測試,沒有接P29二極體,只稍微通電一分鐘,輸出端已有24V  和 5V輸出,P29兩端3.7mA,沒接負載,請求各位提供p29的零件怎麼測試?怎麼替代,謝謝。

=========================================================================================
更正
應該說是 R91兩端是3.7mV ,我還沒接上P29

网友:
回复 网友O:

那這樣表示P29在此電路中並非主要購成零件,它只是在做保護或加速MOSFET切換速度之用而已。
你不可以測量P29的電流,並且也無意義,請你在通電情形下,小心測量那顆好的P29兩端的電壓告訴我。
你應該離成功不遠了。

楼主:
那這樣表示P29在此電路中並非主要購成零件,它只是在做保護或加速MOSFET切換速度之用而已。
你不可以測量P29的電流,並且也無意義,請你在通電情形下,小心測量那顆好的P29兩端的電壓告訴我。

回覆WISH大大

弄錯弄錯了,P29並聯R91=0.91歐姆,兩端是3.7mV。   應該說是 R91兩端是3.7mV ,我還沒接上P29

网友:
回复 网友P:

請你在通電情形下,小心測量那顆好的P29兩端的電壓告訴我(用直流電壓檔)。

楼主:
回覆35#

前幾天有量過,那顆好的 p29電壓為 0v,請參考,謝謝,我倒沒細看有沒有到  mv.

网友:
回复 网友Q:

你買一顆耐壓60V以上(越高越好)的2A蕭特基二極體換上即可。
但是請注意,二極體符號的三角形底部叫做陽極,尖端頂部叫做陰極,千萬別接錯,否則災情會很慘重。
說真的,不用那顆二極體應該也沒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R:

謝謝指引,我同時有買一顆蕭特基40v 2A可行嗎?如果耐壓較低,會有甚麼結果呢?
原來P29銲接的方向我有作記錄,應該不會弄錯,明天上班就開工,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S:

40V應該也可以。
如果耐壓不足會被擊穿,這時2SK2718應該也同時不保了,你得再買一次。
其實並不用一定要買SMD的,一般的也可以,只是比較不美觀而已,不過誰會去看電路板底部美不美觀咧!
很高興你有作記錄的習慣,有的初學者會不假思索就焊下來,要裝上去時.....,裝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嘿嘿,我多買一個2SK2700備用了
正如您說的,我是買一般的蕭特激二極體,找那顆SMD太辛苦了,能修好再說。
我想作記錄是每個初學著應該要作的,更何況我已過半百了,記憶沒那麼清楚,有時還要看著電路稍微劃一下電路圖,上班可以找點事做。

网友:
回复 网友T:

~~~我都是先拍幾張 特寫~ 照~ 到時候才不會裝錯~~~
常常拆東西都會先拍照~~~近拍~  怕到時候拆完 不會裝回去n_109|

楼主:
回覆

總結報告,我已經裝上 2SK2700及蕭特基 60V 2A,目前已上負載(接一個24V的馬達)測試中....
感覺到2SK7000的散熱片很燙,其他都還正常,看不出有異樣,如果一切順利,就要交差了。

感謝 WISH , PLAYX, 店長等朋友幫忙及打氣 ,沒大家的鼓勵及熱心提供資料,很難順利地維修,畢竟不是正科班,經驗理論沒大家多,但年齡應該不輸給各位,能修好也是一種鼓舞,有機會再和大家研究。感謝

网友:
恭喜你~修好了~其實只是一種感覺~....多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U:

2SK2700是可以代用2SK2718的,24V及5V最好都加負載測試較佳。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