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DDR的1.25V負載電壓如何形成

楼主(2008-11-22):
大家都知道主機板上DDR的電壓是2.5V,也知道負載電壓是1.25V,剛好是它的一半,為什麼要負載電壓的理由大家到Yahoo或Google找一下就一大堆,我想就不要在這裡佔篇幅了,這個電壓是怎麼形成的?我畫了一個簡圖給大家了解︰

DDR相關的電路都會被設計在DDR插座的附近,大家找一下都可以找到,不過有的負載電壓是使用專用的IC,有的是使用上圖方式,大家要會變通。
LM431是一個內含2.5V基準電壓的IC,在電腦這個產業它算是應用的很廣泛的零件,它通過R1限流電阻後就直接處於2.5V的穩壓狀態了,上圖中的LM358是兩個運算放大器的合體,LM431的2.5V就是經過R2進入LM358其中一個非反相輸入,也就是說這點的電壓是2.5V,最後LM358 1/2的輸出驅動TR1的B極後,OUT就輸出DDR要的1.25V了,也因為OUT又回到LM358 1/2的反相輸入端,所以OUT的電壓會受到LM431基準電壓的限制而處於穩定的1.25V,並且由於TR1的加入而獲得較大的輸出電流。而LM358 2/2及TR2的作用與上述的原理相同就不再贅述了。

負載電壓的不正常除去上述電路故障外,就很有可能是北橋的問題了。

网友:
教學課程~不錯~ 很詳細 很容易懂~謝W大~....至少要學會原理才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w大的原理解說,換個實際元件來說

圖中1,7腳應該是1.25v輸出,vcc是2.5v輸入

這觀念正確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1、7是輸出1.25V沒錯,但是Vcc是5V,所謂Vcc是指它的供電電壓,可不可以用2.5V要看它的Datasheet,有時電壓太低是無法動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以說2.5V已在IC裡處理後的電壓..

DATASHEET 有看不怎麼懂

謝謝解說,我實際去找塊板子來測,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LM431這個IC本身就是一個內含2.5V的標準電壓,或許大家會問,既然LM431都有標準的2.5V電壓了,那還要後面那堆電路何用?
因為LM431雖然有2.5V的電壓,但是它的電流輸出太小了,所以需要"放大",就面接的電路就是為了這個理由而設。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手頭上這片不會修的廢片 IBM 的板子

純粹一接上電源就自動開機,簡單的開機電路卻修不好

我猜他的負載電壓是由RT9173電源IC供電...

LM393 在他的下面,因為是開機電路出問題所以就沒有

跑他的電路....VCC 確定是由ATX第9腳來的 5V , 第7腳是12V

第 1腳 5 V , 所以確定不是記憶體供電 ,所以推測

是由RT9173 供電,等有空再仔細跑一下線路

用料不錯的品牌機 IBM 不知誰代工,線路相當詭異

PS:我的床就是我的手術台

楼主:
回复 网友F:

第二張圖那個是網路晶片。

网友:
這張主機板可能是技嘉的....仔細看看主機板廠商有無OEM廠商的資訊...從上面的條碼可以找到主機板配用於哪些

型號主機,由主機板使用手冊可以得知原始OEM商是誰....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對喔...笨死了...

上面的印刷字可能高熱都不見了,全板只缺網路晶片

應該是....3Q

网友:
回复 网友H:

這片是我同事在送貨途中檢到的

所以沒有使用手冊,板子上的序號都查過也查不出來

除了接上電源會直接開機,開機後過一段時間還會自動關機

因此就放棄了,今天剛好討論到記憶體供電才又拿出來.

网友:
IBM NetVista 8303 用的主版
技嘉代的沒錯GA-8IGMIU

网友:
回复 网友I:

謝謝阿龐大大,這份資料對我實在太重要

我覺得他的電路詭異是因為我不知他的

針腳定義,謝謝你,好像有點偏題,拍謝

网友:
大陸網站逛到的

的PCB上,是不是經常看到如上圖所示的標誌呢?它是一個由圓圈和箭頭組成的圖案,旁邊是一串代碼:D33088。其實就這玩意,標示著代工廠的信息。下面就是目前市場上主要代工廠所對應的代碼。
(日立)工廠,台式硬盤、移動硬盤製造。
D33004 FOXCONN台灣工廠,從事各種板卡類製造。
RD33005 ASUS華碩電腦,板卡,筆記本電腦製造。
HD33006 GIGABYTE工廠,板卡製造。. D33007 FIC大眾台灣工廠,板卡製造。
D33008 MSI微星科技,板卡製造。
WD33010 HIS金星合資工廠,晶片製造。 D33011 PowerColor-TUL工廠,板卡製造。
D33014 WD泰國工廠(原Fujistu工廠),台式硬盤、移動硬盤製造
D33015 WD工廠,台式硬盤、移動硬盤製造 D33017 Hitachi-LG光學 工廠,光磁驅動器製造。 ' D33019 MAXTOR新加坡工廠,台式硬盤、移動硬盤製造
D33027 Seagate希捷科技,台式硬盤、移動硬盤製造                                               D33032 Shuttle浩鑫工廠,板卡、XPC製造,
D41039 Aopen台灣工廠,板卡,機箱,電源,光磁產品製造!
D33058 Chantech承啟工廠,板卡製造。
D33064 DFI友通科技,板卡製造                                                                                D33068 Abit羅禮工廠,板卡製造。
D33071 MITEC工廠,筆記本電腦,光磁產品製造。
D33075 Sparkle旌宇工廠,板卡製造。
D33080 海韻科技                                                                                                    D33083 GIGABYTE原QDI合資工廠,板卡製造 )                                                          D33088 Galaxy嘉威FOXCONN合資工廠,板卡製造
D33221 EPOX大陸工廠,板卡,藍牙適配器製造-                                                    D33282 Albatron青雲國際,板卡製造                                                                       D33171 ASMART台灣工廠
D31010 ASUS台灣老工廠,板卡製造
D33271 FOXCONN馬來西亞工廠,板卡製造                                                            D33A27 YUAN聰泰,板卡製造
D43136 金星科技
D33529 Super Flower
D33108 七盟電子,電源、機箱製造
D33373 原IBM-易拓工廠,台式硬盤、移動硬盤製造
D41126 Logitech蘇州工廠,外設製造
D31264 微軟外設工廠
D33221 EPOX大陸工廠,板卡製造                                                                           D33475 三星韓國工廠,板卡,顆粒製造
D43001 全漢科技(為Nexus等大廠做ODM),電源製造                                               D33567 康舒電子(為IBM、HP、DELL、酷冷至尊等做OE/DM)外設製造 ,                   D33081 耀越宏展科技 TT,外設製造。                                                                    D43028 Enermax保銳
D33228 Enhance,為Silverstone做OEM,電源製造
D004V0 保德!

网友:
回复 网友J:
剛好逛網路時有看到那塊主機板^^
其實還蠻好奇那種固定風扇的設計要怎麼使用

回复 网友K:
其實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的網站就可以查檢磁編號
編號主要代表誰送檢,與許多產品樣式,畢竟一個編號可以有不同製造工廠
http://civil.bsmi.gov.tw/bsmi_pqn/do/pqn5870/form

--------------------回應的有點心虛..越來越離題了

网友:
這邊真的很不錯耶!!
最近對於修理主機板~和一些電腦零件都滿有興趣的!!
剛剛好找到這個論壇~
看到W大~很熱心的分享自己的經驗~
雖然我還沒有全部看完!!
但我會慢慢學習的!!
我也想成為維修的一份子!!

网友:
回复 网友L:

應該是考慮到空間的問題

實際上我也沒看過只有空板

可以改成一般478腳座的框框

在網路上看到的風扇如下圖

到官網下載使用說明也沒說明針腳定義~暈~

不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歡迎你加入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行列。

网友(2009-06-10):
在電腦公司打工的時候也常常遇見客人的電腦發出找不到記憶體的嗶嗶聲,但是如果清潔記憶體上金手指無效,那就沒辦法了。
原來主機板上的記憶體電源長的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