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9 LCM 故障

楼主(2008-11-22):
~W大 你有沒有修過LCM 燈光控制模組~
故障情形 熄火 左大燈遠燈常亮 ~ 關不掉 要拔電瀕  這個是BMW E39 5系列控制大燈所有燈光的元件~
常常損壞  損壞情形幾乎都是一樣的  那一批的 症狀幾乎都這樣

~~~~又貴~~W大你會檢修這種東西碼~

http://tw.myblog.yahoo.com/x-tra ... =4973&next=4945
http://tw.myblog.yahoo.com/x-tra ... &l=f&fid=38
http://tw.myblog.yahoo.com/x-tra ... &l=f&fid=38

找到一篇 文章 ~教修的 ~...
轉貼~
http://tw.myblog.yahoo.com/x-trail/
老BMW E39 & X-TRAIL海闊天空~追尋天堂的旅人

國外教修

http://www.6enligne.net/html/faq.php3?faq=245

要延著 故障的電燈(常亮) 找看是那顆 智慧型高速電源開關

要延著 故障的電燈(常亮) 找看是那顆 智慧型高速電源開關

157.62 KB, 下載次數: 101

145.7 KB, 下載次數: 91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沒有修過這種東西,不過這看起來不複雜,修理很貴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修過這種東西,不過這看起來不複雜,修理很貴嗎?

對阿看起來好像比主機板零件少很多~
~~~~~~~~~QQQ...原廠 換~2萬左右 外面材料~13500
那種東西 裝完 還要經過電腦偏程 才能正常使用
~~~我已經壞一組了~ 過保固了 公司保2年 ~ 現在又壞了~快哭了~
聽~說外面有在修~  中古的我知道 6000元
看一些玩車的論壇 有高手 說一般都是MOSFET 壞  板子有預留線路 它自己跳線解決
~W大 如果你光只有一張板子 沒有裝上車子 你們都是怎樣知道有沒有修阿的阿~
我不敢實驗 怕擴大災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既然壞了就拿來作實驗,首先可以先從mosfet查起

供電一般13.8v可以用atx電源12v替代,為了保險起見

我會先從車子供電量吃多少v,加電後用手摸mosfet

哪顆發燙就先檢查哪顆短路,也可以全拔下測量

只要不要有程式燒錄IC都好處理,最怕那顆大IC壞掉

反正都要送修怕什麼,原廠超貴的,一般民間能修就修

不然就是拆廢板元件來替代,跟主機板維修同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一個小技巧給大家參考,以上面的控制板為例,它一共有三個插座,左、右兩邊的插座應該是往燈光,而中間那一個插座是往車內燈光按鈕。為什麼?因為左、右兩邊的線很粗而中間的線很細。
我們不可能有線路圖,但是我們可以找Datasheet,你先要把IC類的Datasheet都找出來,這樣你就可以知道電壓腳在那裡了,修理這種東西最好要有可調限流的電源供應器,請看下圖︰

因為它可以限制電流大小,所以在維修過種中會保護零件,我們知道汽車是使用12V,我們可以買一個12V的小燈泡來測試,輸入腳在汽車應用好像都是On/Off,你也可以詳看Datasheet,如果它是專為汽車設計,它會有完整說明,當然,如果你有邏輯筆就很方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邏輯筆有在電料行看過,粉貴的

請問他是什麼東東?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邏輯筆不會貴呀!最便宜的好像300元左右就有了,這種東西是檢測數位號號的工具,它也可以發出脈波訊號,這個你們不一定要買 ,但是對於我們這種人員卻是很常用。

楼主:
~~.搞了一整晚~ 我第2組沒壞拉(上圖是我以前壞的零件)..正常 是我朋友接錯了..因為換風箱+膨脹伐~整各車子儀表版全請下來. (工錢零件原廠要價6萬打85折)(朋友來我這裝不用錢)是冷氣儀表的接頭防呆接錯2個相同 導致車子接上電腦診斷 沒辦法查線路...人工查線路 本來判斷LCM 可能掛了 要送專業的維修(省錢) 之後灌冷煤時 突然間冷氣不能灌風扇沒走 又碰到控制冷氣溫度的風扇電阻 風像燈遠燈正常...此時我心理高興一下...沒壞~... ....
剛看它們抓線路也是看原廠的電腦檔線路圖
用12V的小燈泡來測試..他們自己做的...在測示線路接點.
W大東西還真多..
W大說的 先找DATESHEET 看他的電源位置 就可以知道它的供電...
粗線...應該是電源...~真利害連這也有理
又多知道2點重要的 密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W大~邏輯筆 沒看過真正修東西過~有空修的話 可以POST 用邏輯筆
檢修東西過程一下 ....想多知道一些知訊~~~麻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恭喜你省了一筆開銷。
邏輯筆方面,有機會的話當然沒問題!

网友:
以前我在公司也是~~師傅車的變速箱控制器異常,換一顆要價N萬...

結果設備維護單位的一位工程師討了去"死馬當活馬醫"...結果換換零件修好了說....

网友:
回复 网友D:

w大....我這有台電錶可以量邏輯

簡易說明書上說,出現上箭頭符號為ttl邏輯hi

下箭頭符號為ttl邏輯lo,兩者都有就是有連續

邏輯hi,lo信號,這個功能是否跟邏輯筆功能

相同?這台人家送我的,雖然機齡10年還滿準的

只不過跟我功力不太相配..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可以代用的,差別只是有的邏輯筆有含脈波輸出的功能,而三用電錶沒有,及邏輯筆的反應速度快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I:

了解,所以若真的要測邏輯信號還是邏輯筆

比較方便,謝謝

网友(2009-10-06):
carzy1kimo 大,這東西如果有線路圖會比較方便處理嗎?

网友:
IC也要好找,有些使用歐規晶體的,找不到還得用代用的。

网友:
剛好有認識朋友是在BMW原廠做過,想說如果有需要可以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J:

恩恩謝謝拉..
那問體處理好了阿 (
~ 沒拉我也有朋友在范德工作還在那邊拉. 住我家附近拉~
這種 我聽它們說原廠都換新 ~  外面有在修理這種東西~ 有些店家專在修這種的
但是也是很貴的工錢.
這是以前壞的一組拉 ~.通病(第一代的)~
只是聽過 論壇 有些人知道哪顆MOSFET壞換的就好.

网友:
OKOK.
原廠換新最大的風險就是還有機會再壞掉
因為電子零件有蠻多每隔一陣子就有新的料號出現 ^^|||
如果是給外面不知名店家修要價少則4-5千多則6-7千起跳.而且還沒保固

网友(2009-11-06):
不錯的文章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