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點陣列表機的問題

楼主(2008-11-22):
親愛的客戶們:

近來很多使用者在使用點陣印表機時列印多頁時,會產生亂碼,但是改用雷射印表機卻不會。造成很多作業上的困擾。

這現象通常發生在新電腦上,經與EPSON技術人員討深度論後,他們給了很明確的建議。

請在開機時進入BIOS,將 Parallel Port Mode 改為 EPP,就能減少很多發生亂碼的機會。

另外,他們也明白提到,不要使用XP本身提供的 LQ-670 ECS P/2 驅動程式,那有bug。請改用 570 系列的驅動程式。

再有任何這方面的問題,請直接去電 EPSON 客服中心:(02)8024-2008 按 2 再按 4,找戴先生。

网友(2009-03-17):
難怪,我那部LQ-670C在XP系統下驅動程式會怪怪的喔!

网友:
一般來說新型的主機板都有EEP+ECP 兩種模式復合!

只要有用到LPT1選EEP+ECP就對了!

有些型號要上網抓,一個版本不行多換幾個就會正常了...

有時候遇到明明上面寫3000卻要用3800的驅動才會正常XD

网友:
LQ-670 的xp內建驅動確實會造成當機的情況 所以一定要改lq-570的就正常了

网友(2011-04-09):
呵呵...應該是改成SPP或是Stanar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