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槍裡頭電阻的問題~

楼主(2008-11-24):
W大~問你一下那2顆藍色的電阻 顏色是正常的嗎~我看對岸拆開的內部 藍色那2顆也是一樣黑黑的
機器也是正常
我那台 我給它拆了....裡頭 品質 只有一各字..爛....1700元 不能要求WHAT
對大陸的做工 真的很灰心 ...連鎖PCB板的樹膠 也用的很爛~我還用銅注 補強 真怕通電時不小心
動到機身 阿斯~~
裡頭黃色膠水的絲一堆都沒清乾淨...還有鎖鐵盒螺絲一顆也壞掉(幫牙)台語

W大 如果那2顆 我要補強  應該買比較好的電阻代替嗎~
藍色2顆(棕灰橙金) 套的棉管 是幹麻用的~
W大你之前自己改裝是改what地方..電容須需要全部換日系嗎

機器目前都很正常~ 使用心得 還蠻好用的 拆 IC很快 銲槍也很好用~(比一般的插電銲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兩個電阻可能撐不久,換5W以上的吧!那兩個電阻真的是棕灰橙金嗎?如果是的話那是18K。
它腳上套的是耐熱套管。
過幾天我把改過的熱風槍拍照後再貼上來。

楼主:
~~恩恩~
期待W大改過的熱風槍圖片
板大像這張圖~ 5W 15RJ  那個RJ 跟 KJ是WHAT 東東阿?
5W 會不會塞不下去(太大顆)好像有做直立式的
如果18K 沒有5W的 可以增多會減少它的K數嗎? 還是要串聯或並聯成為18K

~ 還是要去買一下~
棕灰橙金 恩~看起來是這種顏色. 我拔下他用電表量 是18K

耐熱套管 他原本有用 *可能因為這2個 應該會很熱吧!(設計原理 我猜的)
所以它套上的~~~~

W 特大  是可以讓他稱比較久嗎~  還是散熱才會夠 才不會造成他的損害

网友:
感覺是因受熱的關係,應該沒問題

若會出問題對岸一定會開罵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RJ應該是15Ω,15KJ應該是15K,J是誤差值。
我知道你想問為什麼是15R,R是英文電阻Resistor的第一個字母,所以我想是這個原因,你可以把15RJ焊一支腳下來量量看呀!或者你直接在板子上測量,如果等於或低於15Ω就對了。

楼主:
剛去電子材料行 5W 18K 2顆
買回來裝了 ...恩恩 ` 摸了它也燙燙的 ~~至少安心多了~

J是誤差值 了解~~~又多學了一點~

去看子材料行看 HAKKO 936的橫溫 銲槍 超貴 4000以上
還有知名品牌熱風槍 大陸牌的 安泰信...850 嚇死人 8-9千錢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阿災~~~但是我看他們的分解圖~那2顆也很是同樣黑黑~~
應該那各地方可能原本就很熱 不然大陸人怎麼會套上 耐熱絕緣管
依 W大的經驗~該換~~我還是換了它 以求安心~

网友(2009-07-04):
我的顯示5W0R2J
電表量怎麼是6.8歐姆?
0R=??

网友:
應該換成金屬皮膜電阻比較耐用

网友(2009-09-10):
換水泥電阻比較能耐高溫!

換水泥電阻比較能耐高溫,猶其是特別會發燙的電阻,就是上圖白色的的那個!

网友(2009-10-26):
電子材料行的都超貴的
我買的這台是台灣製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6273289
不過他那台已經缺貨了...因該是賣的太便宜了.....

网友(2010-04-02):
自從來到這裡,最於電腦維修的興趣更加濃厚,對於電子方面雖然大部分有看沒有懂,不過不想放棄這個學習機會.
許多大大提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下最近想購入一些維修的工具,其中熱風槍+銲槍二合一方面經過比較後也看上這台高迪952.
以電子維修的門外漢新咖來說,這台應該可以應付在下換電容拆零件研究了(方便拆裝就是GOODn_043| )
有些準備添購的東西不是很了解,等細目整理比較過後,不懂之處再提出來請教各位先進,望不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