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 鍵盤&滑鼠電壓 不到5V

楼主(2008-11-25):
主機板是 GA-7ZX-H 。
有看過之前大大撲的文章,怕會重複到,所以在開文章。

目前 PS2 鍵盤&滑鼠 插孔情況是電壓只有0.15V

USB插孔測量出的電壓是+5V

這樣的情況是 排容 or 排阻 or +5V保險絲 那一樣故障了 ?

PS.請問 +5V的保險絲 長什麼樣子? (需要貼圖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你電壓不正常,應該先檢查什麼元件短路造成電壓不正常

通常是 5 v sb(atx座第9腳) 到滑鼠座線路中的電感,電阻,電容有問題

要跑一下線路,依我的經驗通常是電阻壞至於保險絲若壞掉就會造成斷路也就是無電壓

所以理應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是 GA-7ZX-H 。
有看過之前大大撲的文章,怕會重複到,所以在開文章。

目前 PS2 鍵盤&滑鼠 插孔情況是電壓只有0.15V

USB插孔測量出的電壓是+5V

這樣的情況是 排容 or 排阻 or +5V保險絲 那一樣故障了 ?

PS.請 ...

既然是PS2介面異常那就撇開USB.......OK

PS2介面...在插座的後方綠色的SMD元件就是"可恢復式保險絲"先確認它是正常...

你如果是PS2介面鍵盤/滑鼠不能用...最常見就是排容異常....怎麼找到它之前討論過

你就爬文吧...

楼主:
SMD元件 是不是黑色 小小顆 的電容? 那種是整顆焊下來後才能測量出他的電容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SMD元件 是不是黑色 小小顆 的電容? 那種是整顆焊下來後才能測量出他的電容值嗎?

覺得這個最佳解答蠻不錯的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7041500044
....節錄....
SMD:surface-mount device
表面黏著型元件或貼片式元件

常見 SMD 種類
目前在電子產業上較常使用的SMD 類型與尺寸大小如下所述。
晶片型元件 ( Chip Component ) 晶片型元件如電阻器、電容器等都是用數字來表示它的尺寸。常見的大小為 0201、0402、0603、0805、1206、1210 等。若以一顆 0805 型號的 Chip Capacitor or Resistor為例,它的實際外觀尺寸約 2mm 長、1mm 寬。 ii.二極管 ( Diode)或電晶體 ( Transistor ) 最常用的包裝型號有 SOT23、SOT89、SOT323 等名稱。

2007-04-15 01:32:17 補充

各類 SMD 的包裝方式
1.帶狀式包裝 此類包裝通常是用於晶片型元件,如晶片電阻 ( Chip resistor )、電容、固體鉭( Tantalium) 電容器、電晶體、部份 SOIC 和 SOJ 積體電路、連接器、二極管和發光二極管等。
2.膠管式包裝
此類包裝通常是用於 SOIC 和 SOJ 積體電路等。
3.托盤式包裝
此類包裝是用於如 SSOP、TSOP、TSSOP、TQFP、LQFP、QFP、BQFP、BGA 積體電路等。因這類元件其接腳與接腳間距很小因此容易變形,所以不適合膠管式包裝。
-----------------------------------------------------------------------
所以SMD元件並不是只有電容這產品,而看起來小小顆黑色的通常應該是貼片電感而上頭有字的通常是電阻,貼片電容通常是趨近於白色那種
電容值是要拆下來才能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你處理如何,手上剛好有張ga-7zxr

跟你有點類似,你先試著測試我方框裡的電阻

是否正常,恢復保險絲前的排組更是要注意

對地阻值約0.5V~0.6V....

不知跟你的板是否相同,應該差不多,試試..

楼主:
喔喔~原來那個黃色小小塊的是保險絲...
小弟用三用電錶的 電阻歐姆 那個位置測量是要用哪個選項  200  20K 2M ,
如果用 200 測 會從00.7 一直降到 00.3 就固定在00.3,
其他 20k 跟 2 M 測出來都是直接出現 0 。

PS.我是從主機板焊下來測量的,用電子歐姆測的,這樣測法是正確的嗎?

网友:
一般排組有兩種,一種是直排其中一腳共用,另一種就是

主機板常用的8隻腳,我們測量是左右一對一對測量

,你可先打二極體檔去測量他的二極體值(對地阻值)

,阻值很大或很小都有可能有問題,有問題再拆下來測

我有提供一個參考值給你,至於你說的那個值怪怪的

可以把型號報上來嗎?謝謝

排阻認識與測量阻值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535&extra=page%3D1

楼主:
請問喔~
黃色長的像陶瓷電容是保險絲? 這種東西如何測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東西不太會壞,用蜂鳴檔測兩腳

應該是會BB聲..

楼主:
哈哈~@@"

我的PS/2插座可能不用再問有沒有+5V了。
因為我剛剛將排容焊起來,但是主機板上的小鐵片的腳 也一併焊掉。(焊不回去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耐心指導,因小弟不細心。。。搞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 那顆排容很靠近~那各座 不好黏~~~..我第一次也失敗過一塊板子~
銅線都翻起~  之後 另一片 是拆下這各座才成功~
現在用風槍~更方便~~...吹下他很容易 吹上它更簡單~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就是經驗,其實還是要有工具比較好辦事

我昨天換"炮兒"突波吸收器,也把開關三極體(mos)

跟蕭特基全拔下,怕有短路再燒管,結果一通電就冒出

火花,燒掉一個ic或電晶體,看不出是何東東?結果是我的錫渣

沒清乾淨造成,這也是我的經驗....

网友(2009-04-07):
引用 楼主:
請問喔~
黃色長的像陶瓷電容是保險絲? 這種東西如何測量?

那顆看起來很像電容... Poly Fuse 一般是綠色長方型貼片

剛搜尋網路資料確實有長這模樣的 http://www.cpu.com.tw/kh/temp/ptc/ptc.html

但看您量測的數值變化又好像是電容的感覺

网友:
感謝大家低經驗分享   我也收吸了~   感恩

网友(2009-05-30):
不是保險絲就是排阻、不然就是電感!而且一定都是在PS/2插孔的附近

网友:
機板PS2 座與CPU之間的空問有限,小小的電容,排阻要拆下,沒有特別的工具(對缺少工具的新手而言)是高難度的工作.(雖然是基本的故障排除),在與銲槍及像螞蟻大小的零件奮戰之後,往往是令人由當初的熱情泠了一大半!
基本上電壓太低,可以先檢查電容是否短路(有Online插拔最容昜發生),去除後,再測試是否有電壓,
不要隋意動小小的排阻(完全沒有電壓時,再考慮看看),沒有工具是令人灰心的!

网友(2009-12-29):
已領教將smd元件焊回去的工夫.真的須要好好練習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國父革命失敗10次 11次才成功 別灰心臘  像我現在可以依之烙鐵 拆MOS 勒 嘿嘿其實有時候抓到竅門 在學就很快了只是有些東西要長期的閱讀吸收才可以消化的

网友:
很多主機板都有同樣的問題耶

网友:
如果你有廢板可以先練習看看~~
而且如果有電解電容會擋到可以先焊下來,如何焊板上也有很多討論。
多焊幾次就知道了,新手就是三個字(不要急)
因為這樣你才會找各多的資訊做更多的練習及嘗試相對的你的進步才是真的
要不然好像也只是剛好解決眼前的事但是你不清楚原理或事原因
這是小弟的喃喃自語(沒有針對誰的意思)~~參考一下

网友(2010-05-21):
多謝各位大大的分享,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