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電容問題

楼主(2008-11-25):
想請教各位
一般在控制晶片旁邊有許多電容
是0204大小的電容,似乎是旁路電容
請問寫電容的容量大小一般適用多少大小呢
先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T大方便貼個圖嗎?什麼是0204?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沒有一定答案,一般IC設計廠商的Datasheet都會有建議該產品在電路板中應如何設置,最常見的大多是0.01~0.1uF之間,應設計多少個則可參考該Datasheet或依經驗增減。

0204不是XX電話,是它的外觀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以為只要找顆大小相同替代就行

一般電容表可以測出電容值嗎?

假使可以,貼片電容需要放電嗎? 如何放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的只要找大小相同替代就行呀!甚至不裝也行!
只要是電容都可以用電容錶量,只要該電容的值是在電容錶的範圍內。
晶片電容的容量都很小,它一離開電源,馬上就放電完了,所以不用考慮這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你的解說,讓我又學到了一些知識.

楼主:
感謝各位回應
因為datasheet難尋,所以想問問各位意見
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