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一塊低價高品質的MB

楼主(2008-11-26):
技嘉GA-M61S這塊合版
很棒,送修率低,1600元的版子,還可支援到四核心
內建顯卡我有一次抓到512M,靠軟體抓的
效果比現在AGP的6X00系列9XXX系列的顯卡好用
CPU不容易過熱也不常當機,不用再另購風散

网友:
有預算~便宜裝機的選擇~

网友:
樓上2位大大,若有機會組裝這晶片

主機板時,可以幫小弟測試當不接4 pin

12 v 時,可以開機嗎?謝謝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會燒掉嗎?
好像很有趣
如果開的起來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4 PIN 12V 不是單獨供電給CPU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478的板子可以不接4 PIN 12V

直接開機來檢測cpu供電電路是否短路

然而我在一次組裝790g晶片主機板(華碩)

忘記接4 PIN 12V就無法開機,以為板子或電源

不良造成,最後才知忘了接4 PIN 12V....

最近跟w大在討論cpu供電提到不接4 PIN 12V

讓我想起這件事,於是我猜想近來的內建顯示卡主機板

上4 PIN 12V不僅供cpu還同時供應給顯示卡..

因為我不常組裝機子,想請你們幫忙測試,應該不會

燒機子,因為cpu沒供電..萬一不接可以開機那就表示

不是這個原因,極有可能跟IO扯上關係,正在蒐集資訊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些板子~ 不接4P也可以上電~ 但是沒有畫面的~
有些~         一定要接才能啟動~  以前有試過 忘記型號了~
有些還有很多種供電的 還會用到光碟機跟硬碟的電源 哪種4PIN
(ASUS居多)  ASUS 有時不接那4PIN 可以開機有畫面
因為當初聽說是 做給POWER 供電不夠的 POWER 多一各供電

忘了接那4PIN 不會燒掉機子~~~~
下圖ASUS 右邊有2各4PIN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你....原來在478就有這樣的情形

不是在新板上才有,再一次大開眼界

网友(2009-06-12):
我是常碰到微星的主機板沒有插顯卡的時候

也會開機的

只是沒有畫面

技嘉的氧化比率很高

網路保固內送件被退回的案例很多

网友:
不接12v4pin的接頭可以開機嗎,我印像中是沒遇過不接可開機的,大部分都是不顥示,cpu風扇一直在轉動而已,另外你可以想想在cpu mos供電電路中是用12v供電的,如果不接,mos沒有供電會開機嗎?

网友:
很多主機板不接12V4PIN是無法開機的

网友:
這塊是不錯辣~俗又大碗~
不過建議晶片組上最好加個散熱風扇~會更好~
因為南北橋合一的晶片好像溫度都會比較高~
另外2個SATA對重度硬碟使用者來說好像少了點~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錯了啦
可支援到四核心
當機的機率很低
經濟又實用
1.5K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