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拉丁1.4G能接在BX晶片的主機板上嗎?

楼主(2008-11-26):
W大你好︰
我在一個知名論壇看到這個有趣的問題,請問圖拉丁1.4G的CPU接用轉接卡接在早期BX晶片的主機板上嗎?就是用什麼方法可以讓圖拉丁1.4G的CPU可以接在BX晶片的主機板上面?
還有!你的答案我可以連結給他嗎?謝謝!

网友:
現在那種古董級的應該很少人用吧~
也不一定拉~~前些日子我朋友還拿P3-1G 的給我灌X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古老的東西,我已忘他長什麼樣了

有個網址給你參考,你看懂再去教他吧,若看不懂

就請他看吧...

http://tieba.baidu.com/f?kz=7811276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轉接卡?那表示你的主機板是SLOT1,要想圖拉丁接在BX主機板上,我想有幾個問題先要解決︰
一、BX晶片它提供標準66/100Mhz的CPU頻率,而圖拉丁是133Mhz。
二、SLOT1的CPU除了後期有提供較低電壓外,一般是提供2V,而圖拉丁1.4G是1.45V。
三、電源管理晶片的VID及BIOS內微碼沒有圖拉丁。

第一項,由於你沒有說明是那張主機板,我無法幫你判別,我記得我在這裡貼過,有些主機板的Clcok晶片或是有的主機板上有兩個Clock晶片(不是記憶體的),可以實現133Mhz的要求。
第二項,這點外接獨立的電源或降壓得到圖拉丁的需求。
第三項,這要更換電源管理晶片及加入BIOS內微碼。

解決了上面的問題只可以確保圖拉丁放在轉接卡上及轉接卡插在BX晶片主機板上不會燒掉,但是我並不保證它能開機,就算它能開機使用,也無法得到圖拉丁的最佳效率。

所以,可以拿來當實驗,但是如果拿來使用,實用性其實不高。

你可以連結給他不用客氣。

圖拉丁是我非常喜歡的CPU,我有三片Intel Server MB,上面插1.266Mhz,裝Linux當伺服器用,除了拆下來清灰塵,好多年都不關機,實在有夠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這麼說唷!我家還有兩台Acer Altos 9100 Server,它是SLOT1 333Mhz/512K的雙CPU伺服器,其中一台裝Linux RH9,是掌管公司的主DNS Server,非常耐操哦!
我還有一台艾威的雙CPU Server,550Mhz/512K的CPU,裝FreeBSD+SendMail,我的Mail Server就是用它,用了至少十幾年了吧!還勇的很咧!

网友:
Server MB~~~~~~~~W大~因為他設計原理好~還是用料好~~
覺得Server MB 都很耐超~...... 用了10幾年 電容有沒有暴阿..
~~~好久沒摸的~都快忘記了 但都有留起來當古董~

网友:
伺服器主機板當然是設計好+用料好,因為本身產品定位就是在全年不關機的環境下運作,只有維修、保養才會停機...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剛剛我幫你看了一下ASUS P2B-D2這張主機板,它也是只提供66/100Mhz,所以無法使用133Mhz。
圖拉丁CPU有出賽揚1.4G嗎?這個我不知道,圖拉丁賽揚最高我只有看過1.3G。
轉接卡你要選用有獨立電源並且有提供1.45V的產品即可。

支援圖拉丁雙CPU的主機板應該不少,只是這種伺服器的主機板各大廠都自行組裝成伺服器整台出售,所以除非買的人拆機拿出來賣,否則市面上應該買不到。
TYAN的主機板我沒用過,就不評論了。

网友:
雖然圖拉丁賽揚1.4是100外頻
但是他是不支援雙CPU運作的,這是P3世代後賽揚的命運
133外頻的問題通常靠合適的轉卡都可以解決 也有出370樣式的FC-PGA => FC-PGA2

那時選購轉卡時很在意這個
不過那時買P3剛出時的Slot1實在是被intel騙了 相信intel 370是給低階用的 還買370轉Slot1的卡
想說以後要升級時可以2邊通吃
結果搞到最後是Slot1被放棄 只做到1G而已 加上市面上還很少見
真是氣死  還不如直接買370的板子用升級壽命長些
不過從此買東西就不考慮升級CPU的空間了
發現這想法實在是多餘的

carzy1kimo 大那張轉卡 比較早期
我以前買的那張可以調電壓1.45-1.75 也能調66-133的外頻使用
為了找這張轉卡比較好久 結果.......一切都是多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