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人是誰殺的!?

楼主(2008-11-27):
我搞我那張華碩P4S800D-X很久了......我想問的是開機電路中

綠線到哪個元件,那元件就是真正觸發的兇手對吧?

這張板PS-ON綠線是"直通"南橋晶片下方,然後又有S~I/O晶片存在,很顯然這張板應該不是靠S~/O真正去觸發

完成最後的拉低電平的工作吧?

PW~SW電壓有....震晶"應該有"RUN......COMS電池OK...我想不是南橋就是S~I/O掛了吧?

說到南橋~這顆SIS964居然用到三顆震晶,分別是COMS電路的、USB電路的...剩下一顆25.00就不知道誰用的了

難道是SATA介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華碩好像都有自己控制ic來控制開機電路

也就是直接控制ps-on , pw sw 的高低電壓

並沒有經由南橋或io觸發...
============================
更新...

剛剛找張照片看,真的沒有控制ic,真省料

看過很多sis的主機板都超省料,人客在組機時要注意

為你祈福....

楼主:
因為他用S-I/O晶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剛剛要找華碩特殊芯片的資料找不到

好像只支援AMD主板,請問S-I/O是什麼?

A大可以報那顆S-I/O的編號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應該是要這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太感謝了,找好久,不知W大有沒有

另一顆AS007S的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個要回家找一下,有的話我再貼上來。

楼主:
上面兩位大俠~~

這張主機板沒用專屬開機晶片,它透過華邦W83627THA-A晶片觸發

S-I/O=>Super I/O

ATX14pin綠線直接到SIS964南橋正下方...PW~SW連通道上述晶片..

然後我根據資料去找"IO與南橋"之間的線卻沒發現.....於是我花了些時間去"對照"其他板子這種有IO晶片的開機線路,

結論是"很不典型"....跟課本上寫的都不一樣....IO晶片是前端觸發,應該會有條觸電路通到南橋去觸發綠線開機,卻沒有

那條線存在...起碼就我做功課的結果來說找不到..IO與南橋間的關連....我想問..

"誰能告訴我華邦晶片中有開機功能的晶片是透過什麼腳位去達成這工作?"

是PSIN、PSOUT#這兩腳位嗎?

翻爛了W說的電路...也找遍網路上的資料...很不典型...大概是我學藝不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