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 CPU插座的問題

楼主(2008-11-27):
478針的CPU插座也常常看到故障的,478插座分兩種,一種是針腳的,一種是SMD型,以我的經驗SMD型的插座故障率是較高的,前幾天有開錫爐,焊下一個SMD型的478插座給大家看看,請參考下圖︰

大家注意看左邊的4、7與下方的AB就是它的故障點,當然這種故障我也無可奈何了,478及775及一些較新的CPU由於熱量越來越高,風扇也越做越大,散熱器越來越重....,主機板很容易就變形了,消費者能做的就是找一個有附補強鋼板的腳架來延長它的壽命。

這個就是用錫爐拆焊下來的,南橋及北橋也很容易就可以拆焊下來。

网友:
板子變形~~我發覺跟銅柱是否全部都有鎖上 有沒有一點點的關係~~
因為之前送修一片變形很嚴重~775 的 放在平的桌子上 很嚴重的左右往上翹...
但我發覺那片我只鎖6跟~~哈哈
因為我朋友半年電腦都沒關~...掛機...  長時間的高熱~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遇到這次之後 我都有全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壞在哪裡看不清楚,沒辦法跳線補救嗎?

這塊板子到我手裡也是判死刑,沒錫爐

真是不行,用熱風槍無法拆下來嗎?

网友:
錫點壞掉?

只看的出沒錫..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個不是沒錫。
錫點沒錫不是問題,銅箔剝離了,這個問題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不是沒錫。
錫點沒錫不是問題,銅箔剝離了,這個問題才大。

您說這張主機板被"拔絲"啦.....@@

那就完蛋了,SMD的插座沒辦法接線...

所以這張主機板是因為PCB彎曲造成銅箔被連根拔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確答案!所以478、775等後期CPU,還是要找強化背板來支撐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確答案!所以478、775等後期CPU,還是要找強化背板來支撐才好。

可不可以用銀漆筆重建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行!銀漆筆無法滲透電路板的貫孔點,就算可以,也因為我還要焊上CPU座,銀漆筆的接點無法承受植錫球的高溫。
所以只能報癈,留下拆零件一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銀漆筆無法滲透電路板的貫孔點,就算可以,也因為我還要焊上CPU座,銀漆筆的接點無法承受植錫球的高溫。
所以只能報癈,留下拆零件一途!

那W大~請問你

以你的技術觀點而言廠商為什麼這樣搞?既然DIP元件比較耐應該用那種設計避免故障阿..

是不是因為腳位太多所以得搞SMD方式去設計CPU插槽的安裝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個我無法回答,或許你的答案就是其中一項,對維修者而言,DIP的確比較方便,也不用仰賴專用治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無法回答,或許你的答案就是其中一項,對維修者而言,DIP的確比較方便,也不用仰賴專用治具。

就像現在的LGA775插槽.....CPU上頭的針腳轉嫁給插槽,萬一保養不當氧化了恐怕整張主機板都報廢了..

我想廠商的維修單位應該不會去開錫爐換插槽吧...

网友(2009-03-04):
W大的近拍功力也變強了喔!!

网友:
W大
拆卸478插槽時,錫爐溫度因該幾度,動作順序如何
主機板放到錫爐上多久等等,還有裝一個新的插槽動作是如何呢

可以分享一下嗎

网友:
原來我上一張主機板就是這樣掛掉的喔!?

网友(2009-06-28):
機板底部用鍚爐,CPU座這一邊也要加熱才不會加熱不均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