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開機電路的迷思

楼主(2008-11-28):
所有接ATX電源的電腦主機板都是透過南橋開機的,大家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所謂ASUS(或其它公司)透過專用晶片開機,並非是指不透過南橋開機,我們來看一下方塊圖︰

這樣應該很清楚了,上面的圖是一般直接透過南橋開機,下面的圖就是透過專用開機晶片開機。
大家看這個圖後應該了解我的意思了,我所謂ASUS(或其它公司)透過專用晶片開機,是指透過專用晶片"間接"觸發南橋開機的意思,實際上還是得經過南橋開機的。
圖中短路綠線電路也是相同,這條線原本是從南橋直接接出,但是大部份主機板(較不偷料)都會經過一些電晶體或邏輯閘等"間接"去短路ATX電源的Power ON,當然,如果有一天某家廠商做了一個短路綠線的專用IC,我也會稱它是透過專用晶片開機呀!

給大家一個動動腦的課題,既然主機板上的開機排針可以直接到南橋開機,南橋也可以直接到綠線開機,那為什麼要有專用的開機晶片及綠線短路電路的存在?設計者的用意是什麼?

网友:
請問w大
如何拆 焊在機板上的bios
須要何種工具
好想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拆焊BIOS的工具有很多,用熱風槍可能是最方便的。
另外要麻煩你,不同的問題要請你另開新帖。麻煩你了!

网友:
我的一快板子是微星的 用的開機是MS-5

185.52 KB, 下載次數: 504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是新同學
下次改進

网友:
我不是學電子的.......我猜....是控管損害點

有前端的觸發電路與後端的綠線觸發電路可以避免南橋晶片掛掉,讓這些輔助電路掛總比掛南橋好吧?!

而且可以避免"誤觸發"....確保開與關都100%的訊號明確

网友:
回复 网友B:

W大你是說圖中48腳也是經南橋,而不是

直接通往PS ON ,網路上都是亂說嗎?

請原諒我因為手頭沒有華碩的板子可以跑

DATASHEET 之前有看過但功力太差只能看圖

想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抱歉!沒有看到這一篇。
你貼的那那圖應該是一個簡圖,為的只是講解方便而畫,你可以想一想,如果Power On只有綠線開關的功用,何必如此大費周章?
我看過的主機板,ATX的開機都會經過南橋,有的人會說有的主機板透過I/O呀!沒錯!但是如果你跑一下線路,你會發現它還是會進入南橋,至少我遇到的都是這樣,當然我畫的圖當然也很簡略,因為只是要讓大家容易了解而已,如果以上面我畫的例子,應該是開機專用晶片進入I/O再進入南橋,因為有的主機板有I/O晶片有的沒有。當然也可以明明有I/O晶片,但是跳過I/O晶片,由開機專用晶片直接控制南橋。
但是學我們這一科的都相信會有例外,因為設計者每人的思維不同,尤其是維修的人,千萬不能只會走直路。

网友:
好亂的資訊....已經呈現人云亦云了.......

看來這種學法不是自己發瘋就是隨波逐流...

我手邊有份電路圖....他大概是這樣...

PW~SW按下後觸發後W83627I/O晶片,I/O送一個訊號到南橋,南橋收到了又送回I/O,I/O收到了再到綠線PS-ON....

今天說穿了哪張主機板該怎麼開機反正就是脫離不了W大講過的基本原則,然後過程中他愛怎麼胡搞瞎搞反正結果對了就行了.....

戲法人人會變只要結果對了(開機了)就行了........

就我那張華碩主機板來說,已經知道他沒有綠線電路了,反正直通南橋去...換言之就是看PW-SW按鈕到I/O後怎麼玩就是了..

昏倒....果然不是科班畢業實在很難自己修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應該不是人云亦云,可能是每個人剖析的主機板都不同,結果當然有些許不同。
依現在這種景氣,吃維修這行飯的收入應該算不錯的,但是也很辛苦,就像a471講的,各個廠商設計人員都像在變戲法。
記得我有在一篇貼文提過,以Intel晶片為例,他把南、北晶片賣給主機板生產廠商,但是他絕對不會把南、北橋的"內容"告訴廠商,但是他總要告訴廠商怎麼用它是吧!
主機板生產廠商可以自己設計要用那一家的電源管理晶片,要用那一家的I/O晶片、網卡晶片......,但是廠商設計人員一定也要遵循Intel該南、北橋晶片的規定,開關機就是其中的一種,Intel一定會告訴設計人員南橋的那一腳低電平觸發後,在那一腳會輸出低電平去控制綠線的基本驅動,設計人員接下來就可以自由發揮了。
當然,如果有人找到一張都不必經過南橋開、關機的主機板,我也很希望你提供給我型號,我也想知道那個人是怎麼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人云亦云,可能是每個人剖析的主機板都不同,結果當然有些許不同。
依現在這種景氣,吃維修這行飯的收入應該算不錯的,但是也很辛苦,就像a471講的,各個廠商設計人員都像在變戲法。
記得我有在一篇貼文提過,以Intel晶片 ...

唉.......都不知道晶片的相關功能腳位就算知道哪條進去某IC也不知道該IC哪腳可能又連外通南橋....

都只靠電源按鈕和綠線去反向追....

W大說的華碩晶片...我記得那是因為當年有人仿冒華碩MB,所以華碩用這招當防偽造標記用....

我手上有張694X版子上頭有三顆不同的華碩自家晶片...

网友E:
回复 网友D:

a大方便分享你手頭上的電路圖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a大方便分享你手頭上的電路圖嗎?

謝謝...

你是說華碩那張主機板的嗎?

网友:
今天我利用點時間再研究一下該主機板的開機電路.....結果如下

1.ATX 14PIN PS-ON#綠線路確定直通SIS964南橋下方,中間沒有任何的元件...電壓3.68V

2.POWER~SW按鈕本身電壓2.98V,它主要觸發線路走到華邦W83627THF-A I/O晶片的68pin(PSIN),當按下

電源按鈕時2.98V的電壓有跳動.....

3.如果I/O晶片有透過67PIN(PSOUT)腳位輸出觸發訊號的話....那有動作!2.88V電壓當電源鈕按下時會變成0V

目前尚未確認67PIN訊號輸出是到南橋去....電路我還沒跑

4.震晶兩腳各有1.55/1.33V...但是沒有壓差(黑紅筆碰觸兩腳)

5.當電源鈕按下時PS~ON綠線電壓沒有波動

這些結論就隱約告訴我"前端"電源按鈕電路似乎OK...出問題的是南橋或者I/O與南橋之間的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觀念正確,問題也很簡單,就是要去跑線路,因為拆I/O很麻煩,所以你要先確定這條線之間有沒有邏輯閘或電晶體、二極體小電阻等,有的話先檢查這裡,沒有的話就換I/O。
就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觀念正確,問題也很簡單,就是要去跑線路,因為拆I/O很麻煩,所以你要先確定這條線之間有沒有邏輯閘或電晶體、二極體小電阻等,有的話先檢查這裡,沒有的話就換I/O。
就是這樣! ...

W大指華邦83627THF-A晶片67PIN PSOUT這條線路嗎?

為什麼W大不認為是南橋壞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南橋壞就要報癈主板,I/O壞可以找癈板來換,所以先換I/O。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橋壞就要報癈主板,I/O壞可以找癈板來換,所以先換I/O。

今天最新進度是....華邦W83627THF-A的67in進入南橋......我猜...南橋壞掉了

理由是67/68pin分別是PS-IN、PS-OUT...這兩腳位按電源啟動鈕時,電壓都有波動...67PIN更是會變成0V..

我猜I/O晶片應該有做到"觸發"的工作...但是南橋接收後卻無反應...不然就是振晶壞掉導致南橋沒反應..

W大南橋壞掉了強加會電開機嗎?...

网友(2010-12-01):
大大連這個開機圖你都有太厲害囉...我又學一招..我等等去市看看..
我也市開機風扇動一下..就不走囉..

网友:
仔細研讀一下似懂非懂還真很不好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