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電源供應器散熱片發燙原因

楼主(2008-11-28):
我拿一台故障的電源供應器來維修,使用中斷電,無電源供應。
檢查結果:
1. 保險絲斷
2. E13007 短路 2顆
3. IN4148 破也斷裂
4. 電阻燒黑,看不出組值,屍體不慎遺失
依樣換上上述零件,電阻找一台類似電源參考,換上 2.7K歐姆,無負載下可開機,但是裝在P4主機板上,只接一台硬碟,10分鐘後,兩片散熱片感覺異常燙手,懷疑還有零件故障...
主電容器 ± 165V  DC OUTPUT 11.98V  -11.05V, 5.13V -4.58V
圖一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圖二

圖三

圖三

圖三

圖四

圖四

圖四

請問散熱片溫度應該是不正常吧?請指引怎麼檢查問題點,謝謝
電源 OFF  待機狀態下,輸入端的散熱片也有溫度產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拍一張電路板的底部圖給我看看,儘量拍清楚一些,畫面集中在那兩個E13007電晶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拍的圖因為焊點及週圍你沒清理乾淨,我看不清楚,因為E13007是兩顆半對稱推動,所以燒掉的2.7K電阻應該有兩支,你可以看看旁邊是否還有一支2.7K即可證明阻值是否正確。
另外你說的熱量問題,由於ATX電源有待機電壓需要供給主機板的南橋及網卡或者鍵盤、滑鼠等開機使用,所以它會有電流通過,雖然不多但是些許熱量是正常的。
至於工作十分鐘就很燙的問題,不知道你是否有把Power的上蓋蓋起來?ATX的Power是採強制散熱的方式(也就是風扇),如果你沒有將上蓋蓋起來,它將造成氣流短循環,只剩下熱空氣上昇散熱,這樣熱量反而不易散去。你應當把上蓋蓋起來,強制冷空氣由風扇的另一邊吸入,再由風扇帶出熱氣才是。

网友:
插嘴....

這顆power沒看到橋式整流ㄝ.....

還有,這power有三顆"變壓器?!"...屬半橋式電路對嗎?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這個Power是用四支整流二極體取代橋式整流器。
這是俗稱的半橋式電路。說到半橋式,我們以前都叫全波,但是這些年都叫半橋式,到底是誰開始這麼說的?

楼主:
你拍的圖因為焊點及週圍你沒清理乾淨,我看不清楚....

我是沒松香水可以清潔,那些焊點我再處理一下。對稱式電阻我再找一下。
有關熱源,WISH說的一點都沒錯,我是開著蓋子測試,因為我擔心沒修好,接上負載怕有過熱的問題,才這樣開蓋,但若蓋著,要怎樣才能知道散熱片是否還會燙手(確實是很燙手)?所以前幾天我有問怎樣加負載測試?因為若沒主機,我不好測試(也是不懂正確的測試方式)。

恕我學淺,我真第一次聽到半橋式,只知全波,半波及橋式,何時這個技術理論是這樣在演進?我好像都脫節了。有幸來到這裡,拿起銲槍還能和各位先進討教,客套話不會,總之都是感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手放在風扇出風口感覺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Power是用四支整流二極體取代橋式整流器。
這是俗稱的半橋式電路。說到半橋式,我們以前都叫全波,但是這些年都叫半橋式,到底是誰開始這麼說的? ...

電腦雜誌講的吧...

W大趁著有圖,你可以說明一下從電容側到左方的濾波電感這power的......怎講...架構吧?

比方哪邊還是AC...哪裡就整流為DC...經過三顆變壓器後怎樣...

网友:
回复 网友F:

修理Power有個規則,紅線右邊是高壓,紅線左邊為低壓,插上市電用電錶測量綠線有3.3V以上修低壓,沒有的話就修高壓。
為什麼?大家自己先想一想,這個要另開一個帖子說明。

网友:
因為.....整流後經過變壓器了...

楼主:
回覆 W大 4# 的帖

我已更新放大電路的部分,請參考,是有另一顆2.7K 對稱在 E13007,所以我用的電阻阻值是對的。是不是這樣?但是電阻只有燒一顆。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G:

3.3V是 PS-ON 電壓,有 3.3V代表前級 AC輸入到主電容 300V是有電壓到位,所以前級高壓 300V部位應該是正常。低壓 12V.5V.是經過主變壓器轉換而來,若沒低壓,則查主變壓器之後的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H:

這張就清楚了,那個燒焦的電阻是2.7K沒錯。

网友:
這個電源偷料偷的很兇,不知是否也是造成發燙

的原因之一,這種電源拿來作研究可以,若是

要用在主機板上請三思

网友:
這種~POWER 的東西~恩恩~偷料很兇~~ 可是便宜裝機用的~
成本大概200元 聽朋友說的 所以修的話 不合乎成本~ 拿來研究是可以拉~
是以前那種CASE+POWER 內含的~~像者種電源~以往的經驗~
大概裝機後1年左右 歸西~~~  幾乎都是~ 也有存活 很少~
....... 這種不足瓦~只適合~P4 K7 以下或省電的 板子用~

楼主:
這個電源偷料偷的很兇,不知是否也是造成發燙

大家說的都沒錯,這是一個二手含機殼的電源朋友退役下來不要的,因為我拿來當監視器用的主機,插兩片監視用PCI卡,一顆硬碟,其他沒有。使用時是24小開機,已使用約2年。
兩年來也沒注意是否有過熱的情形,直到上月燒掉故障才拆下修。換上零件沒蓋蓋子,直接上主機測試,發現兩片散熱片很燙手,才懷疑是否沒修好?因為是24小時開機,有點擔心過熱又燒機也擔心半夜發生危險。消費券還沒發,能省就省。

不知道有沒朋友看過或使用過可以貼在散熱片上外接溫度計的東西,我想來測看看開機時散熱片到底有多少度,好決定是否還能用?因為我還不能判斷是否是過熱沒修好?

网友:
應該沒壞
可能是散熱片太小
可加裝6cm小風扇

网友(2009-02-20):
主電容器 ± 165V  會不會電壓太高了一點
110V*1.414=155.54

网友:
回复 网友I:

這個電壓也是正常的,台電有時會高到120V。

网友(2009-04-17):
E13007-1請問那裡有賣?謝謝

网友:
最近也有一顆相同的power散熱片也是很熱
發現是40n3p太熱--為何太熱可能要請教w大

网友:
哇! 這邊高手真多
以前是有去雷兒逛過, 怎麼都沒發現這裏
要先來爬舊文了, 看能不能偷學到一點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J: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2557555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11734753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016814574
提供你3個網拍找到的, 不知是不是你要的, 另外如果找不到相同料號的, 只能用 AllData 網站看替代料件的規格, 用替代品吧!

网友:
說到發燙~
我的FSP375這顆POWER最燙的地方卻是二次側整流二極體的部分說
溫度明顯比一次側開關電晶體燙蠻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大電流流過的元件都會很燙, 功率消耗大, 虛功多, 導致熱多, 元件就容易損壞!

如果該元件內阻小, 在上產生的壓降與功率小, 特性好, 則熱能虛功少!

网友: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cathy_huang1208
可以到這裡看看..
之前playx大大介紹的賣家....
我後來也到這裡看....
發現他的貨有夠齊....
常用的大多找的到替代品....
偷偷告訴你....
我連查替代品的型號後來也都跑來那個賣家那裡找....
因為他都會把每一顆的DATASHEET部份頁面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