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51MP-RZ 待機電源問題~

楼主(2008-11-29):
此板為 插上電源 還沒 按PW 除錯卡 燈就亮了~ +5 reset  這2顆~都亮~
量PCI +5  竟然有3.3V的電壓~.....暈~ RESET 0.7  等於 待機就有電壓~

按 PW 之後 所有供電正常 除錯卡顯示FF ~~~~ W大 我該從哪著手~
紫線~嗎?~

~先前以為~沒注意以為啟動了~所以就拆下了~~MOSFET供電 電源IC 1404 還有5093MTC
都正常~  之後才案PW 發覺這時才是通電~

网友:
除錯卡亮"FF"?

CPU沒裝..

楼主:
恩恩~~修好了~IO 壞了拉~
換了很多東西~ 連W 83301GR(原本型號)也給他換 83301R (通用) 還是 待機就有電
最後~只剩IO 沒換~剛好廢板有~ 編號一樣 下方號碼不同~
用風槍拔了它~ 管他的~用風槍吹上~ 角太多支~管他的不清錫紮了... 助焊技給他澆上~..放了風槍~325C 風速7
哈哈~沒想到 IO 用風槍吹也可以~ 放的有點歪~...
插上電源~~~這次除錯卡~沒有亮燈也~心想~可能IO真的有問體~按下PW ...哈哈~跑C1 插上記憶體顯卡 ~跑80~ 拔下顯卡~也是80~......  有開機畫面~哈哈~真高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拉~之後~裝上CPU 按PW 給他啟動可以啟動~除錯卡~卡顯示FF
照片拍的是光接 除錯卡 待機 就有電~還沒按啟動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拉~之後~裝上CPU 按PW 給他啟動可以啟動~除錯卡~卡顯示FF
照片拍的是光接 除錯卡 待機 就有電~還沒按啟動哦.

真好...你有風槍可用...怪了那IO晶片真容易掛,什麼原因導致它壞掉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恭喜你!我記得以前修好東西的時候心情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我記得以前修好東西的時候心情都很好。

~~~恩恩~~還不錯的拉~ 感覺自己有點點進步~~ 害羞~
~昨天拿一塊478的正常板子跟我朋友的朋友換~壞板回來~換了~8塊~ 他說這些都壞了~有3片他還換過電容
還是不能開機 其中一片就是這片(IO壞)
2片370的 4片478的  2片462的 ---其中~...2片478 跟1片462是好的~真懷疑他的功力~(他有在開工作室賺錢的)
我回家試的時候是OK的 只不過放了電~清一下電池 還有裝有電的電池就可以開機正常了~
去他那邊 他沒有再用除錯卡 看板子~~~真不曉得 他是如何給人家~維修裝電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恭喜你修復成功,這個寶貴經驗收下了,謝謝分享

网友(2010-07-30):
我是菜鳥..
修復成功真好.功力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