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S Ver 2.0無法啟動

楼主(2008-11-29):
請問技嘉GA-K8NS Ver 2.0無法啟動,我只單接cpu and cpu fan and power,開關按下去後,cpu fan只轉三秒鐘隨即斷電,就無法過電了,請問我該如何下手檢測
我已更換過新power,狀況一樣

网友:
那我猜是不是主機板本身有短路,導致power斷電保護...

1.請檢查主機板上頭的電容器(CPU插槽周圍的)、主機板IC、元件有燒毀的痕跡、明顯異常的故障...

2.從ATX電源插座檢查各路電源有無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歡迎你.....

根據你的筆述極有可能是cpu供電電路短路而造成保護結果

從圖中4顆電感得知是3相供電,如果是我的話會先檢查上下mos管

供電是否正常以及電源管理芯片,cpu座周遭的電容先目測是否完整

這是我的維修思路給你參考.....

在做之前先用手觸摸mos管是否發熱,若發熱請先卸下cpu,以免燒毀

ps:從官方抓的圖,不太清楚加減看..

楼主:
請問MOS發燙的話是不是更換這些MOS
MOS是要去電子材料航找新的零件患還是可以去找壞屌主機板上相同型號更換即可
主機板零件故障,建議是更換新品還是可以使用其他版子上相同型號更換,效能上會不會有誤差

网友:
這個是工廠維修的一個正常的流程~
他們如果發現一個MOSFET擊穿就更換全套+PWM
因為有MOS擊穿其他的MOS和PWM都處於軟損傷狀態
可能會出現負載不均衡的狀態~

業餘的,修修自已的板子,找壞主機板上相同型號更換即可
就算要買新的也不一定能買的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一、能不能麻煩你不要接那組4Pin 12V的插座看看能不能啟動?

二、拆下零件到剩下裸板,用三用電錶蜂鳴檔測看看12V(黃色線)對地是否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mos發燙有可能本身壞或有其他地方短路

當短路問題沒找出來即使更換一樣會發燙

或燒毀,如果是我的話會先照著6樓w大的作法

來檢測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提供之寶貴意見,,我試過各位之寶貴意見還是沒用時拿去技嘉服務中心維修,竟然發現該版子竟然未過保固,所以技嘉就免費幫我處理了,技嘉客服告知是更換電晶體,我看了好久,版子上的零件換過的痕跡是IC:[ITE 8712F-A],奇怪這明明是一顆I/O IC,未合稱它是電晶體呢,提供給各位參考,此版已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恭喜你省下一筆,有些電源芯片VID是跑到

io,可以分享我框起來的ic嗎?例如RTxxxxxx

ISLxxxx,謝謝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提供之寶貴意見,,我試過各位之寶貴意見還是沒用時拿去技嘉服務中心維修,竟然發現該版子竟然未過保固,所以技嘉就免費幫我處理了,技嘉客服告知是更換電晶體,我看了好久,版子上的零件換過的痕跡是IC:,奇怪 ...

技嘉提供3年保固~~現在主機板都提供這樣的服務很不錯~
自己可以上網觀看他們的條碼~
維修單 應該會寫更換IC的  應該不會寫Io 編號 會寫上板子IC印刷的 U 號碼
---台南這邊都這樣

网友(2009-01-27):
回复 网友E:

didiwu 的板子是GA-K8NS Ver 2.0 (754的板子).您貼的圖是 GA-K8NS-939 哦.
因兩片板子那個位置的IC配置不同.若有需要 GA-K8NS Ver 2.0 的IC資料.在告知一下
我再提供給您...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可能我從官方抓圖抓錯了...

應該不用了,樓主已搞定了...新年快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能不能麻煩你不要接那組4Pin 12V的插座看看能不能啟動?

二、拆下零件到剩下裸板,用三用電錶蜂鳴檔測看看12V(黃色線)對地是否短路?

w大 我有一塊P4P800 SE 12V有短路捏  那接下來是??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再說一次,請參考提問注意事項。

网友H:
回复 网友I:

W大~~想請問一下
你是怎麼知道主機板上面的接地線是在拿裡?
是否可以說明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W大~~想請問一下
你是怎麼知道主機板上面的接地線是在拿裡?
是否可以說明一下謝謝

接地線?.......

應該講"-"負極、某些主機板手冊會以"GND"表示,修汽車的黑手稱為"搭鐵"..

主機板上頭固定主機板鎖銅柱螺絲的孔,那一圈就是GND.....PS/2介面插槽、COM1/2、LPT Port、音效輸出/搖桿接頭外殼
的鐵、鎖固定纜線的孔也是GND..

你把數位電錶打"二極體檔",黑紅表筆接觸螺絲孔、PS2插槽外殼會BB叫...

网友(2010-06-08):
引用 网友B:
一、能不能麻煩你不要接那組4Pin 12V的插座看看能不能啟動?

二、拆下零件到剩下裸板,用三用電錶蜂鳴檔測看看12V(黃色線)對地是否短路?

我遇到的這片也是這樣,+5Vdc,+5VSB短路12V也短路,12V不插就不會斷電保護偵錯卡RESET燈恆亮,CPU風扇還在運轉CPU沒溫度,
整合橋溫溫的,如拔除CPU 插上12v,一樣可以運轉偵錯卡RESET恆亮,整合橋也溫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