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供電電路的波形

楼主(2008-11-30):
之前不知曾經答應誰要把供電電路的波形貼出來,CPU供電路路是不是正常要看那裡?看MOSFET Q1、Q2的閘極就知道了,我們來看看電源管理晶片送給MOSFET閘極的是什麼東柬︰

把示波器的探針鉤在MOSFET Q1、Q2的閘極上︰

這時示波器波形顯示如下,這代表什麼看不懂沒關係,看下去你就懂了。

我把上、下兩個波形靠近一點。

再靠近一點。

最後就變成這樣了。

這兩個波形上面是Q1,下面是Q2,這在說明當Q1在工作的時候Q2是在不工作的,而當Q2工作的時候,Q1是不工作的,這就是時序,最後我把兩個波形合在一起,是要讓大家清楚,重疊後就是一個完整的直流。
要提疑問嗎?先給大家看MOSFET的輸出,我們知道每一組MOSFET的輸出都接著一個很粗的線圈,這個線圈一邊接MOSFET輸出,一邊接電容器,CPU的電源就是接在這裡,所以我把示波器探針一支接在MOSFET輸出,一支接在線圈輸出,如下圖︰

示波器兩邊的輸入電壓刻度選擇一樣。

結果示波器顯示如下。

在上面的波形(MOSFET這邊)出現了方波,但是過了這個線圈(下面的波形),卻呈現平穩的直流,這個直流就是我們要的,如果大家注意看下面的波形時,你會發現當上面的波形上昇及下降的時候,下面波形的直流也會有些許的雜波,就個雜波雖然對電路沒什麼影響,但是它也是有改進的空間,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換用更快的MOSFET或改良這個線圈。
當然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做的,只是給大家一個概念。

网友A:
W大~示波器~ 有辦法馬上 判斷~MOSFET的好壞嗎~~

恩恩~了解一下觀念~畢竟~示波器~不是業餘的人在玩的東西~~
一台要價很貴~ W大在問你一點~示波器 你應該會修理吧!
有時感覺買很貴的儀器~如果本身會修理的話比較好~可以省錢~哈哈~

网友:
原來如此.....看懂了說........所以濾波就是把MOS開開關關輸出的電流給他"盡量撫平"....使其成為平穩的直流....

這種平靜無波的電源就給電壓控制IC去給CPU使用....

之所以CPU插槽周圍有一圈電容就是協助濾波用.....少了它就會有雜訊影響穩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W大~示波器~ 有辦法馬上 判斷~MOSFET的好壞嗎~~

恩恩~了解一下觀念~畢竟~示波器~不是業餘的人在玩的東西~~
一台要價很貴~ W大在問你一點~示波器 你應該會修理吧!
有時感覺買很貴的儀器~如果本身會修理的話比較好~可 ...

我猜可以ㄝ~~~要是掛了一個不是波形少一個(比方壞下MOS)就是整個不見..(比方壞上MOS導致沒輸出下MOS也就沒運作)..

我想W大應該可以"DIY"一台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電容器在用久了之後功能退化,剛開始應該會常當機,最後因電容內阻越來越小,導致電源供應器的無效電流越來越大,電容器也越來越熱,最後連開機都開不了。
如果負載加重(例如硬碟接兩顆、光碟接兩台等),最後一張圖的雜波也會越大,所以選用瓦特數較大的電源供應器也會改善這個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示波器可以讓你判定故障範圍,而不是判定零件好壞,以你的例子︰
當你發現洩極有電壓而閘極有正常的波形時,你可以合理懷疑該MOSFET的洩、源極開路了,以此類推。要判定MOSFET好壞可利用三用電錶即可。
買一台示波器來判斷MOSFET好壞....,我想誰也買不下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像常給我出課題喔!不過你說到這個倒讓我想起一件陳年往事,我幾十年前就曾經用我阿公留下的一台真空管黑白電視改裝成示波器,只是那時候的示波器都是往復式掃瞄,電路比較簡單,而且功能其差無比,只能用來實驗,實用性等於零。
現在示波器都改良用觸發式掃瞄了,有一次我還貼過一台全數位式儲存示波器,技術進步太多了,我還有一台是類比、數位兩用的示波器,下次拍波形時再貼給大家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電容器在用久了之後功能退化,剛開始應該會常當機,最後因電容內阻越來越小,導致電源供應器的無效電流越來越大,電容器也越來越熱,最後連開機都開不了。
如果負載加重(例如硬碟接兩顆、光碟接兩台等),最後一張圖的雜波也 ...

關於電源供應器瓦數問題...

除了運作必須的瓦數、預留的容忍值、未來打算擴充用的擴充值.....POWER到底該怎麼決定採購的瓦數?

W大相當了解power,可否給大家講解一下行家應該怎麼去決定自己該買多少瓦的POWER來用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你...這是我提出來的,一直很好奇

mos的波形長得什麼樣,這份圖文的教學

對我相當受用,想請問w大....

有一種是電腦模擬示波器不知你有沒有玩過?

這種模擬示波器的準確性不知如何?謝謝

http://www.getproject.com.cn/Article/Show/94.aspx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手上總共有四台"真實"的示波器,不可能會去玩"模擬"示波器啦!
這種模擬的產品好不好用?準不準確?有什麼問題?你要問有用過的人,我不知道就不好亂開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請原諒我問這種傻問題,因為電腦

模擬示波器萬一使用不當壞掉還可以修

真實的示波器就不會修了.....

想請教w大,假設mos輸出電壓不正常,但仍有電壓

這時的波形會正常嗎?不知有沒有懂我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H:

當然不會正常,如果輸出電壓變低,這樣你用三用電錶就量的出來,但是如果是MOSFET漏電,三用電錶就量不出來了,但是示波器的波形就可以很明顯,漏電的波形很難形容,有實際例子時,我再把相片拍出來。

示波器壞掉一般是誤接高壓,否則它算是很耐用的儀器。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有空的話在拍,不急..

至少我已知道正常波形

長得怎樣,謝謝..

网友:
請問w大,若是示波器開機要等一下才有畫面

其他功能正常,是否映像管老化?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一般CRT的映像管都會有預熱時間,只是大約都是10至30秒內會完成,如果時間越久才會完成預熱,那表示CRT的燈絲已經快要損壞或是燈絲電壓已經不足。
所以你說的是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K:

像這種老化現象是否就判示波器死刑呢?

在網路看到價錢有點動心...

當我們不使用示波器最好是關機以免提早老化

這觀念正確嗎?

网友:
今天終於拿到示波器,總共2台,放了5年多被挖出來,怕有濕氣還不敢插電

改天不懂在請教W大....相機不在我這改天在貼圖外貌很新(據說一台好的,一台電源有問題)

模擬示波器 TEK 2235
100MHz雙蹤雙掃

廠家:美國泰克

尺寸:31x14x40 cm

重約:6kg

詳細參數(PDF文件)

Y軸靈敏度:2mv/div-5v/div

X軸掃速:20ns/div-0.5s/div,有水平X10擴展

PS:C大想看,也不知貼哪,就先貼在這

楼主:
回复 网友L:

這是一台不錯的示波器,現在好的中古一台也要一萬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L:

真羨慕能有示波器

看來以後功力將會大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請問w大....如圖所示,你是調dc或ac

有人跟我說若要測信號要調ac,測電壓或數位信號才調dc

那如果要測石英震盪波型是要調ac或dc?我感覺應該是要

跟三用電錶一樣不是嗎?謝謝n_064|

楼主:
回复 网友M:

石英晶體是交流的振盪訊號,所以你應該用AC,

网友:
回复 网友N:

謝謝...那如果要測mos呢?該如何判斷跟電錶不同嗎?

楼主(2009-01-28):
回复 网友O:

很抱歉!這篇現在才看到。
主機板上的MOSFET都是工作在直流。如果你的意思是想用示波器測量MOSFET的好壞,那要有電晶體曲線掃瞄器的搭配才行,這兩種儀器是採X軸、Y軸、Z軸三線連接,所以可以顯示立體波型,再高級的三用電錶如果遇到MOSFET漏電是無法得知的,但是在它面前卻是無所遁形,改天我再把這台電晶體曲線掃瞄器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它是怎麼動作的。
知道有這種儀器就好,這是比較屬於實驗室在用的,一般人不會去買。

网友:
回复 网友P:

我現在最大的困擾是不知要切換ac還是dc去量..

跟一般電錶不同,電錶根據直流交流來判斷該切換那個檔位

但示波器不同,明明是dc但卻要切換ac去測...

楼主:
回复 网友Q:

你講一個實際你遇到的例子給我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R:

其實說來真不好意思,那台我只會量石英震盪,之後就很少用,幾乎都用電錶

我應該要這麼問才比較正確,碰到下列信號該切ac耦合開關或dc耦合開關?

1. 石英震蕩---ac信號---ac耦合開關

2. 場效應電晶體---

3. 一般電晶體---

4. cpu座裡匯流排---

5. 時鐘信號---

6. pg信號---應該無波形,一直線

7. 邏輯閘---數位信號---  dc耦合開關

也不知正不正確,謝謝先..

网友:
MOSFET一般會用HP4155量測,,這是非常貴的儀器,,因為有一些漏電是非常小 只有幾個uA
電婊 示波器是沒有辦法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