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計頻器應用

楼主(2008-12-01):
大家都知道在主機板如果遇到要知道頻率要用到示波器,但是也可以用計頻器,計頻器又叫頻率計數器,不過說真的,這個儀器也並不便宜,大家看看就好。
例如我們想知道南橋的RTC工作正不正常,網路上教我們用三用電錶測量它的電壓有沒有幾伏特....,這種方法只知道它有沒有電壓,並不知道它有沒有波形,如果有計頻器,雖然我們不知道它有沒有波形,但是只要頻率正確,波形一定也正確,以下我就用計頻器測量南橋的RTC為例讓大家了解。
計頻器的用法很簡單,你只要把探針鉤在你想測量的點上即可︰

南橋的RTC是32.768Khz,大家看一下,很準吧

网友:
沒有設備的學習真辛苦.......唉........................W大你開補習啦

說不定大伙學成之後你就可以開公司了......超強工程團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計頻器的功用是用在哪?很貴嗎?

看到旁邊一疊主機板口水就快掉下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計頻器只有一個功能,就是算頻率。
貴不貴要看功能及品牌,圖片那一台我已經買了20年了,20年前就有頻率自動校正,大家注意看那個CHK就是,我當初買差不多一萬元。
我看到你的口水真的快流下了,快接著。

网友:
回复 网友C:

20年以前在台北一碗陽春麵可能

只要20~25元,所以這台機器在當時

也算是相當高檔貨,這種計頻器跟民

間"抓猴"在測針孔掃描器不知是否相同?

我真的流口水,不過是被嚇呆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