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電壓不足5V?

楼主(2008-12-02):
我有顆power昨天發現它+5VSB腳位輸出居然只有4.XV沒有5V說....

綠線正常.....拆開看了下+5VSB範圍裡面有顆7X05的穩壓IC.....是它壞了嗎?

网友A:
1. 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規格乃依據Intel公佈的Power Supply Design Guide所設計,其各組輸出的波動範圍須符合Intel規範,如下:

2. (*)-5V已經被Intel ATX12V v1.3 Power Supply Design Guide 取消

你是電壓太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規格乃依據Intel公佈的Power Supply Design Guide所設計,其各組輸出的波動範圍須符合Intel規範,如下:

2. (*)-5V已經被Intel ATX12V v1.3 Power Supply Design Guide 取消

你是電壓太低 ...

對阿,才4.1X多...超過5%誤差規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是空載測量還是插在主機板上測量?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一般5vsb 是從待機電源而來

不知你綠線電壓是否正常?

如果是我會檢測如圖中到5vsb元件

7805 若有的話我會先換掉試試..

參考..參考

先向j大借張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空載測量還是插在主機板上測量?

空載....4.1X~V

插上主機板也是....(從ATX9 PIN)...經過電阻到PE-SW插座就只剩下大約....2.6X~V,不足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5vsb 是從待機電源而來

不知你綠線電壓是否正常?

如果是我會檢測如圖中到5vsb元件

7805 若有的話我會先換掉試試..

參考..參考

先向j大借張圖

6357 ...

我弄錯了~~這顆沒有7805穩壓IC....綠線電壓約3.7V算正常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正常!我還有遇過低於3.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我還有遇過低於3.5V的。

我手上兩顆P3時代兩光牌的拆開外殼看真是心寒......雖然產品都標示300、350W,可是我感覺起來有250W就偷笑了....

看了這麼多power文章....我發現有些對地電容用一般500V/472陶瓷電容替用....有的在大電容那有個大線圈少了..

還有之前講過的共陰蕭特基被二極體兩顆取代.....都用1顆494控制IC...

真是精簡阿....

网友:
拍謝,我想插嘴問個問題,
1.如果Vsb OK 但綠線只有2.X V 那我該怎麼辦?
2.我有一顆POWER 電壓除了Vsb是穩定之外其他都在跳動,尤其是3.3V 跳到3V以下
    已將全部電容解焊重新測過,將不足的電容更換後,3.3V來到3V以上,但還是一直跳動
    是問各位我該從什麼方向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