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主機板無法開機問題。

楼主(2008-12-02):
剛接觸主機板維修,發現完全不懂,需要各位大師教導。 我只有三用電錶可以測。

現在我手邊有一片478板子,我是用裸測的,開機無畫面,可是CPU風扇有啟動。

我有爬文,如果4PIN不接,可以開機,就是12V電源電路不良。 我不知道要怎麼跑線路。

我在不接電源的情況下,用歐姆檔量ATX槽1,10,11,20,皆有阻值,這槎是代表,正常嗎?

很感謝各位的幫忙,我想學怎麼修板子。

板子是 MBD-NS70-EL,我確定主機板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a大早...首先歡迎你..

根據你的筆述應該不是開機電路出問題,

如果是我會朝 bios , cmos ,記憶體,cpu座空焊

...等電路檢查,想學修主機板最先需投資一塊診

斷卡,有pci介面便宜就好,根據診斷碼才好判斷

卡在哪裡....

网友:
恩 恩~如果真的想學~一定要先準備基本的除錯卡~哦
方便使用~ 很便宜的 往後電腦不開機你可以基本的判斷
是主機板 還是顯卡會記憶體的問體~

网友:
請問主板有警告聲音嗎?
也請確定cpu 記憶體 等狀良好

网友:
我覺得你誤解了,你爬的文應該是指
接上4pin電源不能開機,不接4pin電源就可開機
這是指主機板上面的CPU供電MOSFET管或電源IC這方面有問題
會有這種現象一般都是MOSFET管短路了的情形比較多

楼主:
1.CPU、顯卡、記憶體都是正常的。

2.接不接4PIN,都可以開機,只是無畫面。

3.接上除錯卡,錯誤碼是7F7E,BIOS是Phxxxx的。

我該如何查下去^^,請各位大師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請問你的除錯卡燈號都正常嗎?

2 將reset兩針腳"阿司",reset 燈號會閃一下後滅嗎?

3 7F7E 這代碼是一開機就有,還是中間有其他碼跑過?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這次問的問題就有水準了,三個問題都是重點中的重點。
你真的很進步。

楼主:
reset按完~~可以開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板子正常了阿~~~~
還是需RESET 一次 才可以正常開機阿~
你有量 RESET 電壓有正常 `嗎?

楼主:
現在完全正常了~~

想問一下RESET電壓正常是多少?? 是RESET PIN對地的電壓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沒有進步很多...只是有討論過

順便偷偷露一手...

网友F:
是裸版測試嗎? 還是有安裝到機殼上
為什麼按一次reset就可以了
一般重新開機不就可重置所有設備了
為何要按RESET?
這倒底為了什麼?

网友:
回复 网友G:

除了你講得因素外,我認為是cpu

座接觸不良,不一定下次再拆一次

就點不亮了,所以點亮就好別再亂拆..

网友:
請教為何要按reset才能開機

如題:這是什麼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裸版測試嗎? 還是有安裝到機殼上
為什麼按一次reset就可以了
一般重新開機不就可重置所有設備了
為何要按RESET?
這倒底為了什麼?

錯!並非RESET就能完全重置所有設備
最保險的測法是把電池拔掉 CMOS clear RUN過一次再接硬體
有時是硬體相沖,匹配問題
有時客戶會沒辦法開機,而電腦又過保固期的話
你可以跟她說主機板掛掉....等等
在收下來慢慢檢測,百分之80是電池拔掉  CMOS clear RUN過一次再接硬體
就多一塊庫存的板子了...不得已中的辦法
不然檢測費300很難賺...要刺激消費一下啊
推...過保就買新的...也省自己麻煩
維修不好做啊...ㄠˋ客還要殺價

网友:
回复 网友H:

很多板子 不能開機 是因為電池不夠電    還有放電一下BIOS 就正常了\~

至於 按一次RESET 才能開機~~這各我是看對岸的文章
那是主機板本身硬體開機線路有問體 會發生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