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的MOV替換(求助)

楼主(2008-12-02):
朋友不小心接到220V,聽到放炮一聲冒煙

打開一看裡面有東西燒毀,保險絲沒斷真意外

這顆還是我給他的,請教各位前輩這種是稱

MOV嗎?因燒黑只能大致看出407K,另一顆看不出

來,該如何替換呢?這種應該沒極性吧?謝謝先

至於白膠很難拆,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征服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V就是俗稱的突波吸收器,電子電路區裡有資料。
你的問題很簡單,這兩個突波吸收器應該是直徑7mm的,你去電子材料行買的時候,如果沒有7mm的,則你只能選擇10或14mm,只要電路板上放的下去就行。
接下來是突波吸收器要用多少伏特的,這個你必須自己決定,我們知道這兩個大電容的電壓大約是直流150V,也就是你只要選擇突波吸收器的耐壓大於這個數值即可,但是要留一點"阿索米"。
以下網站是我隨便找的,以你的例子當範例︰

http://www.dons-web.com.tw/p3-7d.html

你只要選用DNR7D221K就很適合了,為什麼?因為你要用在直流,這個在直流的規格是DC(v)是180V。所以,你只要跟材料行說你要買221的突波吸收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再請教w大,圖2右邊emi濾波這些奇奇怪怪的

電容,例如Cx,Cy...等該如何檢測呢?

在大電容之後高壓部份我都量對地阻值

只要阻值太低通通拔下來只有壞一顆電阻

至於emi部份就無法度...

一般白膠都是如何拆除,感覺比水泥還硬..

网友:
回复 网友C:

EMI?你是指那一個零件?
白膠?我都用斜口鉗剪掉呀!如果真的要補,再用"矽利控"補起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例如這些元件..從網路抓一些圖

因為保險絲沒斷,不知這些東東有沒有短路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面都是電容器,下面都是突波吸收器。
電容故障的問題以前就談過了,突波吸收器的好壞要用瞬時或可程式的高壓產生器測試才知道好壞。我知道大家沒有這種儀器,我也沒有,突波吸收器有一個持性,它跟電阻一樣,它被破壞時只會斷路而不會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面都是電容器,下面都是突波吸收器。
電容故障的問題以前就談過了,突波吸收器的好壞要用瞬時或可程式的高壓產生器測試才知道好壞。我知道大家沒有這種儀器,我也沒有,突波吸收器有一個持性,它跟電阻一樣,它被破壞時只會斷路 ...

我手邊幾個POWER突波吸收器(對地電容?)都偷料....用其他的代用..

网友G(2009-01-17):
對不起! 插個嘴!
想請問一下, 白膠有什麼作用? 挖掉後如果不補回去有沒有關係?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是都沒有補啦!你也可以用矽利康或熱熔膠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對不起! 插個嘴!
想請問一下, 白膠有什麼作用? 挖掉後如果不補回去有沒有關係?

小弟查文得知

1、電子零件之固定:印刷電路上之電容固定,防止電子零件于焊錫脫落,各種 線圈的充填,線路的固定等;2、電器絕緣性之強化:導電部位之絕緣,連接器之絕緣等

网友:
那種耐熱膠好像都很貴 本來也很想買
不過看到價格後就買不下去了
1條像強力膠一樣的就快要400塊 也不知道開封後會不會容易乾掉

因為不知道矽利康或熱熔膠能不能耐住電路板的熱 所以也沒補上去
也只有那種高壓類的大電容會有點不穩的感覺 其他還好

网友:
白膠很便宜的,,你到專門賣膠的去買,,說不一定老闆聊的不錯 送你一大罐,,你到一般電子材料行非常貴

我不知道這邊可以留廠商電話嗎?,,可是你又是個人用,,廠商對你可能沒有興趣~

网友:
回复 网友I:

請問專門賣膠的大概是怎樣的店名稱呢   還有要怎麼跟老闆說要買什麼品項
有製造廠商名稱也好 因為不知到要往什麼方向找比較合適
一般電子材料行跟五金行賣的耐熱膠小條的幾乎都是像強力膠的條狀品項  上頭寫一堆英文
跟網拍的很像 有的跟網拍一樣 都是粉貴的東西

网友(2010-12-26):
受用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