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除錯卡的代碼

楼主(2008-12-02):
請問每一家廠牌的除錯卡代碼意思都是一樣的嗎,還是依照BIOS晶片廠而分
我買了一張除錯卡,插在一片技嘉GA-8S661FXM主機板上出現[d.0]訓息,該主機板無法開機有過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依照bios晶片而有不同的解讀

至於你出現的那個診斷碼沒看過

要看看其他的大大有沒有遇過

ps:會不會是0D

网友:
有時代碼只能參考~不能代表一切~
~你還要觀察相關的燈號~如RESET燈 還有~irdy frame
每種卡都不一樣~ 越詳細點 大家才會好判斷哦
還有你的有過電~ 是每各 測試點都供電正常嗎?
D0 ...有時CPU OR RAM   不過也會這樣~ 遇過一次~ 但是換來換去就自己好了~
.....~是我好運拉~沒有壞到東西~

网友:
D0 己經關閉NMI,並且儲存中央處理器的ID.
CPU看看有沒有問題溜

网友:
除錯卡代碼應該是根據BIOS內部所寫入的系統程式而有所不同,並非是Flash ROM晶片
因為同樣的BIOS程式可以寫入不同廠牌相容的Flash ROM晶片(常見的廠牌有Winbind,SST,Intel,AMD等...)
常用的BIOS系統程式有 AMI、Award、Phoenix (Award、Phoenix 已合併改為Phoenix-Award)
你買了除錯卡,應該有附一本小小的說明書吧,上面一般會有這三種的代碼表

"D0"表示CPU沒有工作,原因可能有:CPU沒插好、CPU插座虛焊、CPU無核心電壓、主機板有問題等
如果這時候你有帶燈的假負載就方便多了

网友:
a害...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糾正,不然又誤導人家了

只是很好奇我的說明書沒這代碼..

网友:
我看我的診斷卡的說明書
ami BIOS的代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提供資訊,我的只到aa就跳ff

看來要從新下載代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