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加大後無法正常開啟windows

楼主(2008-12-02):
大家好,我有一台N340S8的筆記型電腦,使用XP一切正常,由於嫌記憶體不足,拿2條相同正常在使用的雙面美光顆粒PC-133 512MB sdram來安裝,如果只插一條就很正常,插上2條後,在bios畫面裡顯示1G一切正常,可是跳開要進入XP前,就會自動重開機,繼續從bios開始,進入XP前又重開機,一直反覆不停重開,我有交叉測試過,2條ram跟2個插槽都沒問題。

後來找網路都無法解決之際,我決定把他從灌試試,結果是512MB可以正常重灌沒問題,裝上1G重灌會出現0x000000A5的藍色錯誤畫面,後來查找微軟,發現可以按F7不安裝ACPI電源管理(OEM模式),這樣就能正常安裝,這樣安裝完後能正常使用1G的ram沒問題,可是安裝這種模式會造成關機異常,使得關機都會出現"您現在可以放心關機"字幕,我又照微軟的解決方法,但是都無法略過關機畫面直接關機。

在此要拜託各位先進了,我能不能在第1個段落做什麼設定,讓它在插上1G後不會一直重開機;或者是在第2個段落的安裝OEM模式下,去消除"您現在可以放心關機"的畫面。

懇求知道訣竅的前輩能不吝賜教,感激不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下的連結希望對你有幫助。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810903/zh-tw

楼主:
多謝你,微軟方法我試過了,還是不能正常關機>"<..

楼主:
管理員您好,麻煩你把此文刪除,昨天回家要開筆電時,發覺主機板已燒毀~
唉,我的爛筆電終於壽終正寢,害我最近積極要解決怪怪的問題浪費那麼多時間~

网友:
真想拆來研究一下
流口水中

怎知道已經燒掉了呢?
有拆開來看是嗎?

网友:
跟著一起流口水

网友(2009-07-08):
流口水?

啊‧‧‧啊‧‧‧救命啊!‧‧‧救命啊!‧‧‧色!‧‧‧色!色!‧‧‧色狼!色狼!‧‧‧強姦哪!輪‧‧‧

‧‧‧真正是‧‧‧xxXX*(&^%&(*%^%)_$$#XXXX‧‧‧會破病‧‧‧

原來是電腦要壞了,也會有這種症頭!
此文應該可保留,並探究到底是哪裡要壞了才會有這樣的毛病出現?是否可能修復?
各位電子高手快來下下診斷書吧!
別光在那流口水啦!
我還流淚水,流鼻水哩!‧‧‧對了,順便去尿一下‧‧‧^&#@())(&%#%^$@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to the end of the world‧‧‧xxxxxxXXXXXXX‧‧‧forever‧‧‧XXXXXXXX

网友(2011-01-29):
多個經驗了.